输入电压24V或12V,能输出12V的问题求助。

楼主:
原来J12V插头接入DC12V供电,现在需要接入DC12V或DC24V都要输出DC12V,需要来两个插头及两片LM2596.现在想用一个插头接入12V/24V都能输出12V的方案,请问有没有合适的DC/DC芯片或者方案能实现,输出负载功率在5W左右。

双供电

双供电

12供电

12供电

网友A(2019-05-15):
没压差的稳压电路极少见到

网友B:
LM2596T换成宽输入的料即可,可以找圣邦微问问

网友C:
12V有没有接到另外的电路呢?如果没有别的电路使用12V,2596芯片本身就是可以工作在12V及24V的。

网友D:
12V没有接别的电路,现在输入12V或24V的时,调压后的电压不能相差超过0.5V,后端用到12V输出作检测用。

网友D:
感谢,大家的帮助, 电话咨询了厂家。12V/12V可以,压降在0.2V可以接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