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做的一个东西, 涉及到单片机定时器使用, UART, RS485, STC单片机片内EEPROM操作.

楼主(2019-05-15):
如题, 提供给大家参考. 也欢迎大神指正.

工程文档在附件中.
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EEPROM.h"

#define uch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//#define FOSC 11059200L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ystem frequency
#define FOSC 12000000L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ystem frequency
//#define BAUD 96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 baudrate
#define T1MS (65536-FOSC/12/1000)   //1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

#define ON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義ON
#define OFF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義OFF
#define STARTBYTE 0x24                //開始字節
#define STOPBYTE  0x2a                //結束字節

#define UART_P1() (AUXR1 |= 0x80)        //串口切換到P1口
#define UART_P3() (AUXR1 &= 0x7f)        //串口切換到P3口

uchr Settings[2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從EEPROM讀取的設定
uchr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系統地址
bit  PowerONWhenSTARTUP;        //系統上電ESD是否開啟(保留)
bit         flagRec_O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標誌位, 接收完成
bit  flagBus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標誌位, 發送忙
uchr recBuff[5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緩存

bit  flagWriteE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標誌位, 寫地址使能
uchr ESDSt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SD狀態 1-> PASS, 2 -> FAIL, 3 -> POWEROFF, 4 -> IDLE
uchr PowerSt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SD電源狀狀態 0-> 關閉, 1-> 開啟, 2->空閒.

sfr  AUXR                = 0x8e;                //輔助寄存器
sfr  AUXR1                = 0xa2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選擇寄存器
sfr  BRT                = 0x9c;

sbit pin485EN         = P1^4;                //485寫使能
sbit pinESDState= P1^3;                //ESD偵測
sbit pinLampG        = P1^2;                //綠燈
sbit pinLampR        = P1^1;                //紅燈
sbit pinESDPower= P1^0;                //ESD電源
sbit pinWriteEN        = P3^5;                //寫地址使能
sbit pinSensor  = P3^7;                //感應器

extern void delayms(uint ms);        //毫秒延時函數
extern void SysInit(void);                //系統初始化
extern void sendData(uchr dat);        //發送1Byte
extern void UartSend(uchr cmd,dat);        //發送一幀
extern void UartDriver(void);        //串口數據處理
extern void LampControl(uchr t);        //燈控制
extern void UartChangePort(void);        //串口切換
extern void HumanDetection(void);        //人員檢測

/**************主函數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SysInit();

        for(;;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UartChangePort();
                HumanDetection();
                UartDriver();
                if(PowerState == 1) LampControl(ESDState);
        }
}
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毫秒延時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i = 11;
                j = 190;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i);
        } while (--ms);
}
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發送1byte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sendData(uchr dat)
{
        while(flagBusy);                //檢測是否還在發送狀態
        flagBusy = 1;
        SBUF = dat;
}
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發送1幀
//485接收發送狀態轉換時應提前, 以適應電路的反應時間. 特別是發送完成. 延時不夠易造成停止位發送失敗.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UartSend(uchr cmd,dat)
{
        pin485E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85發送使能
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時
        sendData(STARTBYTE);        //發送開始位
        sendData(add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發送地址
        sendData(cm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發送指令
        sendData(da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發送數據
        sendData(STOPBYTE);                //發送結束位
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時,此時發送停止位
        pin485EN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85發送禁止
}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人員檢測, 僅在電源開啟時起作用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HumanDetection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int DetecCount = 0;

        if(DetecCount <= 3000)                //設置檢測間隔時間, 防止人員動作造成誤判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DetecCount++;
        } else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tec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PowerState ==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確認為開啟狀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inSensor == 1)                //確認人員離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inSensor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werState        = 2;        //進入空閒狀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G        = OFF;                //綠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R        = OFF;                //紅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ESDPower        = OFF;                //ESD電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 else if(PowerState == 2)        //空閒狀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inSensor == 0)        //確認人員就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inSensor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werState        = 1;        //進入開啟狀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ESDPower        = ON;                //ESD電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燈控制
// 1-> 綠燈 2-> 紅燈 其他燈滅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LampControl(uchr t)
{
        static uchr lampState = 4;        //上一次的燈狀態, 燈狀態只有0,1,2. 默認4防止上電后狀態不變燈顯示錯誤.

        if(lampState != 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ampState = t;
                pinLampG = OFF;
                pinLampR = OFF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G = 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R = 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串口切換
//單片機默認串口在P3, 所以初始化的時候不用設置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UartChangePort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chr UartPort;
        if(UartPort != pinWriteEN)                //用個標誌位判斷防止不斷寫寄存器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Port = pinWriteEN;
                if(pinWriteEN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載端口最後一pin短接到地時, 串口從P1切換到P3. 可使用TTL進行通信調試.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P3();
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_P1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串口數據處理
//檢查接收完成狀態位flagRec_OK為1, 進函數進行處理.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UartDriver(void)
{
        uchr return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的數據
        uchr returnCm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的指令
        uchr recCm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到的指令
        uchr rec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到的數據
        if(flagRec_O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斷接收標誌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Rec_OK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(recBuff[1] == addr) || recBuff[1] == 0xff)                //判斷數據幀中的地址位是否與本機一致, 或者數據幀的地址位廣播地址0xff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Cmd          = recBuff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Cmd = recCm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Dat          = recBuff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Dat = 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recCm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11:                //感應器測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Dat         = pinSenso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22:                //ESD狀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Dat         = ESDStat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30:                //關閉ESD電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werState 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ESDPower        = O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G        = O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R        = O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31:                //開啟ESD電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werSt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ESDPower = 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1:                //開綠燈, 只能在ESD關閉狀態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owerState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G        = 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R        = O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D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42:                //開紅燈, 只能在ESD關閉狀態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owerState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G        = O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ampR        = 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D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50: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地址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WriteEN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51:                //寫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((flagWriteEN == 1) && (pinWriteEN == 0))        //檢查地址寫是否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WriteEN == 1)        //檢查地址寫是否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tings[0] = recDa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r                = recDa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IAP_EraseData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IAP_WriteData(0,Settings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D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              //無法匹配的指令返回0xf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Dat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Send(returnCmd, returnDat);                //發送返回數據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系統初始化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SysInit(void)
{
///*******寄存器初始化**********/
        TL0 = T1M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計時器0 1毫秒 初值
        TH0 = T1MS >> 8;
        TR0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開啟計時器0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開啟計時器0中斷

        PCON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不倍速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數據,可變波特率
        BRT = 0xD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獨立波特率初裝值
        AUXR |= 0x04;                //獨立波特率1T
        AUX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波特率發生器選擇為獨立波特率發生器
        AUXR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//啟動獨立波特率發生器

        UART_P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將串口切換到P1口

        ES        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//開串口中斷
        EA                = 1;                //開總中斷

/*******設定初始化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SP_IAP_ReadData(0x00,Settings,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從EEPROM中讀取3個Byte資料
        addr = Settings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地址
        PowerONWhenSTARTUP = (bit)(Settings[1]);        //開機狀態, 先做在這裡, 但不做處理

/*******端口初始化*************/
        pin485EN         = 1;        //禁止485發送, 備註: 485默認通過電阻弱下拉, 接收狀態, 使能端低電平使光耦導通, 485使能端轉為高電平發送狀態.
        pinESDState = 1;
        pinWriteEN        = 1;
        pinESDPower = ON;
        pinLampG        = OFF;
        pinLampR        = OFF;

/*******變量初始化**************/
        PowerState  = 1;        //默認電源開啟
        flagWriteEN = 0;        //禁止寫地址

}
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串口中斷, 接收上位機數據
//數據幀格式
//  24   | 地址   | 指令   | 數據   | 2A
//開始位 | 地址位 | 指令位 | 數據位 | 結束位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uart_isr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static bit recStart;        //接收開始
        static bit recStop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結束
        static uchr recIdx;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序號
        uchr   recT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緩存

        if(TI)                //發送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        flagBusy = 0;
        } else {        //接收
                RI = 0;
                recTmp = SBUF;

                if((recTmp == STARTBYTE) && (recStart == 0)) //判斷接收開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Start 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Stop  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Idx         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Rec_OK 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(recStart == 1) && (recStop == 0))                //接收數據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Buff[recIdx++] = recTmp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ecTmp == STOPBYTE) || (recIdx >= 5))        //判斷接收結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Stop        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Start      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Rec_OK       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//計時器0中斷函數, 用於獲取ESD狀態
//數據來源是一個指示異常的閃爍紅燈LED電壓, 燈亮時為0, 燈滅為1.
//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void tm0_isr(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    static uint count;
        static uchr lampStates[8];                //採集的狀態, 共8個
        static uchr lampStateIdx;                //燈狀態數據Idx
        uchr i;

        TL0 = T1MS;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load timer0 low byte
    TH0 = T1MS >> 8;                //reload timer0 high byte
    if (count++ == 250)             //每250毫秒採集一次紅燈的狀態, 保存在狀態數組中, 從數組判斷當前系統的狀態
    {
        cou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set counter

                if(PowerState ==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關閉狀態, 採集狀態 = 3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mpStates[lampStateIdx++] = 3;
                } else if(PowerState == 1)        //開啟狀態, 採集狀態 = 紅燈關聯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mpStates[lampStateIdx++] = pinESDState ? 1 : 2;
                } else if(PowerState == 2){        //空閒狀態, 採集狀態 =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mpStates[lampStateIdx++] = 4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lampStateIdx >=8)                //分析採集數組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mpStateIdx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ampStates[i] == 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有採集結果中有4, 狀態為空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DState = 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if(lampStates[i] == 3)        //如有採集結果中有3, 狀態為關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DState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if(lampStates[i] == 2)        //如果採集結果中有2, 狀態為異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DState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則, 狀態為正常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DState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