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四盏灯分别为单片机P0.4;P0.5;P0.6;P0.7,程序只是让一个亮为什么都亮

楼主(2019-05-15):
问一下    有四盏灯分别为P0.4;P0.5;P0.6;P0.7四个口      只是让一个亮为什么都亮

#include<stc15.h>
sbit led1=p0.4;
sbit led2=p0.5;
sbit led3=p0.6;
sbit led4=p0.7;

void main()
{
    p0=0xff;
    led1=1;
    led2=0;
    led3=0;
    led4=0;
}

网友A:
你确定你的程序能编译通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的程序能编译通过?

能通过  但是他全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你的程序能编译通过?

可以可以

网友B:
头文件 ?  位申明? 低电平有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头文件 ?  位申明? 低电平有效?

头文件不是stc15.h么?      现在是高低电平都会亮
不知道怎么改

网友C:
p0=0xff;把这一句改成p0=0x0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0=0xff;把这一句改成p0=0x00;

改了    还是不行。。。

网友D:
把原理图发来看看,

网友A:
用的什么?开发板还是自制电路?发图上来,看看你led的接线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?开发板还是自制电路?发图上来,看看你led的接线方式

开发板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原理图发来看看,

网友E:
直接写led1=0就可以了吧,其他可以不要写。

网友F:
估计楼主这个程序是胡乱抄的,并不是楼主用于芯片下载的程序,一共就十一条语句,几乎没有一条是正确的,并且不可能通过编译器成功编译得到hex文件。
1.首先<stc15.h>这个头文件名就不存在,官方名称是 <STC15F2K60S2.H>,按楼主目前水平还不具备自主编辑专用头文件。
2.四条led端口定义的写法全是错误的。
3.main函数第一条P0=0xff;是多余的,因为MCU加电复位P0就是高电平。
4.楼主想要4个led中的1个发光,其余不发光,逻辑反了。
5.程序必须限制在main函数内循环,否则执行完指令后会跳出main函数。必须用while(1)限制。

楼主试试这个程序

#include <STC15F2K60S2.H>

sbit led1=P0^4;
sbit led2=P0^5;
sbit led3=P0^6;
sbit led4=P0^7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led1=1;
        led2=1;
        led3=1;
        led4=0;

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G:
程序运行可能出现问题,建议在led4=0;后面加个while(1);死循环

网友H:
试试看p0=0x10是不是也都亮?

网友I:
定义有些问题
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

#include "reg51.h"

sfr P0M1 = 0x93;
sfr P0M0 = 0x94;

sbit led1 = P0^4;
sbit led2 = P0^5;
sbit led3 = P0^6;
sbit led4 = P0^7;

void delay()
{
        int i, j;

        for (i=0; i<1000; i++)
            for (j=0; j<500; j++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0M0 = 0x00;
        P0M1 = 0x00;

        P0 = 0xff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led4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0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led4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led3=0;
                led4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led4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估计楼主这个程序是胡乱抄的,并不是楼主用于芯片下载的程序,一共就十一条语句,几乎没有一条是正确的, ...

这个头文件   是对的   并不是从网上抄写    也可以编译出hex文件

你写的这个我也改了没有用   还是同样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程序运行可能出现问题,建议在led4=0;后面加个while(1);死循环

谢谢    使用了   没有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试试看p0=0x10是不是也都亮?

谢谢    还是会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定义有些问题
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

感谢     这个改成了跑马灯    挺谢谢的

网友J:
改成:
void main()
{
    p0=0xff;
while(1){
    led1=0;
    led2=1;
    led3=1;
    led4=1;
}
}

网友K:
楼主你这个代码哪是让一个灯亮呀?有几个问题:1,程序没有死循环,只要程序跑到LED4=0后,就会从头开始又执行一次了,2、P0=0xff,就是把四个灯关了,LED1=1就没有意义了,接着后面3个灯会全亮,亮完后,程序又从头开始执行。修改建议:while(1){P0=0xff;led1 = 0;delay();P0=0xff;delay();led2 = 0;delay();P0=0xff;delay();led3 = 0;delay();P0=0xff;delay();led4 = 0;delay();}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楼主你这个代码哪是让一个灯亮呀?有几个问题:1,程序没有死循环,只要程序跑到LED4=0后,就会从头开始又 ...

谢谢了   辛苦

网友L:
P要用大写,头文件改成#include "reg51.h"这个51就行了,还有没有while()循环,而且按你图纸=1是不亮,=0是亮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定义有些问题
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

这还去给写一遍

网友N:
0才是开,1应该是关,你的程序是让一个灭

网友O:
p0.4这个点怎么看着那么别扭   把他改成∧试试吧

网友O:
还有那个P应该用大写的

网友P:
不报错?我不信。

网友P:
main函数里面加一个P0M0=0;P0M1=0;基本的框图要打好啊,还有while()呢?

网友Q:
难道芯片给你整坏了,击穿了,造成漏电,4灯都亮

网友R:
首先要从原理图层面搞清楚什么样的输出有效,此处为输出低电平有效,再者,要清除了解编程软件的规范(如大小写要求);第三从最简单做起以了解细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难道芯片给你整坏了,击穿了,造成漏电,4灯都亮

没那么大的能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首先要从原理图层面搞清楚什么样的输出有效,此处为输出低电平有效,再者,要清除了解编程软件的规范(如大 ...

谢谢    现在改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不报错?我不信。

你要相信      真的不报错的

网友S:
你这个很明显程序有问题,上面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程序。然后,还要检查硬件有没有错误,是否元件损坏等

网友T:
oxff什么意思都不明白?

网友U:
低电平有效呗

网友V:
要注意P的大小写,还有while()循环。  其实刚开始接触单片机还是要多看参考程序代码,多积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