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时钟程序数码管显示会闪烁,怎么才可以解决闪烁问题啊

楼主(2019-05-15):
#include "reg51.h"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int shi=0,fen=0,s0=0,s1=0,bittime=0,bitdisplay=0;
unsigned char Tab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//P2=Tab[s1];P3=0Xef;
void delay(u16 i)
{
while(i--);
}
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 using 0
{
TH0=(65536-50000)/256;TL0=(65536-50000)/256;
  switch(bitdisplay)
  {
    case 0:P2=Tab[s0];P3=0Xdf;break;
     case 1:P2=Tab[s1];P3=0Xef;break;

  }
  bitdisplay++;
  bittime++;
  if(bitdisplay==2){bitdisplay=0;}

}

void main(void)
{

  TMOD=0X01;TH0=(65536-50000)/256;TL0=(65536-50000)/256;
  EA=1;ET0=1;TR0=1;
  while(1)
  {

  if(bittime==20)
     {
   bittime=0;
    s0++;
   }
   if(s0==10)
     {
    s0=0;
     s1++;

   }
  }
}

网友A:
把定时器中断周期设置由50ms改为1~5ms即可消除闪烁

网友B:
TH0=(65536-50000)/256;TL0=(65536-50000)/256;
这是刷新时间,50ms一次,太长了,改为TH0=(65536-5000)/256;TL0=(65536-5000)%256;或者更小

网友C:
延时长一点试试

网友D:
消影,中断时间变短

网友E:
现实前要有消影操作就好了。

网友F:
加入消影,然后把终端的时间变短点就好了

网友G:
延时函数不能设置太长,要短

网友H:
中断时间改短啊,要不是肯定会闪烁的,通常每个com有100hz差不多了

网友I:
改一下延迟

网友J:
延时过短,也可能是电压不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