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水环境监测系统程序设计 蓝牙控制电机

楼主(2019-05-15):
水环境系统的设计,完成了池塘中的循迹以及水环境的监测

//定义头文件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 <math.h>    //Keil library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//定义引脚、常量和变量
sbit LCD12864_RS  =  P1^2;         //RS控制引脚
sbit LCD12864_RW  =  P1^1;         //RW控制引脚
sbit LCD12864_EN  =  P1^0;         //EN控制引脚
sbit LCD12864_PSB =  P1^6;          //CS1模式选择引脚,ST7920控制器,1为8位并行接口,0为串行接口
sbit DQ=P1^5;        //18B20温度传感器引脚
sbit dianji0=P0^0;
sbit dianji1=P0^1;
sbit dianji2=P0^2;
//   PH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P1^4;
//         LM35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 P1^3;
#define LCDPORT P2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引脚
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ucStr1[]  =  "温度内: 00.00 度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1
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ucStr2[]  =  "温度外: 00.00 度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2
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ucStr3[]  =  " PH 值: 00.00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3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4[]  =  "鱼塘环境监控系统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5[]  =  "硬件初始化中....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6[]  =  " 1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7[]  =  " 2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8[]  =  " 3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9[]  =  " 4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10[] =  " 5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11[] =  " 6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12[] =  " 7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13[] =  " 8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14[] =  " 9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ucStr15[] =  "100 %           "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信息4
unsigned char code b1[]=" go\n ",b2[]=" left\n ",b3[]=" right\n ";
unsigned int x,y;
unsigned char flag,a;
//需要串口发送到GSM模块的字符串

unsigned char code UartAT8[] = "AT\r\n";
unsigned char code UartAT1[] = "AT+CSTT\r\n";
unsigned char code UartAT2[] = "AT+CIICR\r\n";
unsigned char code UartAT3[] = "AT+CIFSR\r\n";
unsigned char code UartAT4[] = "AT+CIPSTART=\"TCP\",\"123.206.21.219\",8080\r\n";
unsigned char code UartAT5[] = "AT+CIPSEND\r\n";
unsigned char      UartAT6[] = "t1=00.00  t2=00.00  PH=00.00
"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ar code UartAT7[] = {0x1A};
unsigned char code UartAT9[] = "\r\n";

/*
        任务
        需处理计算
        1.温度LM35
        2.温度18B20
        3.PH
        需输出显示
        1.串口输出
        2.12864显示
*/
//AD检测PH和温度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delayAD(unsigned int a) //延时约1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a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600;i>0;i--);   //1T单片机i=600,若是12T单片机i=12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AD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ASF=0x18; //P1口全部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RES=0;   //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RESL=0; //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TR=0x80;//开启AD电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AD(2);   //等待1ms,让AD电源稳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AD_get(unsigned char channe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TR=0x88|channel;    //开启AD转换1000 1000 即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 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//要经过4个CPU时钟的延时,其值才能够保证被设置进ADC_CONTR 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&0x10));    //等待转换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TR&=0xe7;      //关闭AD转换,ADC_FLAG位由软件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ADC_RES*4+ADC_RESL);   //返回AD转换完成的10位数据(16进制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AD_work(unsigned char channe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AD_val;     //定义处理后的数值AD_val为浮点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50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val+=AD_get(channel); //转换100次求平均值(提高精度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val/=2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val=(AD_val*5)/1024; //AD的参考电压是单片机上的5v,所以乘5即为实际电压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AD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chuliLM35wendu(vo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ADLM35 = AD_work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 wenduLM35 = (int)(ADLM35*10000/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1[8] = wenduLM35/10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3] = ucStr1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1[9] = wenduLM35%1000/1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4] = ucStr1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1[11] = wenduLM35%100/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6] = ucStr1[1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1[12] = wenduLM35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7] = ucStr1[1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d PH(voi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PHAD = AD_work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   PH   = (23.34-5.51*PHAD)*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3[8] = PH/10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3[9] = PH%1000/10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3[11] = PH%100/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3[12] = PH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23] = ucStr3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24] = ucStr3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26] = ucStr3[1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27] = ucStr3[1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//单总线检测18B20

                void Delay18B20_us(unsigned int uiUs)        //us延时函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uiUs > 0;uiUs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void Delay18B20_ms(unsigned int uiMs)        //ms延时函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uiMs > 0;uiMs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1498;i > 0;i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void DS18B20_Init(vo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x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//DQ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(8);  //稍做延时,10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7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(80);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,498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    //拉高总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6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(14);        //154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=DQ;      //稍做延时后 如果x=0则初始化成功 x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6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(20); //212us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void DS18B20_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5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(5); //66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OneChar(vo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0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6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(4); //56u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 // 给脉冲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us(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dat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DS18B20_ReadTemperature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温度值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sdate;//测量到的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xiaoshu1;//小数第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xiaoshu2;//小数第二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xiaoshu;//两位小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  fg=1;        //温度正负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8B20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8B20_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8B20_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8B20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8B20_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8B20_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等(共可读9个寄存器) 前两个就是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=DS18B20_ReadOneCha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H=DS18B20_ReadOneChar(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b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<<=8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t|a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= t/2; //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---此行没用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H>0x7f)      //最高位为1时温度是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L=~tempL;         //补码转换,取反加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H=~tempH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g=0;      //读取温度为负时fg=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te = tempL/16+tempH*16;      //整数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oshu1 = (tempL&0x0f)*10/16; //小数第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oshu2 = (tempL&0x0f)*100/16%10;//小数第二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oshu=xiaoshu1*10+xiaoshu2; //小数两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(sdate>9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2[8] = sdate/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13] = ucStr2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2[9] = sdate%10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14] = ucStr2[9];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2[8] = 0x0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2[9] = sdate+0x3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2[11] = xiaoshu1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16] = ucStr2[1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Str2[12] = xiaoshu2+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AT6[17] = ucStr2[1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
//12864显示数据
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函数名称:Delay
                函数功能:延时函数
                入口参数:uiCount-延时参数
                返回值:无
                备注:无
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void DelayL(unsigned int uiCoun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iCount--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函数名称:LCD12864_CheckBusy
                函数功能:忙检测
                入口参数:无
                返回值:无
                备注:使用变量i做计时,避免液晶在死循环处停滞。
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void LCD12864_CheckBusy(vo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250;        //局部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RS = 0;          //拉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RW = 1;          //拉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EN = 1;          //使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 > 0) && (P0 & 0x80))i--;  //判断忙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EN = 0;          //释放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函数名称:LCD12864_WriteInfomation
                函数功能:向LCD12864写入命令或者数据
                入口参数:ucData-要写入液晶的数据或者命令的内容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ComOrData-命令或者数据的标志位选择,0或者1,其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:写入的是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:写入的是命令
                返回值:无
                备注:无
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void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unsigned char ucData,bit bComOrData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CheckBusy();        //忙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RW = 0;        //拉低R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RS = bComOrData;        //根据标志位判断写入的是命令还是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,等待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PORT = ucData;       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至数据端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EN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EN = 0;                //按照时序来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函数名称:LCD12864_Init
                函数功能:LCD12864液晶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入口参数:无
                返回值:无
                备注:无
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void LCD12864_Init(voi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400);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PSB = 1;        //8位并口工作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0x30,0); //基本指令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0x08,0);  //显示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0x10,0);        //光标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0x0c,0);        //游标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0x01,0);  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0x06,0);        //进入点设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函数名称:LCD12864_DisplayOneLine
                函数功能:显示一行汉字(8个汉字或者16个英文字符)
                入口参数:position-要显示的行的首地址,可选值0x80,0x88,0x90,0x98,其中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0:液晶的第一行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8:液晶的第三行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0:液晶的第二行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8:液晶的第四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-要显示的内容的首地址。
                返回值:无
                备注:无
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void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unsigned char position,unsigned char *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position,0);//写入要显示文字的行的首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L(15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<16;i++)                //依次执行写入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(*p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void Delay10000m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开机用延时10秒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
        i = 165;
        j = 59;
        k = 28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k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void fangxiang()
{
  switch(a)//判断a从串口读取到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9://如果是0x1f就前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x=0;b1[x]!='\0';x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b1[x];//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0://如果是0x2f就后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x=0;b2[x]!='\0';x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b2[x];//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1://如果是0x3f就左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x=0;b3[x]!='\0';x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b3[x];//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2://如果是0x1f就前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x=0;b1[x]!='\0';x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b1[x];//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ji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init()//初始化子程序
{
        TMOD=0x2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T1为工作方式2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1定时器装初值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T1
        REN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串口接收
        SM0=0;
        SM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串口工作方式1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串口中断
}

//主函数

                void main(void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ini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in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液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98,ucStr4);        //显示信息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90,ucStr5);        //显示信息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6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7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8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9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10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11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12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13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14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15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ms(500);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fangxia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uliLM35wendu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M35xiansh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HADxiansh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8B20_ReadTemperatu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8B20xiansh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0,ucStr1);        //显示信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90,ucStr2);        //显示信息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isplayOneLine(0x88,ucStr3);        //显示信息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8B20_ms(5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void chuan() interrupt 4//串口中断服务程序
{
        RI=0;//软件清除串口响应
        a=SBUF;//读取单片机串口接受的蓝牙模块发送的数据
        flag=1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