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画板每个原件的引脚要单独加焊盘么?铺铜怎样美观?

楼主(2019-05-15):
protel99画板时,每个原件的引脚要单独加焊盘么?铺铜时,应该怎样才能更美观?

网友A:
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,单独加焊盘?是画封装的时候还是走线的时候?
画封装,一般就是有几个引脚就画几个焊盘;走线的时候已经有焊盘了。
铺铜美观不美观,是跟布局走线有很大关系的。

网友B:
目前主要以AD为主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目前主要以AD为主哦

哦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