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和直流减速电机 含仿真

楼主(2019-05-15):
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和直流减速电机。
用这个电路图可以实现多个电机的联动,易于写程序控制。
使用多个L298驱动芯片,安全高效。

以下是正文:

L298驱动芯片介绍:

  • L298工作电压高达46V
  • 总DC电流达4A
  • 低饱和电压
  • L298具有过温保护功能

接下来看看protues的仿真图。

按图示接法,驱动芯片的in口和out口电平状态完全对应一致。但不会有过大电流流过单片机。因此安全可靠。

驱动方法:
直流电机,直接电机的连线上,给予一高一低的两个电平即可,反转只需对换电平。

步进电机采用四线二相步进电机,扭矩大,角度精确。
驱动程序:
bujin()
{

while(1)
   {
  //1
A0 =1;
A1 =0;
A2 =0;
A3 =0;

delay();
  //2
A0 =1;
A1 =0;
A2 =1;
A3 =0;

delay();
  //3
A0 =0;
A1 =0;
A2 =1;
A3 =0;

delay();
       //4
A0 =0;
A1 =1;
A2 =1;
A3 =0;

delay();
        //5
A0 =0;
A1 =1;
A2 =0;
A3 =0;

delay();
      //6
A0 =0;
A1 =1;
A2 =0;
A3 =1;

delay();
       //7
A0 =0;
A1 =0;
A2 =0;
A3 =1;

delay();
       //8
A0 =1;
A1 =0;
A2 =0;
A3 =1;

delay();

}

原理图: 无
仿真:
代码: 无

网友A(2020-04-09):
请问下这个减速电机在DPX里面怎么搜啊

网友B(2020-11-08):
只有仿真 没有程序 太秀了

网友C:
这个支持上位机控制吗

网友C:
这个压缩包里面没有程序 只有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