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8敷铜很卡,有点乱敷,甚至把已经敷好的给挤压掉

楼主(2019-05-15):
Altium Designer 18敷铜很卡,还有点乱敷,甚至把已经敷好的给挤压掉了!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?

网友A:
这个涉及到系统硬件和日常维护等问题

网友B:
电脑该换啦

网友B:
或者换个低版本的AD试试

楼主:
大佬们,I7的处理器加500G SSD  还要怎么换啊?

网友C:
把不是必需的层隐藏,能不显示就尽量不显示,如果是双层板就只留下四个层就可以了,其它的全部不显示
敷铜放在最后一步,就是敷铜之后就可以直接出PCB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