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用I2C扩展键,编程实现8个LED灯的流水点亮,点亮时间由定时器确定,长短用键...

楼主(2019-05-15):
利用I2C扩展键,编程实现8个LED灯的流水点亮,点亮时间由定时器确定,长短用键盘可调。

#include "MSP430G2553.h"
void P1_IODect();
void P13_Onclick();
void GPIO_init();
void WDT_init();
void Timer1_init();
void Timer1_ISR();

void main(void) {
    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//关狗
        GPIO_init();
        WDT_init();
        Timer1_init();//初始化timer1
        _enable_interrupt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总中断
        _bis_SR_register(LPM3_bits+GI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PM0方式休眠
}
void GPIO_init()
{
        //-----配合机械按键,启用内部上拉电阻-----
        P1DIR|=BIT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用P1.3内部上下拉电阻
        P1OUT|=BIT0;//LED输出 P1.6
        P2DIR|=BIT4;
        P2SEL|=BIT4;//PWM输出 P2.4
        P2DIR&=~BIT2;
        P2SEL|=BIT2;//捕获模式,要善于查捕获IO口//将电阻设置为上拉
        //-----配置P1.3中断参数-----
        P1REN|=BIT3;//电阻使能寄存器
        P1OUT|=BIT3;
        P1DIR&=~BIT3;//设为输入(可省略)
}
void WDT_init()
{
        WDTCTL=WDT_ADLY_16;
        IE1|=WDTIE;//WDT中断开关
}
void Timer1_init()
{
        //通道1控制寄存器,捕获通道
        TA1CCTL1=CAP+CCIE+CM_3+CCIS_1+SCS;//捕获,中断分开关,测脉宽需上升和下降沿均捕获
        //通道2控制寄存器,比较通道
        TA1CCTL2=OUTMOD_6;
        TA1CCR0 = 32700;//将近1秒,使肉眼可见
        TA1CCR2 = 16000;
        //设置主定时器,主定时器增计数,增减模式周期可调
        TA1CTL =TASSEL_1+MC_1+TACLR;//主定时器工作模式设定,捕获比较功能打开
}
//Timer1中断函数,多中断源合用
#pragma vector=TIMER1_A1_VECTOR//中断向量
__interrupt  void TIMER1_A1(void)//名称任取,可读性强
{
        switch(TA1IV)//中断向量寄存器
        {
        case TA1IV_TACCR1:Timer1_IS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
}

void Timer1_ISR()
{
     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width=0;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pwm_start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pwm_end=0;
        //读取电平读取上升下降沿,通过寄存器读取状态

        if(TA1CCTL1&CCI)//高电平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m_start=TA1CCR1;//捕获值放到变量中,捕获完成
                P1OUT|=BIT0;//LED点亮显示高电平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TA1CCTL1&COV==2)  TA1CCTL1 &=~COV;//判断溢出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end =TA1CC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dth=pwm_end-pwm_start;//高电平脉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OUT&=~BIT0;//LED显示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tar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end=0;//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+GI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TA1CCTL1&=~COV;
}

void P1_IODect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Push_Key=0;
        //-----排除输出IO的干扰后,锁定唯一被触发的中断标志位-----
        Push_Key=P1IFG&(~P1DIR);
        //-----延时一段时间,避开机械抖动区域-----
        __delay_cycles(10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延时
        //----判断按键状态是否与延时前一致-----
        if((P1IN&Push_Key)==0&&Push_Key==BIT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该次按键确实有效
          P13_Onclick();
}

void P13_Onclick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1.3的事件处理函数
{
        //-----Bright在函数执行完后不能被清空,所以得设为静态局部变量-----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temp=16000;
                TA1CCR2+=4000;
                temp=TA1CCR2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>=32700)
                   TA1CCR2=0;
        }

#pragma vector = WDT_VECTOR//中断向量
__interrupt void WDT_ISR(void)//名称任取,可读性强
{
        P1_IODect();
}

网友A:
此帖仅作者可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