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2530和GY30光敏传感器的使用源代码

楼主(2019-05-15):
详情看代码吧

#include "OSAL.h"
#include "AF.h"
#include "ZDApp.h"
#include "ZDObject.h"
#include "ZDProfile.h"

#include "Common.h"
#include "DebugTrace.h"

#if !defined( WIN32 )
  #include "OnBoard.h"
#endif

/* HAL */
#include "hal_lcd.h"
#include "hal_led.h"
#include "hal_key.h"
#include "hal_uart.h"
#include "OSAL_Nv.h"

const cId_t SampleApp_ClusterList[SampleApp_MAX_CLUSTERS] =
{
  REPORT_CLUSTER_ID
};

const 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SampleApp_SimpleDesc =
{
  SampleApp_ENDPOINT,              //  int Endpoint;
  SampleApp_PROFID,                //  uint16 AppProfId[2];
  SampleApp_DEVICEID,              //  uint16 AppDeviceId[2];
  SampleApp_DEVICE_VERSION,        //  int   AppDevVer:4;
  SampleApp_FLAGS,                 //  int   AppFlags:4;
  SampleApp_MAX_CLUSTERS,          //  byte  AppNumInClusters;
  (cId_t *)SampleApp_ClusterList,  //  byte *pAppInClusterList;
  0,          //  byte  AppNumInClusters;
  (cId_t *)NULL       // (cId_t *)NULL    byte *pAppInClusterList;
};

//static uint8 SerialApp_TxLen;
endPointDesc_t SampleApp_epDesc;
uint8 SampleApp_TaskID;
devStates_t SampleApp_NwkState;

uint8 SampleApp_TransID;  // This is the unique message ID (counter)

afAddrType_t SampleApp_Dst_DstAddr;

void SampleApp_MessageMSGCB(afIncomingMSGPacket_t *pkt);

void SampleApp_Init( byte task_id )
{
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;
  SampleApp_TaskID = task_id;
  SampleApp_TransID = 0;

  SampleApp_epDesc.endPoint = SampleApp_ENDPOINT;
  SampleApp_epDesc.task_id = &SampleApp_TaskID;
  SampleApp_epDesc.simpleDesc
            = (SimpleDescriptionFormat_t *)&SampleApp_SimpleDesc;
  SampleApp_epDesc.latencyReq = noLatencyReqs;
  afRegister( &SampleApp_epDesc );
uartConfig.configured           = TRUE;
  uartConfig.baudRate             = BAUD;
  uartConfig.flowControl          = FALSE;
  uartConfig.rx.maxBufSize        = RX_SZ;
  uartConfig.tx.maxBufSize        = TX_SZ;
  uartConfig.idleTimeout          = IDLE;
  uartConfig.intEnable            = TRUE;
  uartConfig.callBackFunc         =NULL;
  HalUARTOpen (PORT, &uartConfig); //配置串口

  P1DIR|=0x0E;
  LED1 =0;
  LED2 =0;

}

UINT16 SampleApp_ProcessEvent( byte task_id, UINT16 events )
{
  afIncomingMSGPacket_t *MSGpkt;

  if ( events & SYS_EVENT_MSG )
  {
    MSGpkt = (afIncomingMSGPacket_t *)osal_msg_receive( SampleApp_TaskID );
    while ( MSGpkt )
    {
      switch ( MSGpkt->hdr.event )
      {
        case AF_INCOMING_MSG_CMD:
         SampleApp_MessageMSGCB(MSGpkt);
         LED2=!LED2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case ZDO_STATE_CHANGE:
          SampleApp_NwkState = (devStates_t)(MSGpkt->hdr.status);
          if ( (SampleApp_NwkState == DEV_ZB_COORD)
              || (SampleApp_NwkState == DEV_ROUTER)
              || (SampleApp_NwkState == DEV_END_DEVICE) 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1=1; //若成功创建网络则点亮LED2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LED1=0;// Device is no longer in the network
          }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osal_msg_deallocate( (uint8 *)MSGpkt );
      MSGpkt = (afIncomingMSGPacket_t *)osal_msg_receive( SampleApp_TaskID );
    }
    return (events ^ SYS_EVENT_MSG);
  }

  return 0;
}

void SampleApp_MessageMSGCB( afIncomingMSGPacket_t *pkt )
{
  unsigned char buffer[2];
  unsigned char WenDuChars[2];
  unsigned char ShiDuChars[2];

  switch (pkt->clusterId) {
  case REPORT_CLUSTER_ID:
       osal_memcpy(buffer,pkt->cmd.Data,2);
    if(buffer[0]!=0)
      {
        WenDuChars[0]=buffer[0]/10+'0';
        WenDuChars[1]=buffer[0]%10+'0';
        HalUARTWrite(0,"采集到的温度是:",16);
        HalUARTWrite(0,WenDuChars,2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HalUARTWrite(0,"It's Wrong",10);
        HalUARTWrite(0,"\n",1);
      }
      if(buffer[1]!=0)
      {
        ShiDuChars[0]=buffer[1]/10+'0';
        ShiDuChars[1]=buffer[1]%10+'0';
        HalUARTWrite(0,"采集到的湿度是:",16);
        HalUARTWrite(0,ShiDuChars,2);
        HalUARTWrite(0,"\n",1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HalUARTWrite(0,"It's Wrong",10);
        HalUARTWrite(0,"\n",1);
      }
    break;
  }
}

楼主:
#include "ZComDef.h" #include "hal_drivers.h" #include "OSAL.h" #include "OSAL_Tasks.h"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头文件的包含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#if defined ( MT_TASK )   #include "MT.h"   #include "MT_TASK.h" #endif  #include "nwk.h" #include "APS.h" #include "ZDApp.h"  #if defined ( ZIGBEE_FREQ_AGILITY ) || defined ( ZIGBEE_PANID_CONFLICT )   #include "ZDNwkMgr.h" #endif  #if defined ( ZIGBEE_FRAGMENTATION )   #include "aps_frag.h" #endif #include "Common.h"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任务注册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 const pTaskEventHandlerFn tasksArr[] = {   macEventLoop,//MAC任务循环   nwk_event_loop,//网络层任务函数   Hal_ProcessEvent,//硬件层函数 #if defined( MT_TASK )   MT_ProcessEvent,//串口支持层定义 #endif   APS_event_loop,//应用支持层任务事件函数 #if defined ( ZIGBEE_FRAGMENTATION )   APSF_ProcessEvent, #endif   ZDApp_event_loop,//设备对象层函数 #if defined ( ZIGBEE_FREQ_AGILITY ) || defined ( ZIGBEE_PANID_CONFLICT )   ZDNwkMgr_event_loop, #endif   SampleApp_ProcessEvent//自己定义的任务处理函数 };  const uint8 tasksCnt = sizeof( tasksArr ) / sizeof( tasksArr[0] ); uint16 *tasksEvents;  void osalInitTasks( void )//为各个进程添加任务ID,用作查找任务时用 {   uint8 taskID = 0;    tasksEvents = (uint16 *)osal_mem_alloc( sizeof( uint16 ) * tasksCnt);   osal_memset( tasksEvents, 0, (sizeof( uint16 ) * tasksCnt));    macTaskInit( taskID++ );//MAC层的任务ID号   nwk_init( taskID++ );//网络ID分配   Hal_Init( taskID++ );//硬件ID分配 #if defined( MT_TASK )   MT_TaskInit( taskID++ ); #endif   APS_Init( taskID++ ); #if defined ( ZIGBEE_FRAGMENTATION )   APSF_Init( taskID++ ); #endif   ZDApp_Init( taskID++ ); #if defined ( ZIGBEE_FREQ_AGILITY ) || defined ( ZIGBEE_PANID_CONFLICT )   ZDNwkMgr_Init( taskID++ ); #endif   SampleApp_Init( taskID );//为自己的任务添加ID }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