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热电偶变送器proteus仿真就动一下就没反应了?

楼主(2019-05-15):
proteus仿真就动一下就没反应了 求助啊
主要做热电偶变送器
程序还有一部分没编完
/*2019年5月13日*/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/*宏定义*/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/*串口、变量定义,位声明*/
sbit ds18b20_io=P1^1;//18b20输入端口
sbit tlc_clk=P1^2; //2543CLK端口
sbit tlc_din=P1^3; //2543DIN端口
sbit tlc_dout=P1^4; //2543DOUT端口
sbit tlc_cs=P1^5; //2543片选端口
sbit max485_1=P3^0 ; //485??端口
sbit max485_2=P3^1 ; //485??端口
sbit max485_src=P3^4 ; //485使能端口

sbit E=P2^0 ;  //1602EN端口
sbit RW=P2^1 ;  //1602RW端口
sbit RS=P2^2 ;  //1602RS端口
/*键盘口定义*/
/*键盘口定义*/
/*键盘口定义*/
/*键盘口定义*/
/*各函数声明*/
   void delay(uchar i);   //延时函数
   void ds_init();       //18b20初始化函数
   bit bitRead();     //18b20位读取
   uchar byteRead();   //18b20字节读取
   void writeByte(uchar dat);//向18B20写入一字节数据
   void sendChangeCmd();  //向18b20发送温度转换命令
   void sendReadCmd();   //向18b2发送温度读取命令
   uint getTmpValue();   //向18b2读取温度
   void AD2543_ini();        //2543初始化程序
   uint Read2543(unsigned char port); //2543读取程序
   void WaitNus(uint x);            //延时x微秒
   void BUSYFLAG(void);        //忙标志查询,忙时一直查询
   void writeCommand(uchar command);   //写命令字(地址)
   void writeData(uchar DATA);     //写控制字
   void LCDINT(void);        //LCD初始化函数
   uint filtration(uint a,uint b,uint c);  //滤波函数

/*各数组定义*/
    code uint TP_DATA[61][2]={{0,0},{100,397},{200,789},{300,1203},{400,1612},{500,2023},{600,2436},
            {700,2851},{800,3267},{900,3682},{1000,4055},{1100,4468},{1200,4879},
         {1300,5288},{1400,5694},{1500,6138},{1600,6540},{1700,6941},{1800,7340},
         {1900,7739},{2000,8138},{2100,8539},{2200,8940},{2300,9343},{2400,9747},
         {2500,10153},{2600,10562},{2700,10971},{2800,11382},{2900,11795},{3000,12209},
         {3100,12624},{3200,13040},{3300,13457},{3400,13874},{3500,14293},{3600,14713},
         {3700,15133},{3800,15554},{3900,15975},{4000,16397},{4100,16820},{4200,17243},
         {4300,17667},{4400,18091},{4500,18516},{4600,18941},{4700,19366},{4800,19792},
         {4900,20218},{5000,20644},{5100,21071},{5200,21497},{5300,21924},{5400,22350},
         {5500,22776},{5600,23203},{5700,23269},{5800,24055},{5900,24480},{6000,24905}};

    /*函数部分*/
   void main()     //主函数
   {
  LCDINT();      /*各芯片初始化*/
  ds_init();
  AD2543_ini();

  TMOD=0x01;    //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
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EA=1;     //开总中断
  ET0=1;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TR0=1;     //启动定时器0
  while(1)
   {;}

   }

/*延时函数,延时i毫秒 */
void delay(uchar i)
{
  uchar j,k;
  for(j=i;j>0;j--)
  {
   for(k=125;k>0;k--);
  }
}

/*18b20初始化函数*/
void ds_init()
{
  uint i;
  ds18b20_io=0;
  i=103;
  while(i>0);i--;
  ds18b20_io=1;
  i=4;
  while(i>0);i--;
}
/*18b20位读取*/
bit bitRead()
{
   uint i;
     bit b;
  ds18b20_io=0;
     i++;
     ds18b20_io = 1;
     i++; i++;
        b = ds18b20_io;
        i = 8;
        while(i>0) i--;
        return b;
}
/*字节读取*/
unsigned char readByte()
    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uchar j, dat;
        dat = 0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j = bitRead();
            dat = (j << 7) | (dat >> 1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    }

/*向DS18B20写入一字节数据*/
void writeByte(uchar dat)
  {
     uint i;
     uchar j;
     bit b;
     for(j = 0; j < 8; j++)
      {
         b = dat & 0x01;  //取最后一位
         dat >>= 1;
         if(b)      //写"1", 让低电平持续2个小延时, 高电平持续8个小延时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s18b20_io = 0;
             i++; i++;
             ds18b20_io = 1;
             i = 8;
    while(i>0) i--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   //写"0", 让低电平持续8个小延时, 高电平持续2个小延时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s18b20_io = 0;
             i = 8; while(i>0) i--;
             ds18b20_io = 1;
             i++; i++;
         }
     }
}
/*向18b20发送温度转换命令*/
void sendChangeCmd()
{
  ds_init();    //初始化DS18B20, 无论什么命令, 首先都要发起初始化
  delay(1);    //延时1ms, 因为DS18B20会拉低DQ 60~240us作为应答信号
  writeByte(0xcc); //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Skip Rom
  writeByte(0x44); //写入温度转换命令字 Convert T
}
/*向18b2发送温度读取命令*/
void sendReadCmd()
  {
     ds_init();
     delay(1);
     writeByte(0xcc); //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Skip Rom
     writeByte(0xbe); //写入读取数据令字 Read Scratchpad
}
  /*获取当前温度值*/
uint getTmpValue()
  {
     uint ds18b20_value;
  float t;
  uchar low, high;
  sendReadCmd();
   low = readByte();      //连续读取两个字节数据
  high = readByte();
   ds18b20_value = high;
  ds18b20_value <<= 8;
   ds18b20_value |= low;
  t=ds18b20_value*0.0625;
  ds18b20_value=t*10+0.5;
  return ds18b20_value;
   }
   /*2543初始化函数*/
   void AD2543_ini()
{
  tlc_cs=1;
     tlc_cs=0;
}
   /*2543读取函数*/
   unsigned int Read2543(unsigned char port)        //port为准备读取的端口
{
uint ad=0,n;//变量ad为返回值,n为临时变量(用于端口操作)
uchar i;

tlc_clk=0;      //clk先给0,避免出错
tlc_cs=0;       //片选,0有效
n=port;           //用n来操作端口port,目的是写2次端口地址,这样回来的才是真正的端口ad值
n<<=4;          //先偏移4,让地址到高位
for(i=0;i<12;i++)   //输入12位端口地址(其实前4位是地址,后8位都是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tlc_din=(bit)(n&0x80);  //高位(第8位)输出。(串口模式)
           tlc_clk=1;
           tlc_clk=0;
           n<<=1;       //左移1位。利用循环逐位输出
         }
tlc_cs=1;        //关闭片选
           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         //缓冲一下
         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 //缓冲

tlc_cs=0;  //再次片选
n=port;     //再次写端口地址
n<<=4;
for(i=0;i<12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tlc_din=(bit)(n&0x80);
           tlc_clk=1;
           tlc_clk=0;
           n<<=1;
         }
tlc_cs=1;   //停止
           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
         {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}

tlc_cs=0;                 //片选。开始读取数据
for(i=0;i<12;i++)     //12位循环
         {
         ad<<=1;         //先左移1位
           if(tlc_dout) ad|=0x01;  //判断:如AD_OUT为1,则ad低位赋值1
           tlc_clk=1;
           tlc_clk=0;
         }
tlc_cs=1;             //结束读数据

return(ad);           //返回值ad
}

/*LCD1602程序*/
void WaitNus(uint x)//延时 x us
{

  unsigned char j;

  while(x--)

   {
    for(j=0;j<12;j++)

     {;}

   }

}
/*忙标志判断*/
void BUSYFLAG(void)

{

  uchar temp;

  P0=0xff;

  RS=1;

  RW=1;

  while(1)

  {

   E=1;

   temp=P0; //读状态字

   E=0;

   if ((temp&0x80)==0)

   break; //判断忙标志是否为0

  }

}
/*写命令字 地址*/
void writeCommand(uchar command)
{

  BUSYFLAG();

  RS=0;

  RW=0;

  E=1;

  P0=command;

  E=0;

}
/*写控制字*/
void writeData(uchar DATA)
{

  BUSYFLAG();
  RS=1;

  RW=0;

  E=1;

  P0=DATA;

  E=0;

}
/*lcd初始化*/
void LCDINT(void)
{

  delay(15);////延时 x ms

  writeCommand(0x30);//8位

  delay(4);////延时 x ms

  writeCommand(0x30);

  WaitNus(100);////延时 x us

  writeCommand(0x30);

  writeCommand(0x38);//两行显示模式

  writeCommand(0x01);//清屏

  writeCommand(0x06);//画面不动

  writeCommand(0x0c);//光标设置

  writeCommand(0x80);//显示首址

}

/*终值滤波函数*/
uint filtration (uint a,uint b,uint c)
{
  uint mid;
  if((a<b&&a>c)||(a<c&&a>b))
   {mid=a;}
  else if((b<a&&b>c)||(b<c&&b>a))
   {mid=b;}
  else
   {mid=c;}
  return mid;
}

/*中断函数*/
void RUN(void) interrupt 0
{

  uint a,b,c;   //临时变量
  uint Tmp,V, Vchg;
  uint i=0;
  a=getTmpValue();     // 采集18b20的温度数据
  b=getTmpValue();
  c=getTmpValue();
  Tmp=filtration (a,b,c);    // 调用中值滤波函数

  a=Read2543(0); // 采集2543电势数据
  b=Read2543(0);
  c=Read2543(0);

  V=filtration (a,b,c)+0.5;    // 调用中值滤波函数
  while(Tmp>TP_DATA[i][0])
   {i++;}

  Vchg=Tmp*(float)(TP_DATA[i][1]-TP_DATA[i-1][1])/(TP_DATA[i][0]-TP_DATA[i-1][0])+TP_DATA[i-1][0];

  V=V/200.7*1000+Vchg;
  i=0;
  while(Tmp>TP_DATA[i][1])
   {i++;}

  Tmp=TP_DATA[i][0]-(float)(TP_DATA[i][1]-V)*(TP_DATA[i][0]-TP_DATA[i-1][0])/(TP_DATA[i][1]-TP_DATA[i-1][1]); //温度的十倍

  writeCommand(0);
  writeData(Tmp%100);
  writeCommand(0);
  writeData(Tmp%10);
  writeCommand(0);
  writeData(Tmp%100); // 送显(待优化)

}

  //按键功能 485通信功能 显示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