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品用到W25Q128,量产的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下载字库到flash比较方便

楼主(2019-05-15):
主控芯片是STM32f103vet6,SPI方式操作W25Q128,研发阶段用串口方式下载字库到flash,下载过程3-4分钟。量产用什么方法比较好?

网友A(2023-02-28):
用编程器/烧录器,直接写入芯片,在贴片到PCB板上。编程器常见希尔特的比较好

网友B:
有专门的烧IC的治具, ic放置在里面卡号,引出先到烧写器上, 就可以批量写入字库了.

网友C:
量产有专门的烧录器,一拖8, 可以用母片对拷,也可以把字库下载带SD卡烧录,5年前 我买新的大概700块; 现在不知道,可以去TB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