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寻迹小车程序理解的问题

楼主(2019-05-15):
这个是stm32寻迹控制轮子程序但是我到现在都没读懂他到底定义是哪四个io口,PA6,PA7 PB8,PB9,OR,PC6,PC7,PC8,PC9,求大神指点

#include "motor_control.h"
#include "SysTick.h"
#include "UltrasonicWave.h"
#include "pwm_output.h"
#include "usart1.h"

#define ONWARD   1
#define BACKWARD 0
extern vu8  count;
extern vu32 averge_distance;
vu8 left,right,middle;
vu32 S2;
vu32 S4;
vu32 S1;
vu32 timer;
//u16 Pwm_Right;
//u16 Pwm_Left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函数名    :Control_GPIO_Config
    函数描述:配置Control小车用到的I/O口
    输入参数:无
    输出参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A_InitStructure,GPIOB_InitStructure;   //定义两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//开启GPIOA外设时钟

    GPIOA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8|GPIO_Pin_9; //选择要控制的GPIOA引脚
    GPIOA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//设置引脚模式为推挽式输出
    GPIOA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//设置引脚速度为50Mhz
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A_InitStructure); //调用库函数初始化    GPIOA
    //刚开始停止电机转动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|GPIO_Pin_9);

    //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  //开启GPIOB的时钟

    GPIOB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|GPIO_Pin_7;  //选择要控制的GPIOB引脚
    GPIOB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//配置引脚模式为推挽式输出
    GPIOB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//设置引脚速度为50MHz

    GPIO_Init(GPIOC,&GPIOB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//调用初始化GPIOB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6|GPIO_Pin_7);        //启动关闭电机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函数名        : Control_GPIOE_Config
   输入描述 : 对传感器输入信号的管脚配置
   输入参数 :无
   输出参数 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ontrol_GPIOE_Config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B_InitStructure;  //定义GPIOE管脚结构体变量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RCC_APB2Periph_GPIOB,ENABLE);//开启GPIOE外设时钟

    GPIOB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3|GPIO_Pin_4;
    GPIOB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   //输入采用浮空输入

    GPIO_Init(GPIOB,&GPIOB_InitStructur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:TIM3_GPIO_Config
* 描述  :配置TIM3复用输出PWM时用到的I/O
* 输入  :无
* 输出  :无
* 调用  :内部调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3_GPIO_Config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ENABLE);  //配置GPIOC的管脚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ENABLE); //开启TIM3时钟
    /**配置pwm输出的对应GPIO管脚****/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|GPIO_Pin_7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  //复用推挽式输出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文件名           : TIM_Configuration
*描述             : TIM4 初始化
* 输入 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: 无
* 返回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3_Configuration(u16 CCR_Val_12,u16 CCR_Val_34)
{

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TIM_OCInitTypeDef    TIM_OCInitStructure;

    //CCR_Val_12 = 900;
    //CCR_Val_34 = 900;
    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TIM3 Configuration: generate 2 PWM signals with 2 different duty cycles:
    TIM3CLK = 36 MHz, Prescaler = 0x0, TIM3 counter clock = 36 MHz
    TIM3 ARR Register = 999 => TIM3 Frequency = TIM3 counter clock/(ARR + 1)
    TIM3 Frequency = 36 KHz.
      TIM3 Channel1 duty cycle = (CCR_Val_12/ TIM3_ARR)* 100 = 50%
      TIM3 Channel1 duty cycle = (CCR_Val_34/ TIM3_ARR)* 100 = 50%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    /***通道1的配置*****/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999;        //设定总周期值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;      //设置预分频:不预分频,即为36MHz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 ;    //设置时钟分频系数:不分频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 //向上计数模式

    TIM_TimeBaseInit(TIM3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       //配置为PWM模式1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_Val_12;       //设置跳变值,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,电平发生跳变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 //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_Val时为高电平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CCR_Val_34;      //设置通道3的电平跳变值,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

  TIM_OC1Init(TIM3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   //使能通道1
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  TIM_OC2Init(TIM3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    //使能通道2
  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/***通道3的配置*****/

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3, ENABLE);             //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
  TIM_Cmd(TIM3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3

//  TIM_OC3Init(TIM3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    //使能通道3
//  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
//  TIM_OC4Init(TIM3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    //使能通道4
//   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//

}

/*************壁障前进***********/
void Forward_run(void)
{
     /*左侧轮子停转*/
//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900;
//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900;

                TIM3_Configuration(700,700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//0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//1
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//0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//1

}
/*************壁障后退***********/
void Backward_run(void)
{

    /*左侧轮子停转*/
//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900;
//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900;

                TIM3_Configuration(700,700);

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//1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//0

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//1
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//0

}
/*************壁障左转***********/
void Left_turn(void)
{
   /*左侧轮子停转*/
//     Pwm_Left = 900;
//     Pwm_Right = 900;

    TIM3_Configuration(700,700);

//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);//0 //右电机转动
//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//1
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 //左电机停止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

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//0 //右电机转动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//1
}
/*************壁障右转***********/
void Right_turn(void)
{
/***右侧停转*/
//     Pwm_Left = 900;
//     Pwm_Right = 900;

    TIM3_Configuration(700,700);

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//0 //左电机转动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//1

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 //右电机停止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

//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2);//1
//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4);//0
}
/*************停止**********/
void Stop(void)
{
         /*左侧轮子停转*/
//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0;
//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0;

                TIM3_Configuration(0,0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

}
/*************循迹前进***********/
void Xunji_Forward_run(void)
{
     /*左侧轮子停转*/
//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900;
//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900;

                TIM3_Configuration(400,400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//0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//1
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//0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//1

}

/*************循迹左转***********/
void Xunji_Left_turn(void)
{
   /*左侧轮子停转*/
//     Pwm_Left = 900;
//     Pwm_Right = 900;

    TIM3_Configuration(400,400);

//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);//0 //右电机转动
//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//1
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 //左电机停止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

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//0 //右电机转动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//1
}

/*************循迹右转***********/
void Xunji_Right_turn(void)
{
/***右侧停转*/
//     Pwm_Left = 900;
//     Pwm_Right = 900;

    TIM3_Configuration(400,400);

  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//0 //左电机转动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//1

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 //右电机停止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

//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2);//1
//    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4);//0
}
/*************循迹停止***********/
void Xunji_Stop(void)
{
         /*左侧轮子停转*/
//                Pwm_Left = 0;
//                Pwm_Right = 0;

                TIM3_Configuration(400,400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);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9);
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6);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7);

}
void  COMM(void) //方向函数
{
         Degree(20,1);
//    TIM_SetCompare1(TIM2,11);
         Delay_ms(700);
         Average_Distance();
         S2=averge_distance;

         Degree(150,1);
//    TIM_SetCompare1(TIM2,4);
         Delay_ms(700);
         Average_Distance();
         S4=averge_distance;

         Degree(85,1);
//    TIM_SetCompare1(TIM2,8);
         Delay_ms(700);
         S1=averge_distance;

        if(S2<30||S4<30) //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20CM小车后退
        {
        Backward_run(); //后退
        Delay_ms(700);
        }

    if(S2>S4)
    {
        Right_turn(); //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,右转
        Delay_ms(700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Left_turn(); //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,左转
        Delay_ms(700);
    }
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Auto_run
* 描述           : 避障程序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: 无
* 返回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uto_run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障碍
{

    Average_Distance();

    if(averge_distance<30)
    {
         Stop();//小车停止
         COMM(); //方向函数
     }

     else
    {
        if(averge_distance>30)
      {
      Forward_run();

      }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循迹程序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: 无
* 返回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Xunji_run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障碍
{
     //四路寻迹传感器有信号(白线)为0 没有信号(黑线)为1
           if(Out1==0 && Out2==0&&Out3==0 &&Out4==0 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Xunji_Forward_run();//实现小车的前进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0&&Out3==0 &&Out4==1 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Xunji_Stop();//实现小车的停止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1&&Out3==1 &&Out4==0 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Xunji_Forward_run();//实现小车的前进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1&&Out3==0 &&Out4==0 )
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TurnRight();//实现小车的左转
                 Xunji_Left_turn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0&&Out3==0 &&Out4==0 )
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TurnRight();//实现小车的左转
                 Xunji_Left_turn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0&&Out3==1 &&Out4==1 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Xunji_Right_turn();//实现小车的前进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1&&Out3==1 &&Out4==1 )
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TurnRight();//实现小车的左转
                  Xunji_Left_turn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0&&Out3==0 &&Out4==1 )
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TurnLeft();//实现小车的右转
                 Xunji_Right_turn();//实现小车的左转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0 && Out2==0&&Out3==1 &&Out4==0     )
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TurnLeft();//实现小车的右转
                 Xunji_Right_turn();//实现小车的左转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&&Out3==0 &&Out4==0     )
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RunToForward();//实现小车的前进
                 Xunji_Left_turn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 if(Out1==1 && Out2==1&&Out3==1 &&Out4==0     )
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TurnLeft();//实现小车的右转
                  Xunji_Right_turn();//实现小车的左转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Xunji_Stop();//实现小车的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}

}

楼主:
没有大佬解答一下吗?

网友A(2019-06-25):
6,7,8,9吧

网友B(2021-04-01):
根据主板原理图看接口

网友C(2023-03-22):
请问你有完整的STM32寻迹小车程序吗?

网友D:
单单从这两句看
//刚开始停止电机转动
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8|GPIO_Pin_9);
显然是让 PC8和9 置高,但前边又没给GPIOC 初始化,所以不是你迷惑,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E:
既然是pin  那就是唯一,看原理图或芯片手册

网友F:
19年的帖子....,这是哪个大神找出来的

网友G:
这程序让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同事,不光代码跟注释对不上号,变量的命名也跟操作的外设对不上号,配置跟思路那必然也是没对上号。我接手他的程序简直就像到了地狱

你这程序从结果上来看,开了GPIOB和GPIOC的时钟,后面的TIM3函数里配置了GPIOA的时钟,配置有效的是PA6,PA7,PB0,PB1PB3PB4,PC6,PC7,如果程序用的时候TIM_GPIO这个函数放在 GPIO_Configuration前面的话,PA8,PA9也是能用的

一句话,烂程序,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

谢谢楼主,让我回忆起了地狱

网友C:
请问可以发一下电机驱动的代码吗

网友H:
哈哈,这一看就是用别的程序改的。注释没有更改。根据GPIO 时钟使能,应该是用C口的6、7、8、9来控制的。

网友I:
应该是用C口的6、7、8、9

网友J:
程序从结果上来看,开了GPIOB和GPIOC的时钟,后面的TIM3函数里配置了GPIOA的时钟,配置有效的是PA6,PA7,PB0,PB1PB3PB4,PC6,PC7,如果程序用的时候TIM_GPIO这个函数放在 GPIO_Configuration前面的话,PA8,PA9也是能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