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HT11在STC8单片机应用源程序

楼主: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#include "STC15Fxxxx.H"
#include "dh.h"
sbit DQ = P2^7;

unsigned char flag,temp;

unsigned char rhh,rhl,rth,rtl,rcc;
void Delay2(unsigned int j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for(;j>0;j--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50;i++);

         }
}
void  Delay_10us(void)
{
 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 for(i=16;i>0;i--) ;

}

unsigned char com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comdata;
        for(i = 0;i < 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DQ && flag ++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1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DQ && flag++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omdata<<=1;
                comdata|=temp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comdata;
}
void RH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H_h,RH_l,RT_h,RT_l,checkdata;
        DQ = 0;
        Delay2(180);
        DQ = 1;
        //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Delay_10us();
         //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
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//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,响应则向下运行
        if(!DQ)//判断是否为低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2;
                while((!DQ) && flag ++)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2;

                while(DQ && flag ++);

                RH_h = com();
                RH_l = com();

                RT_h = com();
                RT_l = com();

                checkdata = com()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//数据校验

                if((RH_h + RH_l + RT_h + RT_l) == checkdata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h = RH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l = RH_l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h = RT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l = RT_l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 = checkdata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