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下载程序(ST-link方式下载)出现comand not support,求指教,快急哭了

楼主(2019-05-15):
keil下载程序(ST-link方式下载)出现comand not support,求指教,快急哭了,各种参数都设置对了,是硬件不支持吗?

网友A(2019-10-10):
settings 里面  有一个升级固件按钮,,我用的keil5.27..
可以参考这个帖子
https://blog.csdn.net/ybhuangfugui/article/details/88057805

网友B(2020-04-06):
请问楼主解决了么?把解决方法公布一下呗~

网友C:
你点下download看下检测到了你的Jlink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