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驱动芯片UC1701x跟St7565r兼容吗

楼主(2019-05-15):
用St7565r的驱动程序去点∪C1701×控制的12864屏,结果屏下方出现9条短竖线和一个大写字母H,必须拔掉SClk竖线才消失,说明两种控制器的代码不兼容。但是许多文章都称这两种芯片的代码兼容,请问一下到底是不是兼容?程序要作哪些改变才能从St的移植到∪C去?谢谢!

楼主:
我逐条查对了晶联讯公司UC1701X控制的12864说明书跟深圳太和的ST7565R控制的12864说明书,全部指令23条,仅第20条不同:ST7565R是升压倍数指令,而UC1701X串口模块在外部已经设置了升压为4倍,所以不用该条指令。因此说两种控制器的12864屏指令兼容是对的。
那么我的12864屏显示9条短竖线是什么问题呢?首先换一块确实是用过的好的屏,故障差不多,那么肯定是程序问题了。复查程序,纠正了几处错误,在烧录软件STC-ISP(V6.860)的界面里存储模式改用small,不可以用large,烧录成功后再运行,两种控制芯片的12864屏都能正常显示了!
  那么,是不是驱动12864屏的程序不可以用large模式来烧录呢?请有经验的老师们指教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