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ror C100;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2 skipped 大佬们帮忙检查一下,感谢了

楼主(2019-05-15):
#include<stc15.h>
sbit S0    = P4^1;
sbit S1    = P4^2;
sbit S2    = P4^3;
sbit S3    = P4^4;
sbit leden = P2^7;
unsigned char tab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6f}; //数组
unsigned char wei;   //显示的位
unsigned char flag1s=0;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int  j=0;   、、??//计时次数
void Timer0Init(void)  //100微秒@11.0592MHz
{
AUXR |= 0x80;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TMOD &= 0x01;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TL0 = 0x67;  //设置定时初值
TH0 = 0xFC;  //设置定时初值
TF0 = 0;  //清除TF0标志
TR0 = 1;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}

void main()
{
    unsigned long k=0;
     TMOD    =  0X01;
     TH0     =  0XFC;
     TL0     =  0X67;
     TR0     =  1;
     EA      =  1;
     ET0     =  1;
     leden   =  0;
   while(1)
   {
    if(flag1s==1)       //定时器溢出复位

   {   flag1s =0;
    i++;
    wei    =  tab[k%10];
    wei    =  tab[k/10%10];
    wei    =  tab[k/100%10];
    wei    =  tab[k/1000%10];
  }
       }
       }

Void; IntrruptTime0()  interrupt 1
{
  TH0=0XFC;
  TL0=0X67;
  j++;
if(j>=1000)
{
     j  = 0;
flag1s  = 1;
}
P0=0XFF;
switch(i)
{
      case 0:S3=1;S2=0;S1=0;S0=0;i++;P0=wei;
   case 1:S3=0;S2=1;S1=0;S0=0;i++;P0=wei;
      case 2:S3=0;S2=0;S1=1;S0=0;i++;P0=wei;
      case 3:S3=0;S2=0;S1=0;S0=1;i++;P0=wei;
    default:break;
}

}

老是出现这个
WANG.C(12);error C100;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2 skipped
WANG.C(12);error C100;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
WANG.C(12);error C100;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F skipped
WANG.C(12);error C100;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A3 skipped
WANG.C(12);error C100; unprintable character 0xBF skipped

楼主:
大佬们支援啊

网友A:
程序里面多了一些标点符号,unsigned int  j=0;   、、??//计时次数        ,看到这一句没有,多了一些顿号。改过来应该就可以了,再检查检查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里面多了一些标点符号,unsigned int  j=0;   、、??//计时次数        ,看到这一句没有,多了一些 ...

但是没有反应  烧到单片机里没用

网友B:
给你改了,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。

#include <stc15.h>
sbit S0    = P4^1;
sbit S1    = P4^2;
sbit S2    = P4^3;
sbit S3    = P4^4;
sbit leden = P2^7;
unsigned char tab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6f}; //数组
unsigned char wei[]={0,0,0,0};   //显示的位

unsigned char flag1s=0;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int  j=0; //  、、??//计时次数

void Timer0Init(void)  //100微秒@11.0592MHz
{
        AUXR |= 0x80;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//TMOD &= 0x01;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67;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FC;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0 = 0;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long k=0;
        TMOD    =  0X01;
        TH0     =  0XFC;
        TL0     =  0X67;
        TR0     =  1;
        EA      =  1;
        ET0     =  1;
        leden   =  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1s==1)       //定时器溢出复位
                {   flag1s 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[3]   =  tab[k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[2]   =  tab[k/10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[1]   =  tab[k/100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[0]   =  tab[k/1000%10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trruptTime0() 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FC;
        TL0=0X67;
        j++;
        if(j>=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  = 0;
                flag1s  = 1;
        }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: S3=1;S2=0;S1=0;S0=0;i++;P0=wei[0];
        case 1: S3=0;S2=1;S1=0;S0=0;i++;P0=wei[1];
        case 2: S3=0;S2=0;S1=1;S0=0;i++;P0=wei[2];
        case 3: S3=0;S2=0;S1=0;S0=1;i++;P0=wei[3];
        default: break;
  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