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CRC校验码程序的问题!

楼主(2019-05-15):
请问这段单片机代码中
uchar code ds_rom1[]={0x28,0x22,0x22,0x22,0x00,0x00,0x00,0xca};

前54位编码生成的CRC码我不管用网上的多字节算法还是查表法都算不到0xca  有大神知道怎么算到的0xca吗?

比如我用的如下程序,生成的CRC码是0x7d:
unsigned char test[7] = {0x28,0x22,0x22,0x22,0x00,0x00,0x00};
unsigned char len = 7;
void main( void )
{

    unsigned char crc=0x00;
   unsigned char i;
   unsigned char *ptr = test;
   while( len-- ) {
      crc ^= *ptr++;
      for(i=8; i>0; --i) {
         if (crc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crc = (crc << 1) ^ 0x31;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crc = (crc << 1);

     }
   }

   printf("0x%x ",crc);
}

网友A:
我有简单的CRC校验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有简单的CRC校验码

求代码~  或者加QQ948014613私发也行 谢谢!

楼主:
求代码~ 或者加QQ948014613私聊 谢谢!

网友B:
你这个CRC-15的校验程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