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2C5A60S2光敏电阻读取无法显示 求帮助

楼主(2019-05-15):
#include <STC12C5A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unsigned int temp1,result,a,b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sbit led1=P2^2;
sbit led2=P2^4;
u8 disp[4];
u8 code smgduan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
sbit LSA=P2^5;//数码管定义
sbit LSB=P2^6;//
sbit LSC=P2^7;//

void DELAY_10ms()//Ñóê±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    for(a=30;a>0;a--);
}

void datapros()
{
        static u8 i;
        if(i==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temp1=ADC_CONTR; ;                //  光敏
        }
        disp[0]=smgduan[temp1/1000]
        disp[1]=smgduan[temp1%1000/100]
        disp[2]=smgduan[temp1%1000%100/10]
        disp[3]=smgduan[temp1%1000%100%10];
}
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//位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disp[3];
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}
}

void AD_CONV()
{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1=ADC_CONTR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(temp1&0x10)!=0x10);
        ADC_CONTR=0xE8;
        temp1=ADC_RESL;
        result+=temp1;
        temp1=ADC_RES;
        temp1=temp1&0x0003;
        temp1=_irol_(temp1,8);
        result+=temp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1ASF=1^1;//光敏输入口
        AUXR1=0x04;
        ADC_CONTR=0xE0;
        DELAY_10ms();
        ADC_CONTR=0xE8;
        AD_CONV();
        datapros();
        DigDisplay();

        while(1);
}

求解下载后数码管为什么不显示,此程序无错误无警告

网友A:
楼主声称此程序无错误无警告,只随便看一下,错误比比皆是:7处少了分号,1处多了分号,还有两处是汉字分号。模拟入口竟然错写成 P1ASF=1^1;//光敏输入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声称此程序无错误无警告,只随便看一下,错误比比皆是:7处少了分号,1处多了分号,还有两处是汉字分号 ...

感谢大佬,少了分号可能是我粘贴代码时删去乱码时忘记补上的,输入口我原来写0x01,结果显示输入口未定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大佬,少了分号可能是我粘贴代码时删去乱码时忘记补上的,输入口我原来写0x01,结果显示输入口未定义

楼主改这样试试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//宏定义ADC的操作命令
#define ADC_POWER   0x8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电源控制位
#define ADC_START   0x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启动控制位
#define ADC_FLAG    0x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完成标志位
#define ADC_SPEEDLL 0x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20时钟速度控制位

sbit LSA=P2^5;//数码管定义
sbit LSB=P2^6;//
sbit LSC=P2^7;//

uchar code smgduan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char disp[4];
uint temp1,result,a,b;

void delayms(uint k)//1T单片机延时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k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50;j>0;j--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InitADC 初始化ADC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nitADC()
{
        P1ASF=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1的第1通道端口作为模拟输入
        ADC_RES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
        ADC_RES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ADC_RESL存储器以前的结果
        ADC_CONTR=ADC_POWER|ADC_SPEEDLL;//ADC 开启电源、转换速度 1000 0000
        delay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电延时1ms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Get ADC Result(获取ADC结果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int Read(uchar CHA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获取ADC结果
{
        ADC_CONTR=ADC_POWER|ADC_SPEEDLL|CHA|ADC_START;//启动转换1000 1000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确保正确读到ADC_CONTR寄存器的值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 & ADC_FLAG));        //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01 1000
        ADC_CONTR &=~ADC_FLA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ADC
        return(ADC_RES*4+ADC_RESL);                //返回十位ADC结果
}

void datapros()
{
        static uint i=0;
        if(++i>=1000)//大约1秒取样一次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temp1=Read(0); //读取第一通道AD值//光敏
                disp[0]=smgduan[temp1/100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[1]=smgduan[temp1/10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[2]=smgduan[temp1/10%10];
                disp[3]=smgduan[temp1%10];
        }
}
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=0;
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switch(i)      //位选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(0):LSA=0;LSB=0;LS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1):LSA=1;LSB=0;LS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2):LSA=0;LSB=1;LSC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(3):LSA=1;LSB=1;LSC=0;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P0=disp[i];
        i++;
        i%=4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1M0 = 0x00;
        P1M1 = 0x01;
        InitADC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);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改这样试试

感谢,问题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