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梯楼层Proteus仿真设计+代码

楼主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IDATA idata
#define BUZZER_ON   0
#define BUZZER_OFF   1
#define ON           1
#define OFF          0
//--------硬件功能IO端口定义--------Start
sbit sbBUZZER=P3^7;    //蜂鸣器
//1位数码管的a/b/c/d/e/f/g为P1.0-P1.6

//按键定义
enum KEY_LIST
{
    KEY_SET=0,
    KEY_INCREASE,
    KEY_REDUCE,
    KEY_EXIT,
    KEY_MAX
};

//电梯按键  共5层,1楼只有上行按键,5楼只有下行按键,2/3/4楼既有上行又有下行按键
//上行
sbit sbL1KeyUp = P2^0;
sbit sbL2KeyUp = P2^2;
sbit sbL3KeyUp = P2^6;
sbit sbL4KeyUp = P0^5;
//下行
sbit sbL2KeyDown = P2^4;
sbit sbL3KeyDown = P0^7;
sbit sbL4KeyDown = P0^3;
sbit sbL5KeyDown = P0^1;
//电梯楼层上/下指示灯
//上行指示灯
sbit sbL1LedUp = P2^1;
sbit sbL2LedUp = P2^3;
sbit sbL3LedUp = P2^7;
sbit sbL4LedUp = P0^4;
//下行指示灯
sbit sbL2LedDown = P2^5;
sbit sbL3LedDown = P0^6;
sbit sbL4LedDown = P0^2;
sbit sbL5LedDown = P0^0;
//电梯运行指示箭头LED控制
sbit sbUpPoint = P3^3; //上箭头
sbit sbMidPoint = P3^4; //中竖条
sbit sbDownPoint = P3^5; //下箭头
//步进电机控制
UCHAR code FFW[]=
{
0x03,0x06,0x0c,0x09
};

UCHAR code REV[]=
{
         0x09,0x0c,0x06,0x03
};

sbit sbMotor0Blue = P3^0;
sbit sbMotor1Pink = P3^6;
sbit sbMotor2Yellow = P3^2;
sbit sbMotor3Orange = P1^7;
//--------硬件功能IO端口定义--------End

//--------常量定义--------Start
//****晶振参数定义
#define CRYSTAL_110592M      0  //11.0592Mhz晶振
#define CRYSTAL_12M          1  //12Mhz晶振
#define CRYSTAL_SELECT       CRYSTAL_12M
//FOSC为晶振频率,如选用11.0592M晶振则FOSC=11059200
#if (CRYSTAL_SELECT == CRYSTAL_110592M)
//定时器T0计数器初值
//#define SEQ_TIMER0_H      0xDC  //16位定时器,6T,5ms
//#define SEQ_TIMER0_L            0x00
#define SEQ_TIMER0_H      0xF8  //16位定时器,6T,1ms
#define SEQ_TIMER0_L            0xCD
#else
#define SEQ_TIMER0_H      0xEC  //16位定时器,12T,5ms
#define SEQ_TIMER0_L            0xF0
//#define SEQ_TIMER0_H      0xD8  //16位定时器,12T,10ms
//#define SEQ_TIMER0_L            0xF0
#endif
#define TIME_50MS_COUNT 10 //T0为5ms

//支持STC单片机,特别是内部EEP
//建议仅在使用STC单片机时开启即#define SUPPORT_STC_MCU  1
//其他情况(包括proteus仿真)都需要关闭#define SUPPORT_STC_MCU  0
#define SUPPORT_STC_MCU  0

//数码管显示定义
enum LED_DISPLAY_CODE
{
    LED_NUM_0 = 0,
    LED_NUM_1,
    LED_NUM_2,
    LED_NUM_3,
    LED_NUM_4,
    LED_NUM_5,
    LED_NUM_6,
    LED_NUM_7,
    LED_NUM_8,
    LED_NUM_9,

    LED_0_DOT ,
    LED_1_DOT,
    LED_2_DOT,
    LED_3_DOT,
    LED_4_DOT,
    LED_5_DOT,
    LED_6_DOT,
    LED_7_DOT,
    LED_8_DOT,
    LED_9_DOT,

    LED_ASC_L,
    LED_ASC_H,
    LED_ASC_HDOT,
    LED_ASC_P,
    LED_ASC_PDOT,
    LED_ASC_A,
    LED_ASC_SPLIT,
    LED_ASC_BLANK,
    LED_ASC_O,
    LED_ASC_E,
    LED_ASC_EDOT,
    LED_ASC_N,
    LED_ASC_C,
    LED_ASC_CDOT,
    LED_ASC_DOT,
    LED_ASC_r,
    LED_ASC_K,
    LED_ASC_F,

    LED_ASC_b,
    LED_ASC_d,
    LED_ASC_g,

    LED_ASC_U,
    LED_ASC_n,

    LED_ASC_S,
    LED_ASC_y,
    LED_ASC_LDOT,
    LED_ASC_FDOT,

    LED_MAX
};

UCHAR code  LED_DISP_NUM[LED_MAX]=
//  0      1      2      3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8       9
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8
};
#define DEF_IDLE_DISP_CHAR LED_NUM_1
#define LED_FLASH_INTERVAL                20   // 1 second

UCHAR code  TBL_DISP_POS_VALUE[]={0xF7,0xEF,0xDF,0xBF};

//--------变量定义--------Start

//时钟
UCHAR ucBaseTimeCount; //基础计数(记至50ms为一个循环),用于整个系统基础计时
//数码管显示
#define KEY_MAX_LEN    4
UCHAR DisBuffer;
UCHAR ucDispState;
enum DISP_STATE
{
    DS_IDLE = 0,  //空闲待机状态
    DS_KEY_INPUT, //按键输入状态
    DS_MAX
};
UCHAR ucDispIdleChar; //空闲待机时显示的字符

//蜂鸣器
bit   bSoundfgTips;

//按键
//按键IO口定义
#define KEY_DOWN         0
#define KEY_UP             1
//LED状态指示灯IO口定义
#define LED_ON           0
#define LED_OFF          1

//楼层列表
enum FLOOR_LIST
{
    FL_1 = 0,  // 1层
    FL_2, // 2层
    FL_3, // 3层
    FL_4, // 4层
    FL_5, // 5层
    FL_MAX //
};

#define FLOOR_MIN FL_1 // 1层
#define FLOOR_MAX FL_5 // 5层

//电梯运行箭头指示灯分解
enum SET_EVLEVATOR_LED
{
    SEL_NONE = 0, // 全部熄灭
    SEL_UP ,  // 上行
    SEL_DOWN, // 下行
    SEL_ALL, // 全部点亮
    SEL_MAX
};

//住户呼叫电梯动作
enum CALL_EVLEVATOR_LIST
{
    CEL_UP = 0,  // 上行
    CEL_DOWN, // 下行
    CEL_MAX
};

enum FLOOR_CALL_LIST
{
    FCL_FL1_UP = 0,
    FCL_FL2_UP,
    FCL_FL3_UP,
    FCL_FL4_UP,
    FCL_FL2_DOWN,
    FCL_FL3_DOWN,
    FCL_FL4_DOWN,
    FCL_FL5_DOWN,
    FCL_MAX
};

#define FCL_UP_MIN FCL_FL1_UP
#define FCL_UP_MAX FCL_FL4_UP
#define FCL_DOWN_MIN FCL_FL2_DOWN
#define FCL_DOWN_MAX FCL_FL5_DOWN

UCHAR ucFloorCallList[FCL_MAX] ={FCL_MAX,FCL_MAX,FCL_MAX,FCL_MAX,FCL_MAX,FCL_MAX,FCL_MAX,FCL_MAX};
UCHAR ucFCLLen;

//电梯状态
enum EVLEVATOR_STATE_LIST
{
    ESL_STANDBY = 0,  // 停留在某层等待楼层呼叫
    ESL_UP, // 电梯上行
    ESL_DOWN, // 电梯下行
    ESL_MAX
};
UCHAR ucElevatorState;  //电梯状态
UCHAR ucElevatorFL;  //电梯当前所处的楼层
UCHAR ucElevatorTargetFL;  //电梯当前准备前往的楼层
UCHAR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;  //电梯当前准备前往的楼层
UCHAR ucCallElevatorState;  //呼叫方向

UCHAR ucFLLedUp[FL_MAX] ={LED_OFF,LED_OFF,LED_OFF,LED_OFF,LED_OFF};
UCHAR ucFLLedDown[FL_MAX] ={LED_OFF,LED_OFF,LED_OFF,LED_OFF,LED_OFF};

UCHAR ucElevatorTimeCount; //电梯运行计数
UCHAR ucElevatorTimeOut; //电梯计数限值
#define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  60 //电梯运行一层的时间
#define TIME_ELEVATOR_OPEN_DOOR   40 //电梯开门时间
#define TIME_ELEVATOR_FLOOR_WAIT   40 //电梯等待时间
#define TIME_ELEVATOR_CLOSE_DOOR   40 //电梯关门门时间

//空闲中
#define TIME_IDLE_LED_ON_COUNT  20
#define TIME_IDLE_LED_OFF_COUNT  20
//按键输入中
#define TIME_KEYINPUT_LED_ON_COUNT  10
#define TIME_KEYINPUT_LED_OFF_COUNT  10

//--------变量定义--------End

//--------函数定义--------Start

//--------函数定义--------End

//按键
bit bKeyReleased;
bit bKeyReaded;
bit bSoundfgKey;
bit bKeyRepeated;
UCHAR  IDATA ucKeyDet; //已经检测到的按键
UCHAR  IDATA ucKeyCur; //当前检测到正按下的按键
UINT   IDATA uiKeyTimeCount;
UCHAR  IDATA ucKeyDownCount; //检测按键按下延迟时间
#define TIME_KEY_DOWN_COUNT  2 //按键按下时间超过4*50=200ms即认为按键有效,否则无效
#define TIME_KEY_REPEAT_COUNT  10 //按键按下时间超过10*50=500ms即认为按键有效,否则无效

//蜂鸣器
bit   bSoundfgTips; //蜂鸣器提示声标识

//空闲中
#define TIME_IDLE_LED_ON_COUNT  20
#define TIME_IDLE_LED_OFF_COUNT  20
//设置状态中
#define TIME_SETTING_LED_ON_COUNT  10
#define TIME_SETTING_LED_OFF_COUNT  10
//闹铃状态中
#define TIME_ALARMCLOCK_LED_ON_COUNT  5
#define TIME_ALARMCLOCK_LED_OFF_COUNT  5
//系统状态
enum STATE_LIST
{
    SL_IDLE = 0, // 空闲
    SL_SETTING, //设置
    SL_ALARM,//闹铃or 报警
    SL_MAX
};
UCHAR IDATA ucSysState; //系统状态
//时钟

//箭头闪烁控制
UCHAR IDATA ucFlashArrowTimeCount; //闪烁计时
bit bFlashShowArrow; //是否当前显示空白
#define TIME_FLASH_ARROW_COUNT  2 //每0.25S闪烁一次

//字符闪烁
UCHAR IDATA ucFlashTimeCount; //闪烁计时
bit bFlashShowBlanking; //是否当前显示空白
#define TIME_FLASH_FREQ_COUNT  10 //每0.5S闪烁一次

//提示声
bit bAlarmingSoundOn; //闹铃提示音

UCHAR IDATA ucAlarmingCount; //报警计数
UCHAR IDATA ucAlarmingTimeOut;//延时
#define TIME_ALARM_ON_COUNT 5
#define TIME_ALARM_OFF_COUNT 5
#define TIME_ALARM_REPEAT_COUNT 6
#define TIME_ALARM_INTERVAL_COUNT 20

//延时1ms,有误差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         UCHAR n = 100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while 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}
}
//蜂鸣器
void vSoundOnOff(UCHAR ucOnOff, UINT uiDelayTime)
{

    if (ucOnOff == ON)
    {
        sbBUZZER = BUZZER_ON;
        bSoundfgTips = 1;
        if (uiDelayTime>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vDelayTime1Ms(uiDelayTime);
            DelayMS(uiDelayTime)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sbBUZZER = BUZZER_OFF;
        bSoundfgTips = 0;
        if (uiDelayTime>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vDelayTime1Ms(uiDelayTime);
            DelayMS(uiDelayTime);
        }
    }

}

//
void vAdd2FCL(UCHAR ucFclItem)
{
    UCHAR i;
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{
        if (ucFloorCallList[i]==ucFclIte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}
    }
    if (ucFCLLen<FCL_MAX)
    {
        ucFloorCallList[ucFCLLen] = ucFclItem;
        ucFCLLen ++;
    }
}
//
/*
void vDelFCLItem(UCHAR ucFclItem)
{
    UCHAR i,j;
    if ((ucFclItem<FCL_MAX)&&(ucFCLLen>0))
    {
        j= FCL_MAX;
        for 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ucFloorCallList[i]==ucFclItem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FloorCallList[i] = FCL_MAX;
                j=i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j<FCL_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 (i=j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FloorCallList[i] = ucFloorCallList[i+1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ucFloorCallList[ucFCLLen-1] = FCL_MAX;
        }
        ucFCLLen --;
    }
}
*/
void vDelFCLItem(UCHAR ucFclItemListID)
{
    UCHAR i;
    if ((ucFclItemListID<ucFCLLen)&&(ucFCLLen>0))
    {
        for (i=ucFclItemListID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ucFloorCallList[i] = ucFloorCallList[i+1];
        }
        ucFloorCallList[ucFCLLen-1] = FCL_MAX;
        ucFCLLen --;
    }
}

//
void dj()
{
sbMotor0Blue=0;
DelayMS(100);
sbMotor1Pink =0;
DelayMS(100);
sbMotor2Yellow =0;
DelayMS(100);
sbMotor3Orange=1;
DelayMS(100);
}
UCHAR ucGetFloorByFCL(UCHAR ucFCLItem)
{
    UCHAR ucFloor;
    ucFloor = FL_MAX;
    switch (ucFCLItem)
    {
        case FCL_FL1_UP:
            ucFloor = FL_1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FCL_FL2_UP:
        case FCL_FL2_DOWN:
            ucFloor = FL_2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FCL_FL3_UP:
        case FCL_FL3_DOWN:
            ucFloor = FL_3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FCL_FL4_UP:
        case FCL_FL4_DOWN:
            ucFloor = FL_4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FCL_FL5_DOWN:
            ucFloor = FL_5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return ucFloor;
}

//设置电梯箭头方向灯
void vSetElevatorLed(UCHAR ucCall)
{
    if (ucCall>=SEL_MAX)
    {
        return ;
    }
    switch (ucCall)
    {
        case SEL_NONE:
            sbUpPoint = 1;
            sbMidPoint= 1;
            sbDownPoint = 1;
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SEL_UP:
            sbUpPoint = 0;
            sbMidPoint= 0;
            sbDownPoint = 1;        dj(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SEL_DOWN:
            sbUpPoint = 1;
            sbMidPoint= 0;
            sbDownPoint = 0;
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SEL_ALL:
            sbUpPoint = 0;
            sbMidPoint= 0;
            sbDownPoint = 0;
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}

//设置楼层按键上行or下行指示灯
void vSetFloorLed(UCHAR ucFloor,UCHAR ucCall,UCHAR ucOnOff)
{
    if ((ucFloor>=FL_MAX)||(ucCall>=CEL_MAX) ||((ucFloor==FL_1)&&(ucCall==CEL_DOWN))||((ucFloor==FL_5)&&(ucCall==CEL_UP)))
    {
        return ;
    }
    if ((ucCall==CEL_UP)&&(ucFloor<FL_5))
    {
        ucFLLedUp[ucFloor] = ucOnOff;
        switch (ucFloor)
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 FL_1:
              sbL1LedUp = ucOnOff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 FL_2:
              sbL2LedUp = ucOnOff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 FL_3:
              sbL3LedUp = ucOnOff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 FL_4:
              sbL4LedUp = ucOnOff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 ((ucCall==CEL_DOWN)&&(ucFloor>FL_1))
    {
        ucFLLedDown[ucFloor] = ucOnOff;
        switch (ucFloor)
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 FL_2:
              sbL2LedDown= ucOnOff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 FL_3:
              sbL3LedDown = ucOnOff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 FL_4:
              sbL4LedDown = ucOnOff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 FL_5:
              sbL5LedDown = ucOnOff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
}

//软硬件初始化函数
void vInit()
{
   UCHAR i;
   //时钟
   ucBaseTimeCount = 0;

   //蜂鸣器
   bSoundfgTips = 0;
   //按键
   bKeyReleased = 1;
   bSoundfgKey = 0;
   bKeyRepeated = 0;
   uiKeyTimeCount = 0;
   ucKeyDownCount= 0;
   ucKeyDet = KEY_MAX;
   ucKeyCur = KEY_MAX;

   //电梯初始状态,停留在1层
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STANDBY;
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MAX;
   ucElevatorFL = FL_1;
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 //电梯运行计数
   ucElevatorTimeOut = 0; //电梯计数限值
   ucFCLLen = 0;
   //设置电梯运行箭头
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//设置各个楼层的上行按键灯
   sbL1LedUp = LED_OFF;
   sbL2LedUp = LED_OFF;
   sbL3LedUp = LED_OFF;
   sbL4LedUp = LED_OFF;
   for (i=0;i<FL_MAX;i++)
   {
       ucFLLedUp[i] = LED_OFF;
   }
   //设置各个楼层的下行按键灯
   sbL2LedDown= LED_OFF;
   sbL3LedDown = LED_OFF;
   sbL4LedDown = LED_OFF;
   sbL5LedDown = LED_OFF;
   for (i=0;i<FL_MAX;i++)
   {
       ucFLLedDown[i] = LED_OFF;
   }
   //状态
   ucSysState = SL_IDLE;
   //显示
   DisBuffer = DEF_IDLE_DISP_CHAR;
   ucDispState = DS_IDLE;
   P1 = LED_DISP_NUM[ucElevatorFL+1];

   ucFlashArrowTimeCount = 0; //闪烁计时
   bFlashShowArrow = 1; //是否当前显示空白

   //定时器配置
   TMOD = 0x11; //T0:16位定时器  T1:8位定时器
   //T0 配置
   TH0 = SEQ_TIMER0_H; //T0附初值
   TL0 = SEQ_TIMER0_L;
   ET0 = 1; //使能T0中断
   TR0 = 1; //使能T0
   //T1配置
   /*
   TH1 = SEQ_TIMER1_H;
   TL1 = SEQ_TIMER1_L;
   ET1 = 0;
   TR1 = 0;
   */
   /*
   //串口配置
   PCON = 0x00; //SMOD=0 即波特率无倍增
   SCON = 0x50;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RCLK = 0; //设置T1为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
   TCLK = 0;
   TH1= RELOAD_BAUD_9600;
   TL1 = RELOAD_BAUD_9600;
   ET1 = 0;//禁止定时器1中断
   TR1 = 1;//启动定时器1
   ES = 1; //启动串口中断
   */
   EA=1;//使能总中断

   //启动完成提示音
   vSoundOnOff(ON,200);
   vSoundOnOff(OFF,0);

}

/*
//计算运行方向及目标楼层
UCHAR ucGetElevatorUpTarget()
{
    UCHAR i,ucTargetFl;
    ucTargetFl = FL_MAX;
    if(ucElevatorFL<FLOOR_MAX)
    {
        for (i=ucElevatorFL+1;i<FL_MAX;i++) //查找是否有上行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if (ucFLLedUp[i]==LED_ON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TargetFl=i;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return ucTargetFl;
}

//计算运行方向及目标楼层
UCHAR ucGetElevatorDownTarget()
{
    UCHAR i,ucTargetFl;
    ucTargetFl = FL_MAX;
    if(ucElevatorFL>FLOOR_MIN+1)
    {
        for (i=ucElevatorFL-1;i>FL_1;i--) //查找是否有下行呼叫
        {
           if (ucFLLedDown[i]==LED_ON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cTargetFl=i;
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return ucTargetFl;
}
*/

//计算运行方向及目标楼层
UCHAR ucGetDirection()
{
    UCHAR i,ucTemp;
    UCHAR ucDirection;

    if (ucFCLLen==0)
    {
        return ESL_STANDBY;
    }
    ucDirection = ESL_MAX;
    //ucDirection = ucElevatorState;
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FCL_MAX;
    if (ucElevatorFL == FLOOR_MIN) //电梯停留在1楼
    {
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==FCL_MA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TargetFL>ucTe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ucDirection == ESL_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==FCL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TargetFL<uc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//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//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 ((ucElevatorFL > FLOOR_MIN)&&(ucElevatorFL < FLOOR_MAX)) //中间楼层
    {
       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STANDB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#if 1
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==FCL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TargetFL>uc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//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0]);
               //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//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0;
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ucElevatorTargetFL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
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==FCL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TargetFL<uc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//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0]);
               //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//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0;
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ucElevatorTargetFL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#else
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0]);
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0;
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ucTemp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0]);
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0;
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ucTemp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UP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UP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&&(ucElevatorFL<ucTemp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==FCL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TargetFL>uc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//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#if 0
            if (ucDirection == ESL_MA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STANDBY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DOW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= FCL_MAX;
    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DOWN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&&(ucElevatorFL<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==FCL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TargetFL<uc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#if 0
            if (ucDirection == ESL_MA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STANDBY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 (ucElevatorFL == FLOOR_MAX)
    {
        #if 1
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MAX;
        //优先查找下行呼叫
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==FCL_MA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TargetFL<ucTem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无下行呼叫开始查找上行呼叫
        if (ucDirection == ESL_MAX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==FCL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TargetFL>uc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 = uc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ListID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#else
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ucDirection == ESL_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Direction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ucCall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}
        #endif
    }
    return ucDirection;
}

//电梯运行
//规则
//1.电梯停留在最底层时上行优先
//2.电梯停留在中间层时,先按键的楼层呼叫优先
//3.电梯停留在最顶层时,下行优先
//4.与电梯运行方向相同的呼叫优先
//5.电梯到达楼层蜂鸣器提示
//6.电梯当前停留的楼层上行、下行按键均不作用

#if 1
void vElevatorState()
{
    UCHAR i;
    if (ucFCLLen==0)
    {
        return ;
    }

   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STANDBY) //电梯处于静止待机状态
    {
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ucGetDirection();
        if ((ucElevatorState==ESL_UP)||(ucElevatorState==ESL_DOWN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State == ESL_UP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UP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DOWN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STANDBY;
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UP)
    {
        if (ucElevatorTimeCount>=ucElevator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FLOOR_MA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FL ++;
                DisBuffer = ucElevatorFL+1;
                P1= LED_DISP_NUM[ucElevatorFL+1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DelayMS(1000);
            //P1= LED_DISP_NUM[ucElevatorTargetFL+1]; //test
            //DelayMS(1000);
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 == ucElevatorFL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UP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vDelFCLItem(ucElevatorTargetFLListID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0);
                //此层上行及下行按钮均按下了且目前只有此层有呼叫
                if (ucFCLLen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==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0])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UP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DelFCLItem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//已经到达最顶层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==FLOOR_MA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==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UP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vDelFCLItem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//计算接下来的方向及楼层
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ucGetDirection();

            //P1= LED_DISP_NUM[ucElevatorTargetFL+1]; //test
            //DelayMS(1000);

            if ((ucElevatorState==ESL_UP)||(ucElevatorState==ESL_DOWN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State == ESL_U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UP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DOWN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STANDBY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 = ucElevatorF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UP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DOWN)
    {
        if (ucElevatorTimeCount>=ucElevator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>FLOOR_MI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FL --;
                DisBuffer = ucElevatorFL+1;
                P1= LED_DISP_NUM[ucElevatorFL+1]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 == ucElevatorFL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UP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vDelFCLItem(ucFloorCallList[ucElevatorTargetFLListID]);
                vDelFCLItem(ucElevatorTargetFLListID);
                //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0);
                //此层上行及下行按钮均按下了且目前只有此层有呼叫
                if (ucFCLLen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==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0])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UP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UP_MAX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UP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ucFloorCallList[0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0]<=FCL_DOWN_MAX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DelFCLItem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for(i=0;i<ucFCLLen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(ucFloorCallList[i]>=FCL_DOWN_MIN)&&(ucFloorCallList[i]<=FCL_DOWN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&&(ucElevatorFL==ucGetFloorByFCL(ucFloorCallList[i]))
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vDelFCLItem(ucFloorCallList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50);
   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0);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ucGetDirection();
            if ((ucElevatorState==ESL_UP)||(ucElevatorState==ESL_DOWN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State == ESL_U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UP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DOWN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STANDBY;
 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argetFL == ucElevatorF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UP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}
    }

}

#else
void vElevatorState()
{
    UCHAR i,ucTargetFl;
   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STANDBY) //电梯处于静止待机状态
    {
        ucTargetFl = ucGetElevatorUpTarget();
        if (ucTargetFl!=FL_MAX)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argetFl;
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UP);
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ucTargetFl = ucGetElevatorDownTarget();
            if (ucTargetFl!=FL_MA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argetFl;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DOWN);
    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UP) //电梯处于向上运行状态
    {
        if (ucElevatorTimeCount>=ucElevator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<FLOOR_MA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FL ++;
                DisBuffer = ucElevatorFL+1;
                P1= LED_DISP_NUM[ucElevatorFL+1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==ucElevatorTargetFL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UP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 <FLOOR_MAX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TargetFl = ucGetElevatorUpTarget();

                if (ucTargetFl!=FL_MA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argetFl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UP);
        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TargetFl = ucGetElevatorDownTarg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TargetFl!=FL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argetF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DOW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STANDB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if (ucElevatorState==ESL_DOWN) //电梯处于向下运行状态
    {
        if (ucElevatorTimeCount>=ucElevatorTimeOu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>FLOOR_MI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FL --;
                DisBuffer = ucElevatorFL+1;
                P1= LED_DISP_NUM[ucElevatorFL+1]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==ucElevatorTargetFL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ucElevatorFL,CEL_DOWN,LED_OFF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N,50);
                vSoundOnOff(OFF,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FL >FLOOR_MIN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TargetFl = ucGetElevatorDownTarget();

                if (ucTargetFl!=FL_MAX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argetFl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DOWN;
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DOWN);
        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ucTargetFl = ucGetElevatorUpTarg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cTargetFl!=FL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argetFL = ucTargetF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U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U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Out = TIME_ELEVATOR_FLOOR_SPE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State = ESL_STANDB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= 0;
        }
    }
}
#endif

//LED状态灯控制
void vLedState()
{

}

//箭头闪烁控制
void vFlahArrow()
{
   if ((ucElevatorState!=ESL_UP)&&(ucElevatorState!=ESL_DOWN))
   {
       return ;
   }
   if (ucFlashArrowTimeCount>=TIME_FLASH_ARROW_COUNT)
   {
       if ((bFlashShowArrow)) //当前显示的是内容
       {
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NONE);
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0;
       }
       else //当前显示的是空白
       {
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State== ESL_UP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UP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 if (ucElevatorState == ESL_DOWN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vSetElevatorLed(SEL_DOWN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bFlashShowArrow = 1;
       }
       ucFlashArrowTimeCount= 0;
   }
}

//字符闪烁控制
void vFlashChar()
{

   if (ucFlashTimeCount>=TIME_FLASH_FREQ_COUNT)
   {
       if ((bFlashShowBlanking)||(bKeyRepeated)) //当前显示的是空白,按键连续动作时取消闪烁
       {

            bFlashShowBlanking = 0;
       }
       else //当前显示的是内容
       {

            bFlashShowBlanking = 1;
       }
       ucFlashTimeCount = 0;
   }
}

//读取按键及处理
void vReadKey()
{
    if (!bKeyReade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turn ;
        }

    switch(ucKeyDet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    bKeyReaded = 0;
    ucKeyDet = KEY_MAX;
}

//主函数
main()
{
    //软硬件初始化
    vInit()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//键盘处理

        //LED状态灯
                vLedState();
                //字符闪烁控制
                vFlashChar();

            //电梯运行
        vElevatorState();

            //箭头闪烁控制
        vFlahArrow();
    }
}

//时钟中断处理函数(含显示及按键检测)
void vTimeStateMachin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//T0为10ms中断
        //UCHAR ucKeyDecode;
        TH0 = SEQ_TIMER0_H;
        TL0 = SEQ_TIMER0_L;

        ucBaseTimeCount ++;

        if (ucBaseTimeCount>=TIME_50MS_COUNT) //50ms计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ucBaseTimeCount = 0;
           //按键状态计数
           uiKeyTimeCount ++;

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延时检测
           if (ucKeyDownCount<TIME_KEY_REPEAT_COUNT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ucKeyDownCount 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//电梯运行计数
           if ((ucElevatorState==ESL_UP)||(ucElevatorState==ESL_DOWN)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if (ucElevatorTimeCount<ucElevatorTimeOut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ElevatorTimeCount ++;
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if (ucFlashArrowTimeCount<TIME_FLASH_ARROW_COUNT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ucFlashArrowTimeCount ++;
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//按键检测
        //上行
        if ((sbL1KeyUp==KEY_DOWN)&&(ucElevatorFL!=FL_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FL_1,CEL_UP,LED_ON);
            vAdd2FCL(FCL_FL1_UP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(sbL2KeyUp==KEY_DOWN)&&(ucElevatorFL!=FL_2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FL_2,CEL_UP,LED_ON);
            vAdd2FCL(FCL_FL2_UP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(sbL3KeyUp==KEY_DOWN)&&(ucElevatorFL!=FL_3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FL_3,CEL_UP,LED_ON);
            vAdd2FCL(FCL_FL3_UP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(sbL4KeyUp==KEY_DOWN)&&(ucElevatorFL!=FL_4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FL_4,CEL_UP,LED_ON);
            vAdd2FCL(FCL_FL4_UP);
        }
        //下行
        if ((sbL2KeyDown==KEY_DOWN)&&(ucElevatorFL!=FL_2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FL_2,CEL_DOWN,LED_ON);
            vAdd2FCL(FCL_FL2_DOWN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(sbL3KeyDown==KEY_DOWN)&&(ucElevatorFL!=FL_3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FL_3,CEL_DOWN,LED_ON);
            vAdd2FCL(FCL_FL3_DOWN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(sbL4KeyDown==KEY_DOWN)&&(ucElevatorFL!=FL_4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FL_4,CEL_DOWN,LED_ON);
            vAdd2FCL(FCL_FL4_DOWN);
        }
        if ((sbL5KeyDown==KEY_DOWN)&&(ucElevatorFL!=FL_5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vSetFloorLed(FL_5,CEL_DOWN,LED_ON);
            vAdd2FCL(FCL_FL5_DOWN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(2019-05-16):
谢谢楼主的无限奉献了,可以好哈学习一波

网友B(2020-03-11):
好像没有选层

网友C(2020-06-22):
点楼层怎么不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