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呼吸灯具体是如何实现的?占空比如何调整

楼主(2019-05-15):
下面代码,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没有解决,所以来51hei论坛跟大家请教。
定时器中断1,用一个数组调整占空比。那么这个值,是怎么传递并替换掉ConfigPWM(100, 90)中的90的呀?
我理解是定时器1每50ms进入一次,调整一次占空比。可定时器0,进入后,也会把占空比调整成90呀?
我问的问题不知道大家能否明白,希望高手解答,谢谢!

这个程序在开发板上跑过,能够实现呼吸灯效果,所以程序逻辑和语法都是正确的。

#include <reg52.h>
sbit PWMOUT = P0^0;
sbit ADDR0 = P1^0;
sbit ADDR1 = P1^1;
sbit ADDR2 = P1^2;
sbit ADDR3 = P1^3;
sbit ENLED = P1^4;
unsigned long PeriodCnt = 0;  //PWM周期计数值
unsigned char HighRH = 0;  //高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HighRL = 0;  //高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
unsigned char LowRH  = 0;  //低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LowRL  = 0;  //低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
unsigned char T1RH = 0;    //T1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T1RL = 0;    //T1重载值的低字节
void ConfigTimer1(unsigned int ms);
void ConfigPWM(unsigned int fr, unsigned char dc);
void main()
{
    EA = 1;     //开总中断
    ENLED = 0;  //使能独立LED
    ADDR3 = 1;
    ADDR2 = 1;
    ADDR1 = 1;
    ADDR0 = 0;

    ConfigPWM(100, 90);  //配置并启动PWM
    ConfigTimer1(50);    //用T1定时调整占空比
    while (1);
}
/* 配置并启动T1,ms-定时时间 */
void ConfigTimer1(unsigned int ms)
{
    unsigned long tmp;  //临时变量

    tmp = 11059200 / 12;      //定时器计数频率
    tmp = (tmp * ms) / 1000;  //计算所需的计数值
    tmp = 65536 - tmp;        //计算定时器重载值
    tmp = tmp + 12;           //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    T1RH = (unsigned char)(tmp>>8);  //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T1RL = (unsigned char)tmp;
    TMOD &= 0x0F;   //清零T1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10;   //配置T1为模式1
    TH1 = T1RH;     //加载T1重载值
    TL1 = T1RL;
    ET1 = 1;        //使能T1中断
    TR1 = 1;        //启动T1
}
/* 配置并启动PWM,fr-频率,dc-占空比 */
void ConfigPWM(unsigned int fr, unsigned char dc)
{
    unsigned int high, low;

    PeriodCnt = (11059200/12) / fr; //计算一个周期所需的计数值
    high = (PeriodCnt*dc) / 100;    //计算高电平所需的计数值
    low  = PeriodCnt - high;        //计算低电平所需的计数值
    high = 65536 - high + 12;       //计算高电平的定时器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
    low  = 65536 - low  + 12;       //计算低电平的定时器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
    HighRH = (unsigned char)(high>>8); //高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HighRL = (unsigned char)high;
    LowRH  = (unsigned char)(low>>8);  //低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LowRL  = (unsigned char)low;
    TMOD &= 0xF0;   //清零T0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01;   //配置T0为模式1
    TH0 = HighRH;   //加载T0重载值
    TL0 = HighRL;
    ET0 = 1;        //使能T0中断
    TR0 = 1;        //启动T0
    PWMOUT = 1;     //输出高电平
}
/* 占空比调整函数,频率不变只调整占空比 */
void AdjustDutyCycle(unsigned char dc)
{
    unsigned int  high, low;

    high = (PeriodCnt*dc) / 100;    //计算高电平所需的计数值
    low  = PeriodCnt - high;        //计算低电平所需的计数值
    high = 65536 - high + 12;       //计算高电平的定时器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
    low  = 65536 - low  + 12;       //计算低电平的定时器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
    HighRH = (unsigned char)(high>>8); //高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HighRL = (unsigned char)high;
    LowRH  = (unsigned char)(low>>8);  //低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LowRL  = (unsigned char)low;
}
/* T0中断服务函数,产生PWM输出 */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if (PWMOUT == 1)  //当前输出为高电平时,装载低电平值并输出低电平
    {
        TH0 = LowRH;
        TL0 = LowRL;
        PWMOUT = 0;
    }
    else              //当前输出为低电平时,装载高电平值并输出高电平
    {
        TH0 = HighRH;
        TL0 = HighRL;
        PWMOUT = 1;
    }
}
/* T1中断服务函数,定时动态调整占空比 */
void InterruptTimer1() interrupt 3
{
    static bit dir = 0;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 = 0;
 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13] = {  //占空比调整表
        5, 18, 30, 41, 51, 60, 68, 75, 81, 86, 90, 93, 95
    };
    TH1 = T1RH;  //重新加载T1重载值
    TL1 = T1RL;
    AdjustDutyCycle(table[index]); //调整PWM的占空比
    if (dir == 0)  //逐步增大占空比
    {
        index++;
        if (index >= 1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r = 1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          //逐步减小占空比
    {
        index--;
        if (index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ir = 0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:
首先你要了解PWM与方波的联系和区别,写程序的时候头脑中一定要对PWM的占空比,还有周期清晰,二者缺一不可实现呼吸灯,如果你用的简单的51单片机,可以利用定时器实现,如果用的STC12,15系列的单片机,本身就自带了PWM功能,就需要简单的设置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你要了解PWM与方波的联系和区别,写程序的时候头脑中一定要对PWM的占空比,还有周期清晰,二者缺一不可 ...

给讲讲上面代码

网友B:
#include <STC15.h>#include <INTRINS.h>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   //êyÖμ·¶Î§(0~255) typedef unsigned int  u32;  //êyÖμ·¶Î§(0~4294967295)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;//êyÖμ·¶Î§(0~4294967295)  void innt()//éèÖÃ׼˫Ïò¿ú {         P0M1=0x00;P0M0=0x00;         P1M1=0x00;P1M0=0x00;         P2M1=0x00;P2M0=0x00;         P3M1=0x00;P3M0=0x00;         P4M1=0x00;P4M0=0x00;         P5M1=0x00;P5M0=0x00; }void Delay(u32 t); void Breathe_LED(u32 t);  void main() {         innt(); 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Breathe_LED(1000);         } } u8 LED_Value=0x7F; void Breathe_LED(u32 t) {                  u32 i;         for(i=0;i<t;i++)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P1=LED_Value;                 Delay(i);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Delay(t-i);         }         for(i=t;i>0;i--)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P1=LED_Value;                 Delay(i);                 P1=0xFF;                 Delay(t-i);         }         LED_Value>>=1; }  void Delay(u32 t) {         while(t--); }

网友C:
PWM与方波的联系密不可分,周期要搞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