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控制风扇电机抖动,中断子程序控制启动

楼主(2019-05-15):
中断子程序控制电机启动,但是每次电机都不能正常启动,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抖动,是因为程序不当还是电路出现问题了?

网友A:
上图,上电路。

网友B:
这你就外行了吧,风扇启动电流是运行实际电流有3-5倍。要想正常启动,最好用PWM的方式供电。就是说在通电时给占空比为10,这时风扇不会一下子进入运行状态,电流会很小,容易启动,当启动后再将占空比为100

网友C:
你要先发个程序过来看看呀

网友D:
是你对电机的拖动了解不透,电机运行需要“力”,力由磁来,磁由电来。
“力”不稳,则运行不稳,明显是你加电不稳。
起动是加速运动,加速需要“力”。“力”是有方向的,抖动至少是合力的方向不稳定了。
自己再想想吧,都是物理问题,想通了,再用程序实现你的解决方案。

网友D:
要点是驱动时序的掌控!

网友E:
问问题一般把已知的资料写详细一点,这样方便对症....
1.是用的什么电机什么电压?是直流,交流,步进....等
A.如果是交流电机,不是单纯的用一个脉冲及占空比能控制的.
B.如果是直流电机相对是简单的多,只要电压够电机启动,然后用占空比调速度,基本不存在抖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