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STM32实现--DS18B20和LCD1602显示

楼主(2019-05-16):
proteus仿真stm32103r6,实现18B20温度值在1602上显示,可测量正负温度。程序及仿真工程已上传附件,利用proteus仿真18b20温度为0和-0.1时返回值均为零,新手上路,请多指教。使用proteus8.8版本进行仿真。

原理图

原理图

时序

时序

原理图

原理图

单片机部分程序如下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bsp-lcd1602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
#include "ds18b20.h"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math.h"

short tem,tem1;
u8 a,b,c,t;
#ifdef __GNUC__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(int ch)
#else
#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#endif

void Delay_DS18B20(int num)
{
        while(num--) ;
}

int main(void)

{

        SystemCoreClockUpdate ();
         LCD1602_Init();
        LCD1602_ShowStr(2,0,"tempe=000.0C",13)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;
        g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    g.GPIO_Pin = GPIO_Pin_8  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&g);
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8);    //输出1

   t=DS18B20_DQ_IN;
while(t){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IO_OUT();         //SET PG11 OUTPUT

    DS18B20_DQ_OUT=0;         //拉低DQ
          Delay_DS18B20(750);             //拉低750us
    DS18B20_DQ_OUT=1;         //DQ=1
          Delay_DS18B20(15);             //15US
                DS18B20_IO_IN();        //SET PG11 INPUT
    Delay_DS18B20(100);
                t=DS18B20_DQ_IN;
//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3,0,t);
}
tem=DS18B20_Get_Temp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DS18B20(1000000);

while(1)
        {
    tem=DS18B20_Get_Temp();
                if(        tem>0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a=tem/100;
                b=tem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c=tem%10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Char(8,0,'+');
        LCD_ShowNum(9,0,a);
        LCD_ShowNum(10,0,b);
        LCD_ShowNum(12,0,c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tem1=(int)tem;
//                tem1=abs(tem1);
                tem1=-(tem);
                tem1=tem1+1;
                a=tem1/100;
                b=tem1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c=tem1%10;
        LCD_ShowChar(8,0,'-');
        LCD_ShowNum(9,0,a);
        LCD_ShowNum(10,0,b);
        LCD_ShowNum(12,0,c);
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DS18B20(100000);
  }

网友A:
下载了这个工程,是可以像截图一样运行,但是我寻思着没有接热源,这温度传感器是测谁的温度呢?应该少了一部分东西吧,心疼我仅有的黑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下载了这个工程,是可以像截图一样运行,但是我寻思着没有接热源,这温度传感器是测谁的温度呢?应该少了一 ...

没用过protues? 可以设置啊

楼主(2019-06-18):
引用 网友A:
下载了这个工程,是可以像截图一样运行,但是我寻思着没有接热源,这温度传感器是测谁的温度呢?应该少了一 ...

双击18B20就可以 设置大当前温度计调整温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载了这个工程,是可以像截图一样运行,但是我寻思着没有接热源,这温度传感器是测谁的温度呢?应该少了一 ...

双击18B20就可以
设置当前温度计调整温度

网友C(2019-08-25):
点18B20温度传感器的加或减号 就可以实时显示设定值

网友C:
很好的仿真运行资料 谢谢分享

网友D(2019-09-27):
楼主,有没有遇到32仿真速度慢的情况,甚至不如51快,同8.8

网友E:
这个真心不错,要支持下

网友F:
没有黑币来学习一下,感谢分享!

网友G:
有了porteus学stm32更方便了

网友H(2019-12-30):
是什么通信啊,植入系统了么

网友I(2020-02-13):
我学的不知道为啥没显示

网友I:
为啥我仿真没显示出东西

网友J:
下载这个工程,学习学习

网友J:
没有黑币了

网友K:
想请问%这个符号报错是什么原因呢 要添加什么文件吗

网友L(2020-03-17):
下载这个工程,学习学习,软件自带的仿真工程不方便

网友M:
运行起来为什么调整温度比较快时就会卡死

网友N(2020-05-01):
为什么我一调节温度就会卡死,然后软件闪退

网友O:
//输出1   像这种//后面有汉字的是解说吗?还是也是程序的一部分的?

网友P:
8.6版本同样的图无法仿真?

网友Q:
引用 网友I:
为啥我仿真没显示出东西

不能用吗?

网友R(2020-06-11):
引用 网友M:
运行起来为什么调整温度比较快时就会卡死

我也是 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R:
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 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下载了这个工程,是可以像截图一样运行,但是我寻思着没有接热源,这温度传感器是测谁的温度呢?应该少了一 ...

你不懂仿真啊

网友S:
有问题,跑着跑着就挂死了。主频才8M

网友T:
引用 网友A:
下载了这个工程,是可以像截图一样运行,但是我寻思着没有接热源,这温度传感器是测谁的温度呢?应该少了一 ...

DS18B20有三个引脚,在仿真的时候有两个按钮,可以调节温度的大小,这个按钮实际上就是模拟实际DS18B20所测到的温度的

网友U:
请问最后获取温度的数值的是哪个参数呢

网友V(2020-07-21):
感谢楼主哇,学习一下ds18b20

网友W:
我下载进去根本不得

网友X(2020-10-29):
这个是protues哪个版本的呀。我用8.6怎么打不开呢?

网友Y(2020-12-26):
为啥我什么都看不到呢

网友Z(2021-04-20):
DS18B20的STM32显示,非常需要,感谢作者的分享

网友AA(2021-07-04):
有STM32的配置吗

网友AB(2021-12-30):
发现在实验板上不能正常使用,proteus上面是可以的

网友AC(2022-03-14):
引用 网友AB:
发现在实验板上不能正常使用,proteus上面是可以的

运行起来为什么调整温度比较快时就会卡死

网友AC:
引用 网友AB:
发现在实验板上不能正常使用,proteus上面是可以的

下载下来,学习下

网友AD:
你是怎么做到的

网友AE(2022-10-29):
工程应该是有点问题的

网友AF(2023-04-22):
很好的仿真运行资料 谢谢分享,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