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温湿度时间显示闹钟设置 仿真和代码

楼主(2019-05-16):
1602液晶显示器显示当前时间,温湿度和时间,通过按键可以设置时间和闹钟,当闹钟响起时按下增加或者减少按键取消闹钟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"ds1302.h"
#include"lcd.h"
#include "DHT111.h"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Key_1 = P3^3;
sbit Key_2 = P3^4;
sbit Key_3 = P3^5;

sbit Buzzer = P3^6;

uchar KeyValue = 0;        //按键值
uchar Sec_temp;
uchar Clock_Hour=8,Clock_Min=59;
uchar Loc = 1;
uchar Clock_Flag;

void Key_Scan();
void Delay10ms(uchar delaytime);
void Main_DisPlay();
void Display();
void Time_Set();
void Cursor_Set();
void Set_Screen();
void Set_Clock();
void Clock_Check();

void main()
{
    Delay10ms(100);
    LcdInit();
    Ds1302Init();
    Ds1302ReadTime();
    Main_DisPlay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//检查时间是否发生变化
        Set_Screen();
        Time_Set();
                Clock_Check();                //闹钟检测
    }
}

void Key_Scan()
{
    KeyValue = 0;
    if(Key_1 == 0)                //增加按键按下
    {
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if(Key_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Value = 1;
            while(Key_1 == 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}
    }
    if(Key_2 == 0)                //减少按键按下
    {
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if(Key_2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Value = 2;
            while(Key_2 == 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}
    }
    if(Key_3 == 0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按键按下
    {
        Delay10ms(1);
        if(Key_3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Value = 3;
            while(Key_3 == 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Display()
{
    RH();

    LcdWriteNum(2,6,U8T_data_H_temp);
    LcdWriteNum(2,12,U8RH_data_H_temp);
    Ds1302ReadTime();
    if(Sec_temp != TIME[0])
    {
        Sec_temp = TIME[0];
        LcdWriteNum(1,7,TIME[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
        LcdWriteNum(1,10,TIME[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分
        LcdWriteNum(1,13,TIME[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秒
        LcdWriteNum(1,1,TIME[4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月
        LcdWriteNum(1,4,TIME[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日
    }
}
void Main_DisPlay()
{
    LcdClear();
    LcdWriteStr(1,1,"00-00 00:00:00");
    LcdWriteStr(2,1,"TEMP:00 RH:00");
    LcdWriteNum(1,7,TIME[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
    LcdWriteNum(1,10,TIME[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分
    LcdWriteNum(1,13,TIME[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秒
    LcdWriteNum(1,1,TIME[4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月
    LcdWriteNum(1,4,TIME[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日
    Sec_temp = TIME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当前秒
}

void Time_Set()
{
    if(KeyValue == 3)
    {
        LcdClear();
        Ds1302ReadTime();
        LcdWriteStr(1,1,"SET:00-00-00 ");
        LcdWriteStr(2,1,"    00:00:00");
        LcdWriteNum(2,5,TIME[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
        LcdWriteNum(2,8,TIME[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分
        LcdWriteNum(2,11,TIME[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秒
        LcdWriteNum(1,5,TIME[6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年
        LcdWriteNum(1,8,TIME[4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月
        LcdWriteNum(1,11,TIME[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日
        LcdWriteCom(0x0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光标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4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if(KeyValue == 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Loc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年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6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1,5,TIME[6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年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月
                    if( TIME[4] <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4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4]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1,8,TIME[4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月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日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3] < 3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3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3]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1,11,TIME[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日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2] < 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2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2]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2,5,TIME[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分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1] < 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1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1]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2,8,TIME[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分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秒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0] < 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0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0]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2,11,TIME[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秒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ursor_Set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eyValue == 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Loc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年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6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1,5,TIME[6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年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月
                    if( TIME[4] >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4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4] = 12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1,8,TIME[4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月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日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3] >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3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3] = 31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1,11,TIME[3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日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2]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2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2] = 24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2,5,TIME[2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分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1]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1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1]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2,8,TIME[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分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秒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0] >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0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[0] = 59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2,11,TIME[0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秒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ursor_Set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eyValue == 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oc < 6)
                    Loc++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Write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0c);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ursor_Set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}
}

void Clock_Check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;
        if(KeyValue == 1 || KeyValue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 = 1;
                Clock_Flag = 2;
        }
        if(TIME[1] == Clock_Min)                //分相等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lock_Flag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[2] == Clock_Hour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相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 > 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er = ~Buzz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Clock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Buzzer = 1;
        }
}
void Cursor_Set()
{
    if(Loc <= 3)
    {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4+(Loc-1)*3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LcdWriteCom(0xc0+4+(Loc-4)*3);
    }

}
void Set_Screen()
{
    uchar Cursor;
    if(KeyValue == 3)
    {
        Cursor = 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光标
        LcdClear();
        LcdWriteStr(1,1,">");
        LcdWriteStr(1,3,"Set Time");
        LcdWriteStr(2,3,"Set Clock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   if(KeyValue == 1 || KeyValue == 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Cursor++;
                if(KeyValue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Cursor--;
                if(Cursor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Cursor=2;
                if(Cursor =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Cursor=1;
                if(Cursor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Str(1,1,">")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Str(2,1," "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ursor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Str(1,1,"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LcdWriteStr(2,1,">"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KeyValue == 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Curso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Se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Set_Clock()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Main_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KeyValue = 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}
}

void Set_Clock()
{
    uchar Cursor=0;
    LcdClear();
    LcdWriteStr(1,3,"  Set Clock  ");
    LcdWriteStr(2,5,"  :  ");
    LcdWriteNum(2,5,Clock_Hour);
    LcdWriteNum(2,8,Clock_Min);
    LcdWriteCom(0xc0+5);
    LcdWriteCom(0x0f);                //光标闪烁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yValue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Cursor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lock_Hour < 59)
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Hour++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2,5,Clock_Hour)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0+5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Cursor == 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lock_Min++;
                if(Clock_Hour < 59)
                    Clock_Min++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Num(2,8,Clock_Min);
                LcdWriteCom(0xc0+8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Value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Cursor == 0)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0-02-26):
为啥没有仿真文件

网友B(2021-04-23):
楼主有原理图吗,可以分享一下吗,跪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