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R5808无线充电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19-05-16):
无线充电原理图

网友A(2020-07-19):
图片有点太小,看不清楚,应该要下载这套压缩包用AD打开原理图看吧

网友B:
我拆了一个,4593 G1和9926 G2 通到了 J3Y  2TY,然后   J3Y 8050 B和 2TY 8550 B通一起 ,用了打磨后的14脚芯片,4593 G2接5 脚 , 9926 G1 接 6脚。

网友C(2020-10-10):
电阻电容什么的每错吧,直接可以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