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BYJ-48步进电机的每个档位的转速怎么测出来的?求大神告知

楼主(2019-05-16):
步距角为5.625°,减速比为1/64.

//数码管位 高位-----低位
//四个按键控制步进电机:正转,反转,加1,减1
//上电时电机启动,数码管上显示速度最小档1,加减档位均能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,电机采用单双八拍方式
//电机转速一共10档,通过按键调节转速
//电机正转时最高位数码管显示0,反转时显示1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led P0//数码管段选
//#define haha P2
sbit s1 = P3^4;sbit s2 = P3^5;sbit s3 = P3^6;sbit s4 =P3^7;//按键定义,s1正转,s2反转,s3加1,s4减1
sbit wei3 = P2^0;sbit wei2 = P2^2;sbit wei1 =P2^4;sbit wei0 = P2^6;//数码管位选定义
sbit a = P1^7;sbit b = P1^6;sbit c = P1^5;sbit d =P1^4;//脉冲信号输入端定义
uchar codetab[11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//共阳数码管驱动信号0---9,不显示
uchar code time_counter[10][2]={{0xda,0x1c},{0xde,0xe4},{0xe1,0xec},{0xe5,0xd4},{0xe9,0xbc},  //9.7 ----1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ed,0xa4},{0xf1,0x8c},{0xf5,0x74},{0xf9,0x5c},{0xfc,0x18}};
uchar codequdong[8]={0x80,0xc0,0x40,0x60,0x20,0x30,0x10,0x90};
uchar num1 = 0;//控制取励磁信号变量
uchar num2 = 8;

uchar k=1;//加减档位控制,1为最小档
bit flag1 = 0;//初始正转,正反转标志
uchar buf[4]={0,10,0,1};//数码管显示缓存,正转,不显示,不显示,显示1档位,高----低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定时器0/1初始化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0_T1_init()
{
       TMOD =0x11;//定时器0/1均工作于方式1,16位计时方式
    TH1 = time_counter[k-1][0];
       TL1 =time_counter[k-1][1];//定时器1,定时10ms用于步进电机转速控制
       TR1 = 1;
       ET1= 1;//开定时器中断
       EA = 1;//开总中断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ms级延时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1m(uint x)
{
    uint i,j;
   for(i=0;i<x;i++)      //连数x次,约 x ms
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   //数120 次,约1 ms
}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wei3=1;wei2=1;wei1=1;wei0=0;led= tab[buf[3]];delay1m(1);led=0xff;
   wei3=1;wei2=1;wei1=0;wei0=1;led = tab[buf[2]];delay1m(1);led=0xff;
   wei3=1;wei2=0;wei1=1;wei0=1;led = tab[buf[1]];delay1m(1);led=0xff;
       wei3=0;wei2=1;wei1=1;wei0=1;led= tab[buf[0]];delay1m(1);led=0xff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主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ain()
{
       T0_T1_init();
       buf[1] =10;//不显示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if(s1== 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 0;//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0]= 0;//最高位显示0
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haha = 0x00;//停止
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s2== 0 )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 1;//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0]= 1;//最高位显示1
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haha = 0x00;//停止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s3== 0)      //速度加1档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> 10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2]=k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3]=k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if(s4== 0)     //速度减1档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(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4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2]=k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3]=k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)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}
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定时器1中断函数,用于脉冲频率控制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ime1_interrupt()interrupt 3
{
       staticnum1 = 0;
       staticnum2 = 0;
       TH1 =time_counter[k-1][0];
       TL1 =time_counter[k-1][1];//定时器1,定时1 用于步进电机转速控制
       if(flag1== 0)//正转
       {
              switch(num1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0:a = 1;b = 0;c = 0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1:a = 1;b = 1;c = 0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2:a = 0;b = 1;c = 0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3:a = 0;b = 1;c = 1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4:a = 0;b = 0;c = 1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5:a = 0;b = 0;c = 1;d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6:a = 0;b = 0;c = 0;d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7:a = 1;b = 0;c = 0;d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num1++;
              if(num1== 8)num1 = 0;
       }
       else         //反转
       {
              switch(num2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0:a = 1;b = 0;c = 0;d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1:a = 0;b = 0;c = 0;d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2:a = 0;b = 0;c = 1;d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3:a = 0;b = 0;c = 1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4:a = 0;b = 1;c = 1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5:a = 0;b = 1;c = 0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6:a = 1;b = 1;c = 0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7:a = 1;b = 0;c = 0;d = 0;break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num2++;
              if(num2== 8)num2 = 0;
       }
}

网友A:
//定时器1,定时1 用于步进电机转速控制
应该是通过设置K的值;
步进电机的速度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,走一步的时间变了,速度也就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