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298n输出端没有电压

楼主(2019-05-16):
程序没有问题,接线也没有
之前调试过是可以输出电压的,但是过了几天重新调试就不行了
很神奇的地方,我用万用表测试
在输出没有接电机的情况下,输出电压很正常,和设计的一样
但是一旦把线接上去,输出电压马上为0;

网友A:
接上点击了吗?应该会有压降

网友B:
换个负载试试看。或者串一个很小的电阻试试看。可能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导致l298n短路。也有可能l298n驱动能力不足导致没有驱动起电机。如果有条件串联一个电流表进去,我相信电流肯定很大。

网友C:
可能是电机输入电压不够,也可能是电机坏了

网友D:
是不是你的驱动电压太小了

网友E:
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?

网友F:
先确定电机好坏。如果电机是好的,那么应该是哪里没焊好虚焊了。最可能是供电电路有虚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?

电机没有问题,单独测试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是不是你的驱动电压太小了

驱动电压测过了,12v挺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个负载试试看。或者串一个很小的电阻试试看。可能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导致l298n短路。也有可能l298n驱动能力 ...

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短路??电机没有问题,单独用是可以的,也没有短接emm

网友G(2020-10-19):
朋友,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这样问题。如果解决了,能不能告诉一下,解决的办法

网友G:
朋友,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,如果您解决了,能不能告诉我一下,解决的办法,多谢多谢

网友H:
首先先检查l298是否引脚配置正确

网友H:
其次想问问您是用什么供电,电源功率够不够(不是51开发板供电吧)

网友I:
先看看供电,不行就看看管脚

网友J:
如果电动机性能良好,则电源可能没有电流驱动能力,因此电压会被下拉至最小工作电压以下,并导致IC截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