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学习题目分享,谁能给点思路

楼主(2019-05-16):
1.串口工作在方式一,波特率为2400,数据为8位,一个停止位,无奇偶校验。要求使用串口中断方式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1时,数码管DS1显示从0到9,每隔一秒循环显示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2时,数码管DS1显示从9到0,每隔一秒循环显示。

2.串口工作在方式一,波特率为2400,数据为8位,一个停止位,无奇偶校验。要求使用串口中断方式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1时,数码管DS1显示从A到F,每隔一秒循环显示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2时,数码管DS1显示从F到A,每隔一秒循环显示。

3.串口工作在方式一,波特率为2400,数据为8位,一个停止位,无奇偶校验。要求使用串口中断方式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1时,要求D11~ D18 逐个亮,反复循环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2时,要求D18~ D11 逐个亮,反复循环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3时,要求执行霹雳灯,反复循环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4时,所有灯灭。

有4.串口工作在方式一,波特率为9600,数据为8位,一个停止位,无奇偶校验。要求使用串口中断方式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1时,要求D11灯亮,当发送0x02时,要求D12灯亮,以此类推,当发送0x08时,要求D18灯亮。当发送0xff时,所有灯灭。

有5.串口工作在方式一,波特率为2400,数据为8位,一个停止位,无奇偶校验。要求使用轮询方式。当串口助手发送一个0x01时,要求D11灯亮,当发送0x02时,要求D12灯亮,以此类推,当发送0x08时,要求D18灯亮。当发送0xff时,所有灯灭。

6.定时器T0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0工作,按方式1工作,要求每隔25ms进中断服务程序一次。实现LED灯D11按一秒亮一秒灭。

7.定时器T1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1工作,按方式1工作,要求每隔25ms进中断服务程序一次。实现LED灯D12按一秒亮一秒灭。

8.定时器T0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0工作,按方式0工作,要求每隔5ms进中断服务程序一次。实现LED灯D13按一秒亮一秒灭。

9.定时器T1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1工作,按方式0工作,要求每隔5ms进中断服务程序一次。实现LED灯D14按一秒亮一秒灭。

10定时器T0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0工作,按方式2工作,要求每隔200us进中断服务程序一次。实现LED灯D15按一秒亮一秒灭。

11.定时器T1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1工作,按方式2工作,要求每隔200us进中断服务程序一次。实现LED灯D16按一秒亮一秒灭。

12.定时器T1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1工作,按方式2工作,要求每隔200us进中断服务程序一次。实现流水灯效果,灯每隔一秒换下一个灯亮

13.定时器T0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0工作,按方式2工作,要求每隔200us进中断服务程序一次。实现(一秒亮一秒灭)霹雳灯效果。

14.定时器T0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0工作,按方式2工作,要求定时设置在200us,时间到标志置1。从而利用该标志实现(一秒亮一秒灭)霹雳灯效果。

15.定时器T1为定时工作方式,用软件启动定时器T1工作,按方式2工作,要求定时设置200us。时间到标志置1。从而利用该标志实现(一秒亮一秒灭)流水灯效果。

16.用外中断1实现key1按键。要求:不要用中断服务函数,而是用标志位实现

17.如何显示8*8LED点阵中左上角的LED灯亮。如何用8*8LED点阵显示“0”或“7”。

18.把八个独立按键分别接到P3口,P2的8个管脚分别接到八个led灯。如何实现当按下某个按键时,对应的led灯点亮。

有19.将P1.5接到蜂鸣器J8上,要求按下8个独立按键中任意一个,对应的led灯点亮,蜂鸣器响一下。再次按下,对应的led灯灭,蜂鸣器响一下。

有20.在实验板上利用IIC总线的代码实现:通过K3、K2调整好地址,然后利用K1向某地址写入一个六位数的密码,数据的大小可以通过按键K5和K6来调节。写入后通过K2或K3调整好地址,可以浏览这些地址中的内容。数据用4位数码管的低二位显示;地址用4位数码管的高二位显示。
其中:K1写入数据;K2读取数据;K3地址加一、K4地址减一;K5数据加一,K6数据减一。

21.在实验板上利用IIC总线通过K3和K1向地址1至地址10中分别写入1至10。然后通过K2,可以浏览这些地址中的内容。
其中:K1写入数据;K2读取数据;K3地址加一、K4地址减一。

有     22.在实验板上利用IIC总线的代码实现:通过K3、K2调整好地址,然后利用K1向某地址写入一个六位数的密码,数据的大小可以通过按键K5和K6来调节。写入后通过K2或K3调整好地址,可以浏览这些地址中的内容。数据用8位数码管的低四位显示;地址用8位数码管的高四位显示。
其中:K1写入数据;K2读取数据;K3地址加一、K4地址减一;K5数据加一,K6数据减一。

23.如果想让该静态数码管轮流显示从0到9。每个数码管显示的时间自定。请问该怎样利用前面所学设计一个程序?

24.如果想让该静态数码管轮流显示从0到9。每个数码管显示的时间为1s。请问该怎样利用前面所学设计一个程序?

有25.编写一个霹雳灯的代码。要求:第一次D14D15点亮,延时后,第二次D13D16点亮,第三次D12D17点亮…….第四次D12D17点亮。反复循环。 (可以使用延时函数)

有26.编写一个跑马灯代码。要求:第一次D11,D12,D13点亮;第二次D12,D13 ,D14点亮;第三次D13,D14 ,D15点亮;这样下去, D14,D15 ,D16点亮;D15,D16 ,D17点亮;D16,D17,D18点亮;然后这样反复循环。

27.在理解PCF8591的工作原理和代码的基础上。要求编写一段代码读取当前温度(其实是对应的电压,真正的温度要做一个表格,然后去查表),并显示在数码管上。

28.在理解PCF8591的工作原理和代码的基础上。要求编写一段代码读取光照亮度(其实是对应的电压,真正的亮度要做一个表格,然后去查表),并显示在数码管上。

29.把八个独立按键分别接到P3口,P2的8个管脚分别接到八个led灯。如何实现当按下某个按键时,对应的led灯点亮。

有30.将P1.5接到蜂鸣器J8上,要求按下8个独立按键中任意一个,对应的led灯点亮,蜂鸣器响一下。再次按下,对应的led灯灭,蜂鸣器响一下。

31.在读懂光盘上矩阵按键代码的基础之上,编写一段代码。要求:按下按键S1,启动流水灯。按下S2,停止流水灯。

32.在读懂光盘上矩阵按键代码的基础之上,编写一段代码。要求:按下按键S1,启动流水灯。再次按下S1,停止流水灯。

33.在读懂光盘上矩阵按键代码的基础之上,编写一段代码。要求:按下按键S1,流水灯向左流动。按下S2,流水灯向右流动。按下S3,流水灯停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