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
分压电阻怎么计算呀!

楼主:
假设接电源15V,芯片最大输入5V

网友A(2019-05-16):
电流3.6A

网友B:
把中学的物理拿来,重读。

网友C:
电压变动范围那么大,靠简单的电阻分压不可行。

网友D:
U3/U=R3/(R2+R3)

网友E:
不会就用Proteus仿真,也不存在你再去学中学物理。设定好电压,串好电流表,调一调,算一算,干脆又直接!

网友F:
采用1个XL2596电源芯片嘛,电路挺简单的

网友G:
电压等于R3/(R2+R3)

网友H:
U2/U3=IR2/IR3=R2/R3   总电压为15V  U3=5V  --->U2 = 15V - 5V = 10V。---> R2/R3=10/5=2/1

网友I:
Uo=Vcc*(R3/R2+R3)

网友J:
用DC-DC降压模块,这样不行的

网友K:
引用 网友F:
采用1个XL2596电源芯片嘛,电路挺简单的

这么弱的一个问题,坛仔还让其火起来,真不道羞字怎么写了么

网友E:
引用 网友J:
用DC-DC降压模块,这样不行的

扯!一看看就不懂装懂!

网友L:
扯驴头,不懂不要乱讲话,现在天气易遭雷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