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线遥控继电器怎么做? 困惑我一个月了

楼主(2019-05-16):
想请问各位大神 这个问题困惑我一个月了 在百度上面也找不到答案    是这样的

继电器

继电器
我在那宝买了这个继电器      所以想请问各位大神  怎么样才可以用红外线控制开关  就是红外线来让继电器吸合闭合这个情况    弄了好久 都弄不会     这个是我在那宝上面买到的材料 但是怎么做都做不到红外线控制啊

   求助朋友们告诉一下 怎么样才可以做到   或者 只要能红外线控制开关的也可以  谢谢大神们

网友A:
为何不找商家要资料看。

网友B:
没买单片机?搜论坛,或看我发的贴

网友C:
从你买的这些看,无法认继电器动作,你红外发射遥控约3元钱,输出的是调制在38kHZ高频上的低码率数据编码,3脚带放大和处理的接收头会转换成数据码,必须按编码格式用单片机解码才行。

网友D:
你好!
红外控制继电器分两种情况:
1、学习型红外控制器
2、固定码红外控制器
看你最终是需要什么类型的呢

网友E:
这个电路硬件就可以做,首先红外接收头接收到遥控发射的某个频段信号时,接收头的信号输出脚会输出一个对应的电压 信号,就用输出的这个信号来控制继电器的in端 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。

网友F:
这物理层面做不到啊,你要给那个模块一个触发的高电平或低电平,单单红外线管是给不出来的,需要红外接收到信号后输出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的,它本身给不出这个的,你这个思路不对,再想想吧。

网友G:
你有单片机吧?给单片机烧个接收程序,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(前提是你要知道接收到的信号码)控制继电器。红外线这个不难。

网友H:
用蓝牙或者WIFI控制啊

网友I:
找商家要遥控器的资料。然后根据资料看你要用哪个按键合上,哪个按键断开继电器。然后单片机通过红外接收管收到相应的指令给继电器的IN一个高/低电平控制继电器的闭合/断开。红外接收电路在站内的单片机教程那应该能找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找商家要遥控器的资料。然后根据资料看你要用哪个按键合上,哪个按键断开继电器。然后单片机通过红外接收管 ...

就是说  想要实现红外线控制开关 就要有单片机是吧?  单片机是通用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买单片机?搜论坛,或看我发的贴

需要单片机才可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买单片机?搜论坛,或看我发的贴

你论坛没有这个方面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从你买的这些看,无法认继电器动作,你红外发射遥控约3元钱,输出的是调制在38kHZ高频上的低码率数据编码, ...

那都需要那些材料  我小白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路硬件就可以做,首先红外接收头接收到遥控发射的某个频段信号时,接收头的信号输出脚会输出一个对应 ...

关键是都要那些材料 我不太懂  可不可以列详细一点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你有单片机吧?给单片机烧个接收程序,接收到红外遥控信号(前提是你要知道接收到的信号码)控制继电器。红 ...

单片机没有  但是我可以买   就是说  想要达到红外线遥控开关继电器 就需要单片机对吧?但是要哪个单片机 ?可不可以列详细一点  就是需要的材料  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论坛没有这个方面的啊

找东西都不会找,够小白的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45188&mobile=2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你论坛没有这个方面的啊

论坛有啊

51单片机红外控制继电器代码+实物制作
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41190-1.html

网友K:
我有个假设,把红外接收的信号放大推动场效应管而去控制继电器,不知可行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K:
我有个假设,把红外接收的信号放大推动场效应管而去控制继电器,不知可行?

可不可行,亲自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有想法先自行动手测试。搞不定时在提问。这是培养良好习惯的方法。

网友L:
下载个开发板的附带资料,里面有现成的程序!

网友M(2023-06-13):
你还要买一块接收模块

网友N:
用单片机可以,不用单片机也行。
用单片机:单片机通过接收头接收遥控器编码,解码,区分按键实现对应按键的功能。
不用单片机:1)可以使用编解码芯片,编解码芯片具备电动、自锁等模式,如PT2272等。
                   2)直接用红外接收头,只要有持续额红外调制信号38khz,接收头持续输出低电平。可以用示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器观察,如有间断可加延时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H:
用蓝牙或者WIFI控制啊

这个怎么控制呀 特别是蓝牙那一块代码怎么写?求问

网友P:
四年过去了,从戴上口罩到摘下口罩,我也从小白变成了编程大师,不知道楼主的继电器

吸合了没有,遥控代码写出来没有?

网友Q:
应该要用到MCU啊

网友R:
引用 网友K:
我有个假设,把红外接收的信号放大推动场效应管而去控制继电器,不知可行?

可以的!
把红外拉收管收到的码流用大容量的电容滤波成一个方波,驱动双稳态电路输出开关量,再接入继电器就可以了。
然后不管什么码(真.无码系列),按下一次开,再按下一次关~~

网友R:
给你个图参考一下:
或百度一下“简易红外遥控开关电路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