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unsigned char a[5] 数组内5个值有负数,仙人请指路

楼主(2019-05-16):
请问如果是unsigned char型数组,赋值却赋了负数,然后比较大小,请问数组内元素如何排序的
比如数组元素是4 ,6, 8, -2 ,-9
还有如果换成signed char型 这个数组排列大小的顺序是怎样的,排序后是864-2-9么
我找了很久都没有相关资料,请指教

网友A:
标准的定义“-”是首位是1,你想想“-1”是如何写的。

网友B:
unsigned char比较大小时,如果输入有-2、-9,会把负数当成正数来比较的,也就是-2为127+2,-9为127+9,最终谁大谁小就明白了,"负数远远大于正数"。如果是signed char比较大小,则负数比正数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标准的定义“-”是首位是1,你想想“-1”是如何写的。

  支       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nsigned char比较大小时,如果输入有-2、-9,会把负数当成正数来比较的,也就是-2为127+2,-9为127+9,最 ...

谢谢 非常直白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