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温湿度检测系统设计DHT22,HC-06,OLED(SPI)

楼主(2019-05-16):
DHT22程序是在百度文库找的DHT11程序修改过来的,OLED程序为中景园OLED给的参考程序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#include "STC12C5a60s2.H"
#include "oled.h"
#include "dht11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extern unsigned int F16T,F16RH;
unsigned long vot = 0;
unsigned int  _125us =0;
unsigned int _100ms=0;
unsigned int a;
bit _1s_flag = 0;
bit _100ms_flag=0;
bit flag=0;
unsigned int temp;
unsigned int temp1;
unsigned char AD_cnt=0;
unsigned int AD_max,AD_sum,AD_data,AD_value=0;
unsigned int AD_min=0xffff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SAMPLE_CNT  10
#define ADC_POWER 0x80           // ADC电源
#define ADC_FLAG  0x10          // ADC转换结束标志
#define ADC_START 0x08          // ADC启动控制位
#define ADC_SPEEDLL 0X00  // 54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L  0X20  // 36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H  0X40  // 18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HH 0X60  // 90 clocks
#define AUXR1_ADRJ  0x04  // 转换结果数据格式控制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ADC初始化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P1ASF=0x07;                 // P1.0→P1.3为模拟量输入通道
        ADC_RES=0;
        ADC_RESL=0;
        ADC_CONTR=ADC_CONTR|ADC_POWER|ADC_SPEEDLL;  // 开启AD转换器电源,设定转换速度为540 clocks
        AUXR1&=~AUXR1_ADRJ;  // 转换结果高8位放ADC_RES,低2位放ADC_RESL,左对齐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AD转换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int AD_Read(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        ADC_CONTR=ADC_CONTR|ADC_START|channel;         // 启动AD转换,选择转换通道
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// 等待成功设置ADC_CONTR
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&ADC_FLAG));  // 等待转换结束
        ADC_CONTR=ADC_CONTR&(~ADC_FLAG)&(~ADC_START);         // 清转换结束标志,关闭AD转换
        //ADC_CONTR&=0xe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清除ADC_FLAG位
        return(ADC_RES*4+ADC_RESL);  // 转换结果高8位放ADC_RES,低2位放ADC_RESL,左对齐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UsartInit()
{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工作方式1
        TMOD=0X2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
        PCON=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加倍
        TH1=0XF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初始值设置,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
        TL1=0XF3;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接收中断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计数器
}
void InitTimer0(void)
{
    TMOD = TMOD|0x01;
    TH0 = 0x0FA;
    TL0 = 0x24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void timetable()
{
        if(_100ms>=8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100ms=0;
                _100ms_flag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_125us>=8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125us=0;
                _1s_flag=1;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 ()
{
                u8 t;
                 u8 x;
                u8 y;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正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2,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8,2,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36,2,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72,2,32);           //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F16T/100+4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<=48) t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8,2,t);         //1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F16T%100/10+4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36,2,t);         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F16T%10+4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72,2,t);         //小数点后一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//温度负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2,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8,2,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36,2,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72,2,32);           //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2,'-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F16T/100+4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<=48) t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8,2,t);         //1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F16T%100/10+4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36,2,t);         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F16T%10+4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72,2,t);         //小数点后一位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湿度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4,32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8,4,32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54,4,32);           //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x=F16RH/100+48;
                if(x<=48) x=' '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4,x);           //10位
                   x=F16RH%100/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8,4,x);           //个位

                x=F16RH%10+48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54,4,x);           //小数点后一位

                   //电压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6,32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8,6,32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54,6,32);    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72,6,3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xx.xx
                y=(unsigned char)(temp1/1000+48);
                if(y<=48) y=' '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0,6,y);           //10位
                   y=(unsigned char)(temp1%1000/100+48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18,6,y);           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y=(unsigned char)(temp1%1000%100/10+48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54,6,y);           //小数点后一位
                y=(unsigned char)(temp1%10+48);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72,6,y);            //小数点后两位
}

void  main(void)
{
         //        bitinit ();
                //ADinit();
                AUXR = AUXR|0x80;  // T0, 1T Mode
                ADC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O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OLED
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UsartInit();
                InitTimer0();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0
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0,0,0);//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8 36 54 72 90 108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8,0,1);//湿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36,0,2);//度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54,0,3);//检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72,0,4);//测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90,0,5);//系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08,0,6);//统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90,6,"V");    //V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36,6,46);           //.          电压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54,2,46);         //.    温度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36,4,46);           //.        湿度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72,4,"%RH");    //%RH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90,2,"C");//C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timetable();
                if(_100ms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100ms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_cnt<10)        // 多次读AD进行数字滤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value=AD_Read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_value>AD_max) AD_max=AD_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_value<AD_min) AD_min=AD_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sum=AD_sum+AD_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sum=AD_sum-AD_max-AD_m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value=AD_sum/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AD_valu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t=(unsigned long)(temp)*5*100*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1=(unsigned int)(vot/102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max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min=0xff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valu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_sum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_1s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1s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etDHT1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16T>0x8000)           //用于判断DHT22温度是否为负数 1xxx xxxx xxxx xxx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16T=F16T&0x7f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flag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中断
{
        //125us
    TH0 = 0x0FA;
    TL0 = 0x24;
           _125us++;
        _100ms++;

}

void Usart() interrupt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中断
{
        u8 receiveData;
        receiveData=SBUF;//出去接收到的数据
        RI = 0;//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
        if(receiveData=='1')                  //湿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=' 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
                SBUF='\n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F16RH/100+'0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F16RH%100/10+'0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'.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F16RH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'%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}

        if(receiveData=='2')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\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F16T/100+'0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F16T%100/10+'0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.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F16T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C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 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\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-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F16T/100+'0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F16T%100/10+'0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.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F16T%10+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C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f(receiveData=='3')                //电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=' 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
                SBUF='\n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a=temp1/1000+48;
                if(a==4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' '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{SBUF=temp1/1000+48;}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temp1%1000/100+48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'.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temp1%1000%100/10+48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temp1%10+48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        SBUF='V';
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数据完成
                TI=0;

        }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