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TB6600上的EN引脚是使能控制还是脱机控制?

楼主:
我看网上卖的现成的TB6600驱动器上说的ENA引脚是起脱机控制作用的,可以不接

但是我看TB6600数据手册上面说EN引脚是使能控制,必须为高电平输出才有效,否则驱动输出无效

我想问问大家这两个引脚是同一个引脚吗?哪个才是EN的真实作用?谢谢

网友A(2019-05-17):
图上怎么有ENA+和ENA-两个呢?

网友B(2021-03-02):
一般是叫脱机信号引脚,(ENA+、ENA-)有信号就脱机(电机就可以用手转动),ENA+加5V的电压,ENA-接地驱动器就收到信号。所以一般就有共阴和共阳两种接法,就是控制器控制着两个中的其中一个引脚的电平,另一个接5V或GND。
当ENA+接5V也就是共阳,ENA-为电平时 有脱机信号 无论方向和脉冲信号怎么变化,驱动电机的输出都不会变。(也就是你图上的那种)

网友C:
EN是使能控制, EN+ 接正极,EN-接负极,当芯片使能后,驱动控制才有效,否则是无法驱动芯片运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