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能测200摄氏度的电子温度传感器吗

楼主(2019-05-16):
最近有一个任务,其中一个功能是用stm32f103去测温,温度范围在25度到200度之间。

求教各位,市面上有能测到200度的电子温度传感器吗?

网友A:
你是如何定义“电子”的呢?电阻在不在定义内?

网友A:
热电偶在不在定义内?

网友B:
我也比较看中热电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热电偶在不在定义内?

我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外围电路的那种,可以直接连io口的传感器。

网友C:
当然有,PT100了解下,有各种温度档次,还有热电偶

网友D:
pt100 k型热电偶 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