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上对单片机电平的描述太多,看晕了,请懂的人为我讲解一下

楼主(2019-05-16):
楼主最近在做I2c通信这方面的工作,使用模块是3.3v电源供电,但是CPU用的51单片机,程序模拟总线,不能正常工作,怀疑是电平问题。但是在网上搜索电平的时候,感觉答案很多,看得有点晕。①有人说51单片机5V高电平,0v低电平。3.3V单片机3.3V高电平,0v低电平,这指什么?②但又看到一些答案,5V单片机TTL电平,输出高电平最小2.4V,低电平最大0.4V,输入高电平最小2v,输入低电平最大0.8v。接着翻又看到有人说5VTTL电平和3.3VTTL输入逻辑电平相等。那么2.4>2,0.4<0.8,为什么又会出现通信不匹配的问题呢。

网友A:
数字电路,是靠01混饭吃的。对于某一个逻辑点,无论你如何定义01,它总有一个01的界电压,这个电压只与它自己的物理状态有关,例如2.345V。

网友A:
楼主现在是两个系统,一个是3.3V系统,它有它界定01的逻辑法则(多少电压是0是1)。另一个是5V系统,它也有自己界定01的逻辑法则(界定的电压值自然会高一点)。
两个系统相互联通,逻辑定义必须一致,如果我认定是0,而你认定是1,就出错了。

网友A:
既然两个系统联通在一起,在物理层面,两者面对的一定是同一个电压,它俩对这个电压的界定就必须一致!!
比如面对的是1.8V,3.3V系统认为是1,5V系统认为是0,那么这时就出错了。这就是不匹配!

网友A:
所以两系统能不能匹配取决于:共通连接的对象的“电压”是不是能够为两个系统判定一致(是0是1)!
因此有时候3.3V系统和5V系统是可以直接联通使用的,有时候只能局部匹配,这需要“运气”,当然最好是系统电压一致,这样匹配出问题的概率极小。

网友A:
前几天我回过一个贴子,给你参考一下,如下:
0、1只是事物两个状态的简单表达方式。
例如:可以定义10V以上是0,5V以下是1。具体定义是什么,要看对事物是如何定义。
就5V系统的单片机而言,标准0、1定义是TTL的高低电平,通常2.7V以上是1,1.4V以下是0。
对于发光二极管,你可以定义亮=0,暗=1,没有问题。
但是对应到如何让它亮,则是物理层面的事,如3-40mA亮,0.01mA以下暗。
这时你就要将“亮=0”(1.4V以下这个状态)转化到发光二极管上,让它为“3-40mA”之间的某个值。其它类推。
其实对于单片机内部的某个逻辑部件,它的0、1界值是1.4V-2.7V之间的某个值,如2.1254V,由于工艺的离散性,不可能所有的部件都是2.1254V翻转0、1,为了让所有部件有个0、1的标准,才定义出“2.7V以上是1,1.4V以下是0。”,而1.4V-2.7V之间的中间的灰色地带,在逻辑上是违规的、禁止的。但是物理层面上又是被允许的。

网友B:
51单片机的供电有两种,一种是额定5V,一种是额定3.3V。如果你用的是5V的单片机,那么3.3V是最低供电要求。再加上电压不稳的因素,就会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。至于高低电平的问题,不同的单片机,甚至同型号的单片机都会有细微的差别。除非是精细电压控制电路,不用太去注重。只要适用就行。就如要驱动三极管,一般低电平低于0.8V,高电平高于1.2V就行。所以,在满足单片机的额定供电电压后,要根据电路来分析高低电平会不会影响电路。如果单片机供电电压没问题,I2C如果没办法通讯,就要查下单片机及和单片机通讯的芯片是否匹配,是否同零电位(GND)。

网友C:
简单点说:0.7V以下是低电平,2.4v以上是高电平,0.7-2.4v不确定。出现问题一般是单片机IO口上拉电阻太小造成的,10k就没有问题,2.2k以下就可能出现问题。

网友D:
这种情况尽量让系统间地工作电压一致,在数字电路里,高电平就是1,低电平就是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