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超声波测距部分加入蓝牙传输模块,修改程序后不能正常测距,程序该如何修改

楼主:
请问在超声波测距电路中加入蓝牙传输模块,在原本测距程序的基础上修改程序后不能正常测距,这是什么原因,应该如何修改,谢谢各位大佬
下有测距原理图
附上

修改的程序:
#include "reg52.H"//器件配置文件
#include "intrins.h"
#include "eeprom52.h"
#include "uart.h"
#include "stdio.h"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//传感器接口
sbit RX  = P2^3;
sbit TX  = P2^2;
//按键声明
sbit S1 = P1^4;
sbit S2 = P1^5;
sbit S3 = P1^6;
//小数点
sbit DIAN = P0^5;
//蜂鸣器
sbit Feng = P2^0;

sbit W0 = P2^4;
sbit W1 = P2^5;
sbit W2 = P2^6;
sbit W3 = P2^7;

//变量声明
unsigned int  time = 0;
unsigned int  timer = 0;
unsigned char posit = 0;
unsigned long S = 0;
unsigned long BJS;//报警距离
char num = 0;
uchar count =  0;
//模式 0正常模式 1调整
char Mode = 0;
bit  flag = 0;

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[] = {0x5F,0x44,0x9D,0xD5,0xC6,0xD3,0xDB,0x47,0xDF,0xD7,0x80};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码0123456789-和不显示

unsigned char disbuff[4] = {0,0,0,0};                 //数组用于存放距离信息

unsigned char disbuff_BJ[4]        = {0,0,0,0};//报警信息

//蓝牙发送
uchar Tx_Buff[40]={0};
uint send_tim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时间间隔控制变量

void HR04_sendstring()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发送
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eeprom()
{
        SectorErase(0x2000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0, BJS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60, a_a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eeprom()
{
        BJS   = byte_read(0x2000);
        a_a      = byte_read(0x2060);
}

/**************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eeprom()
{
        read_eeprom();                //先读
        if(a_a != 1)                //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JS   = 25;
                a_a = 1;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}
}

//延时100ms(不精确)
void delay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10;c>0;c--)
        for(b=38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130;a>0;a--);
}

//按键扫描
void Key_()
{
        //+
        if(S1==0&&Mode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S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P1|0x0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JS++;         //报警值加
                if(BJS>=151) //最大15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JS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//-
        if(S2==0&&Mode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S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P1|0x0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JS--;         //报警值减
                if(BJS<=1)         //最小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JS=15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//功能
        if(S3==0)                //设置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while(S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=P1|0x0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++;                //模式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if(Mode>=2)                //加到2时清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扫描数码管
void Display(void)
{
        //正常显示
        if(Mode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discode[disbuff[0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discode[disbuff[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>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discode[disbuff[2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//报警显示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0xCE;                  //110011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0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discode[disbuff_BJ[0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discode[disbuff_BJ[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num>=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~discode[disbuff_BJ[2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计算
void Conut(void)
{
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          //读出T0的计时数值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计时器
        S=(time*1.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//声音的速度是340m/s,时间的单位是us,计算到秒需要将时间数据/1000000,
        //长度=速度*时间,340*time/1000000,长度数据单位是m转换成cm需要乘以100得到340*time/10000,
        //小数点都向左移两位得到3.4*time/100,因为超声波是往返了,所以再除以2,得到距离数据(time*1.7)/100
        if(Mode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非设置状态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S>=700)||flag==1) //超出测量范围显示“-”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[0]=10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[1]=10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[2]=10;           //“-”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距离小于报警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<=BJ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0;        //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//大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[0]=S%1000/100;                 //将距离数据拆成单个位赋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[1]=S%1000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[2]=S%1000%10 %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_BJ[0]=BJS%1000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_BJ[1]=BJS%1000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buff_BJ[2]=BJS%1000%10 %10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定时器0
void zd0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//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,超过测距范围
{
        flag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溢出标志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定时器1
void zd3() 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 //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
{
        TH1=0xf8;
        TL1=0x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2ms
        Key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按键
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显示
        time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加
        if(timer>=4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00次就是800m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TX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00MS  启动一次模块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TX=0;
        }
}

//主函数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H1=0xf8;                   //2MS定时
        TL1=0x30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T1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init_eeprom();  //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!RX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       while(RX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      Con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
                HR04_sendstring()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发送
        }
}

void T_0()interrupt 1
{
        TF0 = 0;
        TL0 = 0x66;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==1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8ms时清零
        {
          TR0 =0;
          TL0 = 0x66;
  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}
}
void T_1()interrupt 3
{
        uchar num;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装装数值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==10)
        {
        num=0;
        Key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函数

        }
}

void HR04_sendstring()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发送
{
        if(send_time%20==0)
        {
        EA=0;
        sprintf((char*)Tx_Buff,"Distance:%.1fcm\r\n",S/10.0);
        UART1_SendString(Tx_Buff);
        EA=1;
        }
        send_time++;
}

网友A(2019-05-17):
你的蓝牙模块在哪?

网友B:
#include "stc15.h"
#include <intrins.h>
sbit RX1=P2^0;          //小车左侧超声波HC-SR04接收端
sbit TX1=P2^1;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端
sbit RX2=P2^2;
sbit TX2=P2^3;
sbit RX3=P2^4;
sbit TX3=P2^5;
//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
unsigned char bluetoothdata;
sbit P3_1=P3^1;
sbit P3_0=P3^0;
sbit IN1=P1^3;
sbit IN2=P1^4;
sbit IN3=P1^5;
sbit IN4=P1^6;
sbit ENA=P1^2;
sbit ENB=P1^7;
unsigned int i,cycle=0,T=2048;
void delay_long(unsigned int time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unsigned int j;
        for(i = 0 ; i < time 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 = 0; j < 500; j++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z秒延时函数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z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/********微妙延时*********/
void delay_us(unsigned int aa)
{
        while(aa--);
}
void run()//前进
{
                IN1=1;//反转
                IN2=0;
                IN3=0;//正转
                IN4=1;
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PWI占空比为50%,修改延时调整PI脉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A=~EN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B=~ENB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Backoff()//后退
{

        IN1=0;//正转
                IN2=1;
                IN3=1;//反转
                IN4=0;
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8);//PWI占空比为50%,修改延时调整PI脉冲
                ENA=~ENA;
                ENB=~ENB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rightrun()//左转
{
                IN1=0;//制动
                IN2=0;
                IN3=0;//正转
                IN4=1;
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8);//PWI占空比为50%,修改延时调整PI脉冲
                ENA=~ENA;
                ENB=~ENB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leftrun()//右转
{
                IN1=1;//反转
                IN2=0;
                IN3=0;//制动
                IN4=0;
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8);//PWI占空比为50%,修改延时调整PI脉冲
                ENA=~ENA;
                ENB=~ENB;
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stoprun()//停止
{
                IN1=0;//制动
                IN2=0;
                IN3=0;//正转
                IN4=0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2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//PWI占空比为50%,修改延时调整PI脉冲
                ENA=0;
                ENB=0;
                }
}
unsigned int  time=0;
unsigned long S1=0;
unsigned long S2=0;
unsigned long S3=0;
        void delay_1ms(unsigned char x)          //1ms延时函数,100ms以内可用
        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while(x--)
        for(i=124;i>0;i--);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Automatic_following()
{
        TX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超声波1探测
         delay_1ms(1);
         TX1=0;
     while(!RX1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1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RX1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1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S1=(time*1.7)/100;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 TX2=1;
         delay_1ms(1);
         TX2=0;
    while(!RX2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2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while(RX2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2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S2=(time*1.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 TX3=1;
         delay_1ms(1);
         TX3=0;
         while(!RX3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3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        while(RX3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3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         time=TH0*256+TL0;
                 TH0=0;
        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        S3=(time*1.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        if(S1>15&&S1<120&&S1<S3)
//                if((S1>15&&S1<120&&S2>120&&S3>120)||(S1>15&&S1<120&&S2<120&&S2>15&&S3>120)||(S1<S2<S3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ghtrun();//左转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S3>15&&S3<120&&S3<S1)
//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3>15&&S3<120&&S1>120&&S2>120)||(S3>15&&S3<120&&S1>120&&S2<120&&S2<15)||(S3<S2<S3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leftrun();        //右转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2<120&&S2>15)||S1==S3&&S1>15&&S1<120)
//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2<120&&S2>15&&S1>120&&S3>120)||(S1<120&&S1>15&&S2<120&&S2>15&&S3<120&&S3>15&&S1==S3)||(S2<S1&&S2<S3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ru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1<5||S2<5||S3<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ackoff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run();
                 }
}
void Uart1_Init()//串口1初始化9600波特率11.0592MHz
{
        PCON &= 0x7F;//设置波特率不加倍,即SMOD=0;
        SCON = 0x50; //设置8位UART,波特率可变,允许串行接收
        AUXR |= 0x40;//定时器1时钟为1T
        AUXR &= 0xFE;//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,即S1ST2=0;
        TMOD &= 0x0F;//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
        TMOD |= 0x20;//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工作方式2
        TL1 = 0xDC;  //设定定时初值
        TH1 = 0xDC;  //设定定时器重装值
        ET1 = 0;     //禁止定时器1中断
        TR1 = 1;     //启动定时器1
        EA = 1;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S = 1;      //开串口中断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//T0中断
  {

  }
void usart_receive(void) interrupt 4 //串口中断程序
{

        if(RI == 1)//收到字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 = 0;//软件清零
                bluetoothdata = SBUF;//读取数据
        }

       if(TI == 1)//发送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 = 0;//清零
        }

}
void  usart_service()
{
        switch(bluetoothdat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'1':run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'2':leftrun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'3':rightrun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'4':Backoff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'5':stoprun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'6':Automatic_following();break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void 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P1M1=0x00;
                P1M0=0x00;
                P2M1=0x00;
                P2M0=0x00;
  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T0为方式1,GATE=1;
        TH0=0;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H1=(65536-1000)/256;         //1ms定时
        TL1=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  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T1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Uart1_Init();//串口1初始化9600波特率11.0592MHz
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ENA=0;
                ENB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sart_service();
        }
}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蓝牙模块在哪?

蓝牙加在了TXD和RXD,这个图是还没有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