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四个是什么电子元器件?是二极管吗?

楼主:
左边那一组里面是黑色的上面丝印有个数字1,右边里面是红色的,是不是都是二极管,型号怎么确定呢

网友A(2019-05-17):
你猜的有几分到,型号你可以自己依硬件要求定,不别强调一样。

网友B:
是二极管,或是稳压管。这需要爬图看看

网友C:
是二极管,但是二极管种类也很多,这种封装一般常见的为稳压二极管(1N4733等)、高速开关二极管(1N4148等)。估计这边为高速开关二极管,右边为稳压二极管

网友D:
俩黑色的焊盘较大,应该是稳压管,右边的应该是开关管。

网友E:
用万能表测一下就知道了,单向导通的就是二极管或稳压管,双向测出来电阻一样的就是电感.....可以找此芯片的应用电路看看就知道了.....

网友F:
稳压二极管吧,建议看原理图。

网友G:
把电路图画出来  结合电路分析就知到是什么管子了   实在不行就加个反压如果击穿了就是稳压管  或者是其他什么管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