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单片机的OLED实时时钟制作 附源程序

楼主(2019-05-16):
      这段时间在学习MSP430,将以前学习的常用模块移植过来,由于MSP430F149没有iic接口,自己模拟了一个,用到的模块为:DS1302、DS18B20、OLED(IIC接口)。可通过按键切换AD及温度显示(红外程序也包含其中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稍微改一下就能实现红外控制)
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温度

温度

AD

AD

#define  main_c
#include "msp430x14x.h"
#include"main.h"
#include"iic.h"
#include"ds1302.h"
#include "ds18b20.h"
#include"adc12.h"
#include "IrRed.h"
#include"key.h"
struct sTime BufTime;
struct sTime SetBuf;
uchar ddd=0x55;
uchar Temp_TH=35,Temp_TL=25;
void System_Init()
{
     uchar i;
     BCSCTL1&=~XT2OFF; //打开XT2振荡器
     do
     {
           IFG1&=~OFIFG;        //清除故障标志
           for(i=0xff;i>0;i--); //延时
     }while(IFG1&OFIFG);         //等待无故障
     BCSCTL2|=SELM_2+SELS;       //主时钟及子系统时钟使用XT2
}
void TimeA_Init()
{
     TACTL|= TASSEL_1+ ID_3+ MC_1;    //时钟选择ACLK  8分频  增计数模式
     CCTL0|= CCIE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中断
     CCR0=1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.25s中断
}

void Get_Time()     //使用结构体    获取及显示
{
     static  uchar s=0;
     Get_DS1302_Time(&BufTime);
     OLED_ShowString(0, 2, "WEEK:",16);
     OLED_ShowString(0, 0, "20",16);
     OLED_ShowChar(33, 0, '-',16);
     OLED_ShowChar(57, 0, '-',16);
     OLED_ShowChar(78, 2,':',16);
     OLED_ShowChar(102, 2,':',16);
     if(ddd!=BufTime.sec)
     {
            OLED_DS1302_Num(17,0,BufTime.year,16);
            OLED_DS1302_Num(41,0,BufTime.mon,16);
            OLED_DS1302_Num(65,0,BufTime.day,16);
            OLED_DS1302_Num(62,2,BufTime.hour,16);
            OLED_DS1302_Num(86,2,BufTime.min,16);
            OLED_DS1302_Num(110,2,BufTime.sec,16);
            OLED_ShowChar(41,2,(BufTime.week&0x0f)+0x30,16);
            OLED_ShowBattery(110,0,s);
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if(s>4)s=0;
            ddd=BufTime.sec;
    }
}
/*
void DS1302_Time()
{
                  static uchar s=0;
                  DS1302BurstRead(time); //得到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sec != time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'2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'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2] = (time[6] >> 4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3] = (time[6] & 0x0F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4] = '-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5] = (time[4] >> 4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6] = (time[4] & 0x0F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7] = '-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8] = (time[3] >> 4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9] = (time[3] & 0x0F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10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 0, str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Battery(110,0,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>4)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(time[5] & 0x0F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0, 2, "WEEK:"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41, 2, str,16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(time[2] >> 4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(time[2] & 0x0F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2] = ':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3] = (time[1] >> 4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4] = (time[1] & 0x0F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5] = ':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6] = (time[0] >> 4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7] = (time[0] & 0x0F) + 0x3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r[8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62, 2, str,1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sec = time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*/
void DS18b20_Temp()          //获取温度及oled显示
{
    uchar ack;
    uchar num0,num1,num2;
    int temp=0;
    ack=GetTemp(&temp);
    if(ack==0)
    {
        num1=temp>>4;
        num2=temp&0x0f;
        num0=num1/10+0x30;
        num1=num1%10+0x30;
        num2=num2%10+0x30;
        OLED_ShowHz(0,5,2,16);
        OLED_ShowChar(32,5,':',16);
        OLED_ShowChar(40,5,num0,16);
        OLED_ShowChar(48,5,num1,16);
        OLED_ShowChar(56,5,'.',16);
        OLED_ShowChar(64,5,num2,16);
        OLED_ShowChar(72,5,' ',16);
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40,5,"ERROR",16);
    }
    DS_Start();
}
void AD_Oled()        //ad转换显示
{
    OLED_ShowString(16, 4, "AD1",16);
    OLED_ShowString(78, 4, "AD2",16);
    //OLED_ShowString(45, 4, "℃",16);
    HexDec(10,6,average0,buffer0);
    HexDec(72,6,average1,buffer1);
}
#pragma vector= 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 Time_A()
{
     //T250MSfg=1;
     Key_Scan();
     T25MSfg++;
     if(T25MSfg>20)
     {
         T250MSfg=1;
         flash++;
         T25MSfg=0;
     }
}

#pragma vector =ADC12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_Get()
{
     static uchar index=0;
     uchar i;
     result0[index++]=ADC12MEM0;   //保存数据,中断标志清零
     result1[index++]=ADC12MEM1;
     if(index==NUM)
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NUM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average0+=result0[i];
            average1+=result1[i];
         }
         index=0;
         average0>>=3;
         average1>>=3;
     }
}
#pragma vector =PORT1_VECTOR      //红外接收程序
__interrupt void Ir_Get()
{
      if(P1IFG&BIT5)
      {
            switch(Ir_Num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Ir_Num=1;
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P1IFG&=~BIT5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Stop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=TBR;
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r>13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Num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2OUT^=0x01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P1IFG&=~BIT5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Stop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=TBR;
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r>=800)&&(timer<=1500)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=data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timer>=1600)&&(timer<=3000)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=(data<<1)|0x0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IFG&=~BIT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==32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2OUT^=0x08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P1IFG&=~BIT5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Ir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}
      }
}

网友A(2020-06-11):
有元件清单和电路图吗

网友A:
大佬有元件清单和电路图嘛

网友A:
请问有没有元件清单和电路图啊

网友B(2020-11-15):
给力!正在学习MSP430+OLED,雪中送炭。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