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学生成绩管理系源代码

楼主(2019-05-16):
学生成绩管理系统,可以输入学生成绩,并且可以查看统计平均分总分等,并可以实现成绩的实时存储。代码有注释哦~

C语言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<stdio.h>
#include<string.h>
#include<conio.h>
#include<stdlib.h>
#define N 10/*定义学生人数*/
#define M 4 /*定义学科人数*/
typedef struct student/*定义结构体数组*/
{
        int number; /*学号*/
        char name[10];/*姓名*/
        char zhuanye[10];/*专业*/
        int cla;/*班级*/
        float score[M];/*分数*/
        float sum;/*总分*/
        float average;/*平均分*/
}STU;
STU stu[N];
void menu(void);
void input(void);
void savescore(void);
void loadf(void);
void inoutput(void);
void sumaverage(STU stu[N]);
void paixu(STU stu[N]);
void tongji1(STU stu[N]);
void tongji2(STU stu[N]);
void shuchuone(int i);
void output2(STU stu[N]);
void xiugai(int n);
void xianshi(STU stu[N]);
void chazhao(STU stu[N]);
void chazhao1(int n);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ar choice;
        system("color F0");
        do
        {        menu(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\tPress a key for your choice: "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choice=getchar()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case '1':        inoutput();break;/*输入学生成绩并保存加载显示*/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2':   chazhao(stu);break;/*查找学生信息及各个统计结果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3':        xiugai(N);break;/*修改学生信息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4':   xianshi(stu);break;/*显示统计结果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5':        goto QUIT;/*安全退出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\n':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        printf("\t输入错误,请重新输入!");/*输入错误时的处理*/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getch();
   }while(1);
QUIT:
        printf("\n\t谢谢使用,再见!\n\n\t");
        getch();
        exit(0);
}
void menu(void)/*定义菜单函数*/
{
        system("cls");/*清屏*/
        printf("\n\n\t*********欢迎使用学生信息管理系统************\n");
        printf("\n\t     1、添加学生信息并显示:\n");
        printf("\t     2、查找学生信息:\n");
        printf("\t     3、修改学生信息:\n");
        printf("\t     4、显示所有学生信息及统计结果:\n");
        printf("\t     5、退出。\n");
        printf("\n\n\t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");
}
void input(void)/*定义输入函数*/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system("CLS");
        printf("输入学生各科成绩:\n");
        puts("学号\t姓名\t专业\t班级\t英语\t高数\t物理\t体育"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输入%d的学生信息:\n",i+1);
                scanf("%d%s%s%d",&stu[i].number,stu[i].name,stu[i].zhuanye,&stu[i].cla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输入%d的学生各科成绩:\n",i+1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M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f("%f",&stu[i].score[j])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\n已输入%d个学生数据.\n",N);
}
void savescore(void)/*定义保存成绩到文件函数*/
{
        FILE * fp;
        int i,flag=1;
        char m;
        puts("是否现在保存成绩(Y/N)");
        scanf("%s",&m);
        if(m=='Y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wb"))==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无法打开文件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write(&stu[i],sizeof(struct student),1,fp)!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文件写入错误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文件成功保存!");
                fclose(fp);/*及时关闭文件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}
void loadf(void)/*定义加载文件函数*/
{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int i,flag=1;
        char m;
        puts("是否现在打开文件!(Y/N)");
        scanf("%s",&m);
        if(m=='Y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rb"))==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无法打开文件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!feof(fp)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read(&stu[i],sizeof(STU),1,fp)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uts("文件加载成功!");
        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;
}
void sumaverage(STU stu[N])/*定义求和与求平均值函数*/
{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rb"))==NULL)/*以读方式打开文件并查询文件是否存在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!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!feof(fp);i++)
                fread(&stu[i],sizeof(STU),1,fp);/*一次读出所有数据*/
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u[i].sum=0.0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M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u[i].sum+=stu[i].score[j];
                stu[i].average=stu[i].sum/M;
        }
}
void paixu(STU stu[N])/*定义排序函数*/
{
        int i,j,k;
        STU temp;
        for(i=0;i<N-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=i;
                for(j=i+1;j<N;j++)
                if(stu[i].sum<stu[j].s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j;
                if(i!=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stu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u[i]=stu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u[k]=tem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ongji1(STU stu[N])/*定义统计成绩率函数*/
{
        int m,i;
        float a=0.0,b=0.0,c=0.0;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rb"))==NULL)/*以读方式打开文件并查询文件是否存在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!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!feof(fp);i++)
                fread(&stu[i],sizeof(STU),1,fp);/*一次读出所有数据*/
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选择统计学科**********************\n"); /*选择功能菜单*/
        printf("统计英语成绩不及格率、通过率及优秀率请按:1\n");
        printf("统计高数成绩不及格率、通过率及优秀率请按:2\n");
        printf("统计物理成绩不及格率、通过率及优秀率请按:3\n");
        printf("统计体育成绩不及格率、通过率及优秀率请按:4\n");
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m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tu[i].score[m-1]<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++;
                if(stu[i].score[m-1]>=9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++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不及格率为%.1f,通过率为%.1f,优秀率为%.1f\n",a/N,b/N,c/N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");
}
void tongji2(STU stu[N])/*定义查找最高分函数*/
{
        int i,m,k=0;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rb"))==NULL)/*以读方式打开文件并查询文件是否存在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!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!feof(fp);i++)
                fread(&stu[i],sizeof(STU),1,fp);/*一次读出所有数据*/
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输入查找选项**********************\n");
        printf("1、查找英语成绩最高学生请按:1\n");
        printf("2、查找高数成绩最高学生请按:2\n");
        printf("3、查找物理成绩最高学生请按:3\n");
        printf("4、查找体育成绩最高学生请按:4\n");
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m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tu[i].score[m-1]>stu[k].score[m-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i;
        }
        sumaverage(stu);
        printf("最高分学生信息如下:\n");
        shuchuone(k);
        printf(" 输出结束\n");
        printf("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");
}
void shuchuone(int i)/*定义输出一个学生函数*/
{
        printf("学号:%d  姓名:%s  专业:%s  班级:%d\n",stu[i].number,stu[i].name,stu[i].zhuanye,stu[i].cla);
        printf("英语:%.1f  高数:%.1f  物理:%.1f  体育:%.1f  总分:%.1f  平均分:%.1f\n",stu[i].score[0],stu[i].score[1],stu[i].score[2],stu[i].score[3],stu[i].sum,stu[i].average);
}
void inoutput(void)/*定义输入成绩与保存加载显示函数*/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input();/*调用输入成绩函数*/
        savescore();/*调用保存函数*/
        loadf();/*定定义加载函数*/
        puts("学号\t姓名\t专业\t班级\t英语\t高数\t物理\t体育"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\t%s\t%s\t%d\t",stu[i].number,stu[i].name,stu[i].zhuanye,stu[i].cla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M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.1f\t",stu[i].score[j]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");
        }
}
void output2(STU stu[N])/*定义输出成绩函数*/
{
        int i,j;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rb"))==NULL)/*以读方式打开文件并查询文件是否存在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!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!feof(fp);i++)
                fread(&stu[i],sizeof(STU),1,fp);/*一次读出所有数据*/
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puts("学号\t姓名\t专业\t班级\t英语\t高数\t物理\t体育\t总分\t平均分"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\t%s\t%s\t%d\t",stu[i].number,stu[i].name,stu[i].zhuanye,stu[i].cla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M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.1f\t",stu[i].score[j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umaverage(stu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.1f\t",stu[i].sum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.1f\t",stu[i].average);
        }
}
void xiugai(int n)/*定义修改信息函数*/
{
        STU some;
        int k=-1,m,i;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rb"))==NULL)/*以读方式打开文件并查询文件是否存在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!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!feof(fp);i++)
                fread(&stu[i],sizeof(STU),1,fp);/*一次读出所有数据*/
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printf("\n请输入要修改的同学的学号:");
        scanf("%d",&m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m==stu[i].numbe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<0)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输入学号有误,请重新输入!");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要修改学生修改后的的信息\n"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学号\t专业\t班级\t英语\t高数\t物理\t体育\n");
                scanf("%d\t%s\t%d\t%f\t%f\t%f\t%f",&some.number,some.zhuanye,&some.cla,&some.score[0],&some.score[1],&some.score[2],&some.score[3]);
                strcpy(some.name,stu[i].name);
                some.sum=(some.score[0]+some.score[1]+some.score[2]+some.score[3]);
                some.average=some.sum/M;
                stu[k]=some;
                shuchuone(k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修改成功!恭喜!\n");
        }

}
void xianshi(STU stu[N])/*定义显示成绩函数*/
{
        sumaverage(stu);
        paixu(stu);
        output2(stu);
}
void chazhao(STU stu[N])/*定义查找函数*/
{
        int m,i;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rb"))==NULL)/*以读方式打开文件并查询文件是否存在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!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!feof(fp);i++)
                fread(&stu[i],sizeof(STU),1,fp);/*一次读出所有数据*/
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sumaverage(stu);/*求平均值和总分*/
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输入查找选项**********************\n");
        printf("1、查找成绩最高学生请按:1\n");
        printf("2、查看学生的各项成绩率请按:2\n");
        printf("3、查找单个学生信息请按:3\n");
        printf("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m);
        if(m==1)
                tongji2(stu);
        if(m==2)
                tongji1(stu);
        if(m==3)
            chazhao1(N);
}
void chazhao1(int n)/*定义查找单个学生成绩函数*/
{
        int k=-1,a,i;
        FILE *fp;
        if((fp=fopen("c:\\student.dat","rb"))==NULL)/*以读方式打开文件并查询文件是否存在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error!");
                exit(0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!feof(fp);i++)
                fread(&stu[i],sizeof(STU),1,fp);/*一次读出所有数据*/
        fclose(fp);
        printf("请输入要查找的同学的学号:\n");
        scanf("%d",&a);
    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a==stu[i].numbe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k<0)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n输入学号有误,请重新输入!"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sumaverage(stu);
                shuchuone(k);
}

网友A(2022-04-16):
这个地方要加个换行,不然显示全部信息的时候,第二排开始全乱了

网友B(2022-06-25):
没有时间和年代信息,不实用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