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rror C267: 'ConfigTimer0': requires ANSI-style prototype单片机程序编译错误

楼主(2019-05-16):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/*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*/
sfr ADC_CONTR = 0xBC; //ADC control register
sfr ADC_RES = 0xBD; //ADC high 8-bit result register
sfr ADC_LOW2 = 0xBE; //ADC low 2-bit result register
sfr P1ASF = 0x9D; //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
/*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*/
#define ADC_POWER 0x80 //ADC power control bit
#define ADC_FLAG 0x10 //ADC complete flag
#define ADC_START 0x08 //ADC start control bit
#define ADC_SPEEDLL 0x00 //42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L 0x20 //28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H 0x40 //14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HH 0x60 //70 clocks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oftware delay func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(WORD n)
{
WORD x;
while (n--)
{
x = 5000;
while (x--);
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itial ADC sfr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nitADC()
{
P1ASF = 0xff; //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
ADC_RES = 0; //Clear previous result
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;
Delay(2); //ADC power-on and delay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Get ADC resul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GetADCResult(uchar ch)
{
InitADC();
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 | ch | ADC_START;
_nop_(); //Must wait before inquiry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while (!(ADC_CONTR & ADC_FLAG));//Wait complete flag
ADC_CONTR &= ~ADC_FLAG; //Close ADC
}

void main ()
{
EA = 1; //开总中断
ConfigTimer0(1); //配置 TO 定时 1ms
ConfigUART(9600); //配置波特率为 9600
while(1)
{
UartDriver();
}
38
}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 //T0 配置函数
{
unsigned long tmp;
tmp = 11059200 / 12; //定时器技术频率
tmp = (tmp * ms) / 1000; //计算所需的计数值
tmp = 65536 - tmp; //计算定时器重载值
tmp = tmp + 34; //修正终端相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T0RH = (unsigned char)(tmp >> 8); //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T0RL = (unsigned char)tmp;
TMOD &= 0xF0; //清零 TO 的控制位
TMOD |= 0x01; //配置 TO 为模式 1
TH0 = T0RH; //加载 TO 重载值
TL0 = T0RL;
39
ET0 = 1; //使能 TO 中断
TR0 = 1; //启动 TO
}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 //T0 中断服务函数
{
TH0 = T0RH; //定时器重新加载重载值
TL0 = T0RL;
if (flagBuzzOn) //蜂鸣器鸣叫或失败
BUZZ = ~BUZZ;
else
BUZZ = 1;
UartRxMonitor(1);
}
错为1111.C(63): error C267: 'ConfigTimer0': requires ANSI-style prototype

网友A:
ET0 = 1;
这里的上面一行,有个数字39是什么东东?

网友B:
给你改了一下试试。
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/*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*/
sfr ADC_CONTR = 0xBC; //ADC control register
sfr ADC_RES = 0xBD; //ADC high 8-bit result register
sfr ADC_LOW2 = 0xBE; //ADC low 2-bit result register
sfr P1ASF = 0x9D; //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
/*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*/
#define ADC_POWER 0x80 //ADC power control bit
#define ADC_FLAG 0x10 //ADC complete flag
#define ADC_START 0x08 //ADC start control bit
#define ADC_SPEEDLL 0x00 //42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L 0x20 //28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H 0x40 //140 clocks
#define ADC_SPEEDHH 0x60 //70 clocks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Software delay function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(WORD n)
{
        WORD x;
        while (n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 = 500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x--);
    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itial ADC sfr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nitADC()
{
        P1ASF = 0xff; //Open 8 channels ADC function
        ADC_RES = 0; //Clear previous result
        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;
        Delay(2); //ADC power-on and delay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Get ADC resul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GetADCResult(uchar ch)
{
        InitADC();
        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 | ch | ADC_START;
        _nop_(); //Must wait before inquiry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 (!(ADC_CONTR & ADC_FLAG));//Wait complete flag
        ADC_CONTR &= ~ADC_FLAG; //Close ADC
}
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 //T0 配置函数
{
        unsigned long tmp;
        tmp = 11059200 / 12; //定时器技术频率
        tmp = (tmp * ms) / 1000; //计算所需的计数值
        tmp = 65536 - tmp; //计算定时器重载值
        tmp = tmp + 34; //修正终端相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        T0RH = (unsigned char)(tmp >> 8); //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
        T0RL = (unsigned char)tmp;
        TMOD &= 0xF0; //清零 TO 的控制位
        TMOD |= 0x01; //配置 TO 为模式 1
        TH0 = T0RH; //加载 TO 重载值
        TL0 = T0RL;
        //39
        ET0 = 1; //使能 TO 中断
        TR0 = 1; //启动 TO
}

void main ()
{
        EA = 1; //开总中断
        ConfigTimer0(1); //配置 TO 定时 1ms
        ConfigUART(9600); //配置波特率为 9600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Driver();
        }
        //38
}
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 //T0 中断服务函数
{
        TH0 = T0RH; //定时器重新加载重载值
        TL0 = T0RL;
        if (flagBuzzOn) //蜂鸣器鸣叫或失败
        BUZZ = ~BUZZ;
        else
        BUZZ = 1;
        UartRxMonitor(1);
}
//错为1111.C(63): error C267: 'ConfigTimer0': requires ANSI-style prototyp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