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stc单片机读取陀螺仪的角度信息,并将其转化为四路PWM信号的值

楼主(2019-05-16):
这是我用PWM信号控制四路舵机的部分程序,现在我想用一个陀螺仪MPU6050检测物体的倾斜角度,将信息传至单片机,然后根据此信息生成四路PWM信号,控制舵机使物体保持水平,求程序的设计大致思路!!!!有电路连接图更好!!!想通过自己的能力写出来

void Pwm(bit f){
  if(f){
    Timer0Init();
    CCON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A timer stop runnin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CF flag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
    CL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eset PCA base timer
    CH = 0;
    CMOD = 0x04;                    //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timer0 overflow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
    CCAP0H = CCAP0L = 25.6;         //PWM0 port output 50% duty cycle square wave
    CCAPM0 = 0x42;                  //PCA module-0 work in 8-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

    CCAP1H = CCAP1L = 6.5;         //PWM1 port output 0% duty cycle square wave

    CCAPM1 = 0x42;                  //PCA module-1 work in 8-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

    CCAP2H = CCAP2L = 12.8;         //PWM2 port output 100% duty cycle square wave
    CCAPM2 = 0x42;                  //PCA module-2 work in 8-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

        CCAP3H = CCAP3L = 25.6;         //PWM3 port output 75% duty cycle square wave
    CCAPM3 = 0x42;                  //PCA module-3 work in 8-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

    C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A timer start run
  }

网友A:
画出你的逻辑框图,再谈。

网友B:
你这是在为四轴无人机打基础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是在为四轴无人机打基础吗?

想做一个稳定的平台,始终保持水平,用舵机旋转一定的角度实现

网友C:
如果传感器不做算法处理,控制环路很容易崩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