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LCD1602闪一下就不显示内容了?

楼主(2019-05-16):
点击开始仿真闪了一下就不显示,程序和仿真图在附件中,第一行显示温湿度,第二行显示日期和时间,请大神们看一下

网友A:
你设法将“闪”的时间拉长,看看“闪”时屏上显示的是什么?

网友B:
开始显示05-05 14:14:14,说明LCD初始化是成功的,进入主循环后刷新LCD内容无显示说明读时钟数据失败。
给你一个示例程序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