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+LCD602频闪问题求分析

楼主:
同志们,我遇到了一些困难,我在做掉电走时的时钟,一块LCD1602,一块ds1302,当我烧进程序后,lcd可以实现掉电走时,但是会频闪,导致lcd显示的模糊,老师说是程序问题,不要一直判忙,不断清屏,说只要一秒传一次数据,并且lcd不清屏,只让数增加即可,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,希望大家可以指点迷津,下面的程序是lcd.c的,大家可以帮我改改吗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LCD1602_DB  P0
sbit LCD1602_RS = P2^6;
sbit LCD1602_RW = P2^5;
sbit LCD1602_E  = P2^7;

void LcdWaitReady()
{
    unsigned char sta;

    LCD1602_DB = 0xFF;
    LCD1602_RS = 0;
    LCD1602_RW = 1;
    do {
    delay(500);
        LCD1602_E = 1;
        sta = LCD1602_DB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   } while (sta & 0x80); //我觉得这个do while 可能要改
}

void LcdWrite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    LcdWaitReady();
    LCD1602_RS = 0;
    LCD1602_RW = 0;
    LCD1602_DB = cmd;
    LCD1602_E  = 1;
    LCD1602_E  = 0;
}

void LcdWrite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LcdWaitReady();
    LCD1602_RS = 1;
    LCD1602_RW = 0;
    LCD1602_DB = dat;
    LCD1602_E  = 1;
    LCD1602_E  = 0;
}
void LcdSetCurso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unsigned char addr;

    if (y == 0)
        addr = 0x00 + x;
    else
        addr = 0x40 + x;
    LcdWriteCmd(addr | 0x80);
}
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)
{
    LcdSetCursor(x, y);
    while (*str != '\0')
    {
        LcdWriteDat(*str++);
    }
}
void InitLcd1602()
{
    LcdWriteCmd(0x38);
    LcdWriteCmd(0x0C);
    LcdWriteCmd(0x06);  //文字不动,地址自动+1
    LcdWriteCmd(0x01);  //清屏
}

网友A(2019-05-17):
主程序呢?
你这个程序不完整,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!

网友B:
把main.c放上来看看,如果没其它功能仅是时钟,建议不去判忙,适当引进延时,把程序处理”干净”

网友C:
做个掉电标记,掉电后只走时,不做显示不就OK了吗。

网友D:
看不见你的主函数。

网友E:
这是main.c函数,我把1302函数写到了里面,大家帮我看看吧,非常感谢你们

#include <reg52.h>

sbit DS1302_CE = P1^7;
sbit DS1302_CK = P3^5;
sbit DS1302_IO = P3^4;

bit flag200ms = 0;       //200ms定时标志
unsigned char T0RH = 0;  //T0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T0RL = 0;  //T0重载的低字节
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;
void InitDS1302();
void DS1302BurstRead(unsigned char *dat);
extern void InitLcd1602();
extern 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);

void main()
{
    unsigned char psec=0xAA;//秒备份,初值AA确保首次读取时间后会刷新显示
    unsigned char time[8];    //当前时间数组
    unsigned char str[12];    //字符串转换缓冲区

    EA = 1;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ConfigTimer0(1);  //T0定时1ms
    InitDS1302();     //初始化实时时钟
    InitLcd1602();    //初始化液晶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if (flag200ms)  //每200ms读取依次时间
        {
            flag200ms = 0;
            DS1302BurstRead(time); //
读取DS1302当前时间
            if (psec != time[0])   //检测到时间有变化时刷新显示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'2';
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2] = (time[6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3] = (time[6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4] = '-';
                str[5] = (time[4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6] = (time[4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7] = '-';
                str[8] = (time[3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9] = (time[3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10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0, 0, str);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到液晶的第一行

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(time[5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1, 0, "week")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5, 0, str); //显示到液晶的第一行

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(time[2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(time[2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2] = ':';
                str[3] = (time[1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4] = (time[1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5] = ':';
                str[6] = (time[0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7] = (time[0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8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4, 1, str);  //显示到第二行

                psec = time[0];  //用当前值更新上次秒数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/* 发送一个字节到DS1302通信总线上 */
void DS1302ByteWri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unsigned char mask;

    for (mask=0x01; mask!=0; mask<<=1)  //低位在前,逐位输出
    {
        if ((mask&dat) != 0) //首先输出该位数据
            DS1302_IO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DS1302_IO = 0;
        DS1302_CK = 1;       //拉高时钟
        DS1302_CK = 0;       //拉低时钟,
    }
    DS1302_IO = 1;           //确保释放IO
}
/* 由DS1302读取一个字节*/
unsigned char DS1302ByteRead()
{
    unsigned char mask;
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
    for (mask=0x01; mask!=0; mask<<=1) //低位在前,逐位输出
    {
        if (DS1302_IO != 0)  //读取IO引脚,并设置对应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dat |= mask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CK = 1;       //拉高时钟
        DS1302_CK = 0;       //拉低时钟,完成一个位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/* reg-寄存器地址,dat-待写入字节 */
void DS1302SingleWrite(unsigned char reg, 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DS1302_CE = 1;
    DS1302ByteWrite((reg<<1)|0x80);
    DS1302ByteWrite(dat);
    DS1302_CE = 0;
}
/* reg-寄存器地址,返回值-读到的字节 */
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(unsigned char reg)
{
    unsigned char dat;

    DS1302_CE = 1;
    DS1302ByteWrite((reg<<1)|0x81);
    dat = DS1302ByteRead();
    DS1302_CE = 0;
    return dat;
}
void  DS1302BurstWrite(unsigned char *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DS1302_CE = 1;
        DS1302ByteWrite(0xBE)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ByteWrite(dat[i])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CE = 0;
}

void  DS1302BurstRead(unsigned char *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DS1302_CE = 1;
        DS1302ByteWrite(0xBF)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i] = DS1302ByteRead()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CE = 0;
}
/* DS1302初始化,掉电则重新设置初试时间*/
void InitDS1302()
{
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Time[] = {0x00,0x30,0x00, 0x16, 0x05, 0x04, 0x19};        //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12:30:00

    DS1302_CE = 0;
    DS1302_CK = 0;
    dat = DS1302SingleRead(0);
    if ((dat & 0x80) != 0)      //秒寄存器最高位CH值判断DS1302是否已停止
    {
        DS1302SingleWrite(7, 0x00);  //撤销写保护以允许写入数据
        DS1302BurstWrite(InitTime);  //设置DS1302为默认的初始时间
    }
}
/* 配置并启动T0,ms-T0定时时间 */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
{
    unsigned long tmp;  //临时变量

    tmp = 11059200 / 12;
    tmp = (tmp * ms) /1000;
    tmp = 65536 - tmp;
    tmp = tmp + 12;           //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    T0RH = (unsigned char)(tmp>>8);
    T0RL = (unsigned char)tmp;
    TMOD &= 0xF0;   //清零T0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01;
    TH0 = T0RH;
    TL0 = T0RL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/* T0中断服务函数,200ms定时*/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200ms = 0;

    TH0 = T0RH;  //重新加载重载值
    TL0 = T0RL;
    tmr200ms++;
    if (tmr200ms >= 200)  //定时200ms
    {
        tmr200ms = 0;
        flag200ms = 1;
    }
}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把main.c放上来看看,如果没其它功能仅是时钟,建议不去判忙,适当引进延时,把程序处理”干净”

您好,我把主函数放上来了,您帮我看看吧,非常感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主程序呢?
你这个程序不完整,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!

您好,我把主函数放上来了,您帮我看看吧,非常感谢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是main.c函数,我把1302函数写到了里面,大家帮我看看吧,非常感谢你们

楼主这个程序不完整,缺少按键调整程序。把一些抄写错误纠正后通过编译,仿真时没有发现楼主所言的频闪问题。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LCD1602_DB  P0
sbit LCD1602_RS = P2^6;
sbit LCD1602_RW = P2^5;
sbit LCD1602_E  = P2^7;

sbit DS1302_CE = P1^7;
sbit DS1302_CK = P3^5;
sbit DS1302_IO = P3^4;

bit flag200ms = 0;       //200ms定时标志
unsigned char T0RH = 0;  //T0重载值的高字节
unsigned char T0RL = 0;  //T0重载的低字节
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;
void InitDS1302();
void DS1302BurstRead(unsigned char *dat);
void InitLcd1602();
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);
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
{
        while(--t);
}

void LcdWaitReady()
{
    unsigned char sta;

    LCD1602_DB = 0xFF;
    LCD1602_RS = 0;
    LCD1602_RW = 1;
    do {
    delay(500);
        LCD1602_E = 1;
        sta = LCD1602_DB;
        LCD1602_E = 0;
   } while (sta & 0x80); //我觉得这个do while 可能要改
}

void LcdWriteCmd(unsigned char cmd)
{
    LcdWaitReady();
    LCD1602_RS = 0;
    LCD1602_RW = 0;
    LCD1602_DB = cmd;
    LCD1602_E  = 1;
    LCD1602_E  = 0;
}

void LcdWriteDat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LcdWaitReady();
    LCD1602_RS = 1;
    LCD1602_RW = 0;
    LCD1602_DB = dat;
    LCD1602_E  = 1;
    LCD1602_E  = 0;
}
void LcdSetCurso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)
{
    unsigned char addr;

    if (y == 0)
        addr = 0x00 + x;
    else
        addr = 0x40 + x;
    LcdWriteCmd(addr | 0x80);
}
void LcdShowStr(unsigned char x, unsigned char y, unsigned char *str)
{
    LcdSetCursor(x, y);
    while (*str != '\0')
    {
        LcdWriteDat(*str++);
    }
}
void InitLcd1602()
{
    LcdWriteCmd(0x38);
    LcdWriteCmd(0x0C);
    LcdWriteCmd(0x06);  //文字不动,地址自动+1
    LcdWriteCmd(0x01);  //清屏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psec=0xAA;//秒备份,初值AA确保首次读取时间后会刷新显示
        unsigned char time[8];    //当前时间数组
        unsigned char str[12];    //字符串转换缓冲区

    EA = 1;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ConfigTimer0(1);  //T0定时1ms
    InitDS1302();     //初始化实时时钟
    InitLcd1602();    //初始化液晶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if (flag200ms)  //每200ms读取依次时间
        {
            flag200ms = 0;
            DS1302BurstRead(time); //读取DS1302当前时间
            if (psec != time[0])   //检测到时间有变化时刷新显示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'2';
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2] = (time[6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3] = (time[6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4] = '-';
                str[5] = (time[4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6] = (time[4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7] = '-';
                str[8] = (time[3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9] = (time[3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10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0, 0, str);
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到液晶的第一行

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(time[5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1, 0, "week")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15, 0, str); //显示到液晶的第一行

                str[0] = (time[2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1] = (time[2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2] = ':';
                str[3] = (time[1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4] = (time[1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5] = ':';
                str[6] = (time[0] >> 4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7] = (time[0]&0x0F) + '0';
                str[8] = '\0';
                LcdShowStr(4, 1, str);  //显示到第二行

                psec = time[0];  //用当前值更新上次秒数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/* 发送一个字节到DS1302通信总线上 */
void DS1302ByteWri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unsigned char mask;

    for (mask=0x01; mask!=0; mask<<=1)  //低位在前,逐位输出
    {
        if ((mask&dat) != 0) //首先输出该位数据
            DS1302_IO = 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DS1302_IO = 0;
        DS1302_CK = 1;       //拉高时钟
        DS1302_CK = 0;       //拉低时钟,
    }
    DS1302_IO = 1;           //确保释放IO
}
/* 由DS1302读取一个字节*/
unsigned char DS1302ByteRead()
{
    unsigned char mask;
  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
    for (mask=0x01; mask!=0; mask<<=1) //低位在前,逐位输出
    {
        if (DS1302_IO != 0)  //读取IO引脚,并设置对应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dat |= mask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CK = 1;       //拉高时钟
        DS1302_CK = 0;       //拉低时钟,完成一个位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/* reg-寄存器地址,dat-待写入字节 */
void DS1302SingleWrite(unsigned char reg, 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DS1302_CE = 1;
    DS1302ByteWrite((reg<<1)|0x80);
    DS1302ByteWrite(dat);
    DS1302_CE = 0;
}
/* reg-寄存器地址,返回值-读到的字节 */
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(unsigned char reg)
{
    unsigned char dat;

    DS1302_CE = 1;
    DS1302ByteWrite((reg<<1)|0x81);
    dat = DS1302ByteRead();
    DS1302_CE = 0;
    return dat;
}
void  DS1302BurstWrite(unsigned char *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DS1302_CE = 1;
        DS1302ByteWrite(0xBE)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ByteWrite(dat[i])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CE = 0;
}

void  DS1302BurstRead(unsigned char *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DS1302_CE = 1;
        DS1302ByteWrite(0xBF)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[i] = DS1302ByteRead()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CE = 0;
}
/* DS1302初始化,掉电则重新设置初试时间*/
void InitDS1302()
{
    unsigned char dat;
    unsigned char code InitTime[] = {0x00,0x30,0x00, 0x16, 0x05, 0x04, 0x19};        //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12:30:00

    DS1302_CE = 0;
    DS1302_CK = 0;
    dat = DS1302SingleRead(0);
    if ((dat & 0x80) != 0)      //秒寄存器最高位CH值判断DS1302是否已停止
    {
        DS1302SingleWrite(7, 0x00);  //撤销写保护以允许写入数据
        DS1302BurstWrite(InitTime);  //设置DS1302为默认的初始时间
    }
}
/* 配置并启动T0,ms-T0定时时间 */
void ConfigTimer0(unsigned int ms)
{
    unsigned long tmp;  //临时变量

    tmp = 11059200 / 12;
    tmp = (tmp * ms) /1000;
    tmp = 65536 - tmp;
    tmp = tmp + 12;           //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
    T0RH = (unsigned char)(tmp>>8);
    T0RL = (unsigned char)tmp;
    TMOD &= 0xF0;   //清零T0的控制位
    TMOD |= 0x01;
    TH0 = T0RH;
    TL0 = T0RL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/* T0中断服务函数,200ms定时*/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200ms = 0;

    TH0 = T0RH;  //重新加载重载值
    TL0 = T0RL;
    tmr200ms++;
    if (tmr200ms >= 200)  //定时200ms
    {
        tmr200ms = 0;
        flag200ms = 1;
    }
}

网友B:
仿真了下,挺好的,不闪呀。掉电闪频检查下硬件、电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