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通过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,是低电平吗?

楼主(2019-05-17):
单片机通过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。单片机P1口输入给ULN2003为低电平时,那么ULN2003输出给步进电机是高电平吗?

网友A:
应该是低是平。

网友B:
选弄清楚电机运转需要什么电压、电流?而后你再考虑如何满足它,
你问的问题不是关键所在,好好再看看2003的手册。

网友C:
ULN2003的输出和输入是同相的。

网友D:
2003的IN输入与OUT输出是相反的,但是你接2003有一端是接的vcc,所以结果是相同的。比如你单片机输出一个低电平到2003的IN口,那么2003OUT口就输出高电平,但是你另外一脚接的是VCC,所以没有电压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