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寻求最短路径的一种算法、附件为算法的C/C++实现,欢迎下载

楼主(2019-05-17):
最短路径寻优

(以下关于Dijstra的说明,是借用算法与数据结构的发帖说明、侵权即删)原帖链接最短路径寻优如上图所示、如何寻求从 A 出发到 G 点的最短路径呢?Dijstra算法就是要求出这个最短的路径;

让我们来演示一下迪杰斯特拉的详细过程:        第1步,创建距离表。表中的Key是顶点名称,Value是从起点A到对应顶点的已知最短距离。        但是,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A到其他顶点的最短距离是多少,Value默认是无限大:

第2步,遍历起点A,找到起点A的邻接顶点B和C。从A到B的距离是5,从A到C的距离是2。把这一信息刷新到距离表当中:

第3步,从距离表中找到从A出发距离最短的点,也就是顶点C。第4步,遍历顶点C,找到顶点C的邻接顶点D和F(A已经遍历过,不需要考虑!!!!!!!!!!代码编写中就需要注意这一点)。从C到D的距离是6,所以A到D的距离是2+6=8;从C到F的距离是8,所以从A到F的距离是2+8=10。把这一信息刷新到表中:

接下来重复第3步、第4步所做的操作:第5步,也就是第3步的重复,从距离表中找到从A出发距离最短的点(C已经遍历过,不需要考虑),也就是顶点B。第6步,也就是第4步的重复,遍历顶点B,找到顶点B的邻接顶点D和E(A已经遍历过,不需要考虑)。从B到D的距离是1,所以A到D的距离是5+1=6,小于距离表中的8;从B到E的距离是6,所以从A到E的距离是5+6=11。把这一信息刷新到表中:

(在第6步,A到D的距离从8刷新到6,可以看出距离表所发挥的作用。距离表通过迭代刷新,用新路径长度取代旧路径长度,最终可以得到从起点到其他顶点的最短距离)第7步,从距离表中找到从A出发距离最短的点(B和C不用考虑),也就是顶点D。第8步,遍历顶点D,找到顶点D的邻接顶点E和F。从D到E的距离是1,所以A到E的距离是6+1=7,小于距离表中的11;从D到F的距离是2,所以从A到F的距离是6+2=8,小于距离表中的10。把这一信息刷新到表中:

第9步,从距离表中找到从A出发距离最短的点,也就是顶点E。第10步,遍历顶点E,找到顶点E的邻接顶点G。从E到G的距离是7,所以A到G的距离是7+7=14。把这一信息刷新到表中:

第11步,从距离表中找到从A出发距离最短的点,也就是顶点F。第10步,遍历顶点F,找到顶点F的邻接顶点G。从F到G的距离是3,所以A到G的距离是8+3=11,小于距离表中的14。把这一信息刷新到表中:

就这样,除终点以外的全部顶点都已经遍历完毕,距离表中存储的是从起点A到所有顶点的最短距离。显然,从A到G的最短距离是11。(路径:A-B-D-F-G)
下面附上算法的C++实现
// dijstra.cpp : 此文件包含 "main" 函数。程序执行将在此处开始并结束。
//
//利用状态机来描述 dijstra算法
//寻求最短路径

#include "pch.h"
#include <iostream>

using namespace std;

typedef struct {
        char nextPointName;
        int  distance;
}NEXT_POINT;

typedef struct {
        int                curVaule;
        int                expandFlag;
        char        name;
        int                linkNum;
        NEXT_POINT  nextPoint[5];
        char        route[10] = {'A'};
}POINT;

POINT A = { 1000,0,'A' ,2,'B',5,'C',2};
POINT B = { 1000,0,'B' ,2,'D',1,'E',6};
POINT C = { 1000,0,'C' ,2,'D',6,'F',8};
POINT D = { 1000,0,'D' ,2,'E',1,'F',2};
POINT E = { 1000,0,'E' ,1,'G',7};
POINT F = { 1000,0,'F' ,1,'G',3};
POINT G = { 1000,0,'G' };

void Dijkstra(POINT* startPoint, POINT* endPoint, POINT* piontArray, int pointNum);
int main()
{
        POINT array[10] = { A,B,C,D,E,F,G };
        Dijkstra(&A,&G,array,7);

        cout << "        最短路径为        "<<G.route <<endl<<"        最短路径长度为        "<< G.curVaule  << endl;
        system("pause");
}

void Dijkstra(POINT* startPoint, POINT* endPoint, POINT* piontArray,int pointNum) {

        POINT unexpandPoint[20] = {0};

        int leftNum = pointNum;
        POINT expandPoint=*(startPoint);
        int temp = 0;

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pointNum; ++i) {
                unexpandPoint[i] = piontArray[i];
        }
        unexpandPoint[0].curVaule = 0;

        while (1) {
                expandPoint = unexpandPoint[0];
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leftNum; ++i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xpandPoint.curVaule > unexpandPoint[i].curVaul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pandPoint = unexpandPoint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expandPoint.name == endPoint->nam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endPoint) = expandPoint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leftNum; ++i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> temp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expandPoint[i - 1] = unexpandPoint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        leftNum--;
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0; i < expandPoint.linkNum; ++i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j = 0; j < leftNum; ++j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xpandPoint.nextPoint[i].nextPointName == unexpandPoint[j].nam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nexpandPoint[j].curVaule > expandPoint.nextPoint[i].distance + expandPoint.curVaul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expandPoint[j].curVaule = expandPoint.nextPoint[i].distance+ expandPoint.curVaul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unexpandPoint[j].curVaule > 100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expandPoint[j].curVaule -= 10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路径更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k = 0; k < 10; ++k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expandPoint[j].route[k]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k = 0; k < 10; ++k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xpandPoint.route[k] !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expandPoint[j].route[k] = expandPoint.route[k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nexpandPoint[j].route[k] = unexpandPoint[j].nam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#if 0
##网上查找到的关于 dajstra 算法的较精简的代码例程

#include<iostream>
#include<cstring>
#define INF 10000000
using namespace std;
int temp[2005][2005], dis[1005];
void dijkstra(int n)
{
        int i, min, flag, j, vis[2005] = { 0 };
        for (i = 1; i <= n; i++) dis[i] = temp[1][i];
        for (i = 1; i < n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in = INF;
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for (j = 2; j <= n; 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min > dis[j] && !vis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= dis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vis[flag] = 1;
                for (j = 2; j <= n; 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dis[j] > min + temp[flag][j] && !vis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[j] = min + temp[flag][j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int main()
{
        int t, i, n, k, m, diss;
        while (cin >> t >> 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memset(temp,INF,sizeof(temp));
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1; i <= 2000; i++) temp[i][i] = 0;
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1; i <= 2000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j = 1; j <= 2000; 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i][j] = INF;
                for (int i = 1; i <= t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in >> k >> m >> dis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diss < temp[k][m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k][m] = diss;//双向导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[m][k] = dis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ijkstra(n);
                //for(int i=1;i<=t;i++) cout<<dis[i]<<endl;
                cout << dis[n] << endl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#endif

typedef struct {
        float x[2];     /* state: [0]-angle [1]-diffrence of angle, 2x1 */
        float A[2][2];  /* X(n)=A*X(n-1)+U(n),U(n)~N(0,q), 2x2 */
        float H[2][2];     /* Z(n)=H*X(n)+W(n),W(n)~N(0,r), 1x2   */
        float q[2];     /* process(predict) noise convariance,2x1 [q0,0; 0,q1] */
        float r[2][2];        /* measure noise convariance */
        float p[2][2];  /* estimated error convariance,2x2 [p0 p1; p2 p3] */
        float gain[2][2];  /* 2x1 */
        float B[2];
} kalman2_state;

//z轴kalman滤波初始化,初始化时用
// kalman2_init(&BaroAlt_klm);
//输入气压计高度,速度和惯性坐标下的加速度---------输出高度和速度
// kalman2_filter(&BaroAlt_klm, BaroAltoo, 0, az_c);

void kalman2_init(kalman2_state *state)//, float *init_x, float (*init_p)[2]//×îºóÖ»Ðèµ÷ÊÔq[0],q[1];
{
        //    state->x[0]    = init_x[0];
        //    state->x[1]    = init_x[1];
        //    state->p[0][0] = init_p[0][0];
        //    state->p[0][1] = init_p[0][1];
        //    state->p[1][0] = init_p[1][0];
        //    state->p[1][1] = init_p[1][1];
        state->x[0] = 0;
        state->x[1] = 0;
        state->p[0][0] = 1;
        state->p[0][1] = 0;
        state->p[1][0] = 0;
        state->p[1][1] = 1;
        //          state->A       = {{1, 0.1}, {0, 1}};
        state->A[0][0] = 1;
        state->A[0][1] = 0.01;//1;//t¿É±ä  Á½¸öÎïÀíʱ¿ÌµÄ²î2ms      PID_PIT.I*0.27;//0.0027
        state->A[1][0] = 0;
        state->A[1][1] = 1;
        //          state->H       = {1,0};
        state->H[0][0] = 1;
        state->H[0][1] = 0;//1
        state->H[1][0] = 0;
        state->H[1][1] = 0;
        //    state->q       = {{10e-6,0}, {0,10e-6}};  /* measure noise convariance */
        state->q[0] = 5 * 10e-8;//5;//0.0001;//10e-7;//10e-7;
        state->q[1] = 5 * 10e-8;//10e-6;//0.5;//0.0035;//5*10e-7;
        state->r[0][0] = 1 * 10e-7;//10e-4;//52.4586;//0.1;//10e-3;//10e-7;  /* estimated error convariance */PID_ROL.D*
        state->r[0][1] = 0;
        state->r[1][0] = 0;
        state->r[1][1] = 4 * 10e-4;
        //    state->B
        state->B[0] = state->A[0][1] * state->A[0][1] / 2.0;
        state->B[1] = state->A[0][1];
}

float kalman2_filter(kalman2_state *state, float x_weiyi, float x_speed, float a)//£¨¶þά¿¨¶ûÂüÂ˲¨£©Ö»±äÒ»¸ö£¬Ðè¸Ä½øÎ»ÒÆ¡¢ËÙ¶È,ÕæÕýµÄ¼ÓËÙ¶È£¨Ð޸ĺó£©
{
        float temp0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1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0_0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0_1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1_0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1_1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00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01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10 = 0.0f;
        float temp11 = 0.0f;

        /* Step1: Predict X(k+1)= A*X(k) +B*U(k)*/
        state->x[0] = state->A[0][0] * state->x[0] + state->A[0][1] * state->x[1] + state->B[0] * a;//ת»»Íê×ø±ê·½¿ÉʹÓÃ
        state->x[1] = state->A[1][0] * state->x[0] + state->A[1][1] * state->x[1] + state->B[1] * a;
        /* Step2: Covariance Predict P(k+1)=A*P(k)*(A^T)+Q;*/
        state->p[0][0] = (state->p[0][0] + state->p[1][0] * state->A[0][1]) + (state->p[0][1] + state->p[1][1] * state->A[0][1])*state->A[0][1] + state->q[0];
        state->p[0][1] = state->p[0][1] + state->p[1][1] * state->A[0][1];//+state->q[0];
        state->p[1][0] = state->p[1][0] + state->p[1][1] * state->A[0][1];//+state->q[1];
        state->p[1][1] = state->p[1][1] + state->q[1];
        /* Step3: Gain Measurement : gain = p * H^T * [r + H * p * H^T]^(-1), H^T means transpose.  µÚÈý¸ö¹«Ê½×ª»»*/
        temp0_0 = (state->p[0][0] + state->r[0][0])*(state->p[1][1] + state->r[1][1]) - (state->p[0][1] + state->r[0][1])*(state->p[1][0] + state->r[1][0]);//ÕýÈ·//r¶Ô½ÇÕó
        temp0_1 = (state->p[0][0] + state->r[0][0])*(state->p[1][1] + state->r[1][1]) - (state->p[0][1] + state->r[0][1])*(state->p[1][0] + state->r[1][0]);
        temp1_0 = (state->p[0][0] + state->r[0][0])*(state->p[1][1] + state->r[1][1]) - (state->p[0][1] + state->r[0][1])*(state->p[1][0] + state->r[1][0]);
        temp1_1 = (state->p[0][0] + state->r[0][0])*(state->p[1][1] + state->r[1][1]) - (state->p[0][1] + state->r[0][1])*(state->p[1][0] + state->r[1][0]);
        temp00 = state->p[1][1] / temp0_0;
        temp01 = -state->p[0][1] / temp0_1;
        temp10 = -state->p[1][0] / temp1_0;
        temp11 = state->p[0][0] / temp1_1;
        state->gain[0][0] = state->p[0][0] * temp00 + state->p[0][1] * temp10;
        state->gain[0][1] = state->p[0][0] * temp01 + state->p[0][1] * temp11;
        state->gain[1][0] = state->p[1][0] * temp00 + state->p[1][1] * temp10;
        state->gain[1][1] = state->p[1][0] * temp01 + state->p[1][1] * temp11;
        /* Step4: Status Update : x(n|n) = x(n|n-1) + gain(n) * [z_measure - H(n)*x(n|n-1)]*/
        state->x[0] = state->x[0] + state->gain[0][0] * (x_weiyi - state->x[0]) + state->gain[0][1] * (x_speed - state->x[1]); //ΪºÎÖ»ÓÃÒ»¸ö²ÎÊý
        state->x[1] = state->x[1] + state->gain[1][0] * (x_weiyi - state->x[0]) + state->gain[1][1] * (x_speed - state->x[1]);
        /* Step5: Covariance Update p: p(n|n) = [I - gain * H] * p(n|n-1)  ¸üÐÂp*/
        temp0 = state->p[0][0];
        temp1 = state->p[0][1];
        state->p[0][0] = (1 - state->gain[0][0]) * state->p[0][0] - (state->gain[0][1] * state->p[1][0]);
        state->p[0][1] = (1 - state->gain[0][0]) * state->p[0][1] - (state->gain[0][1] * state->p[1][1]);
        state->p[1][0] = (1 - state->gain[1][1]) * state->p[1][0] - state->gain[1][0] * temp0;//state->p[0][0]
        state->p[1][1] = (1 - state->gain[1][1]) * state->p[1][1] - state->gain[1][0] * temp1;//state->p[0][1]

        return 1;
}

楼主:
想不到编辑之后、会乱成这个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