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贴,我给电机加了一个继电器之后为什么,电机不能功能做!

楼主(2019-05-17):
求救急

最佳答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各位还是没有解决啊,能不能帮我画好,把仿真图发出来,我给分啊。。。。

网友B:
继电器是12V的,三极管右边的是几V的?看电路应该是5V的。肯定动不了。

网友C:
楼主可以尝试使用TB6612模块,proteus里有,不需要继电器,不仅可以控制电机转动,还可以控制转向、转速

网友D:
是继电器的型号没有选对,这个电源是5v的,就得是5v的继电器,你要12v的 继电器电源就换成12v.

网友E:
你的工作电压是5v ,继电器选的是12v当然启动不了,把继电器参数改为用5v的就可以了

网友F:
型号选错了

网友G:
哈哈哈!三极管用错了,你换成NPN的就好了,你这样搞如果做成实物,很可能会把单片机IO口烧毁的

网友G:
三极管选错了,把三极管都换成NPN,问题就解决了,大哥给点分,,,新人没币下资料

网友H:
这个电路的三极管应该是想起开关作用的吧?那就不应该用PNP,而应该用NPN,发射极应该接继电器线圈那边。你试试看。

网友I:
可以尝试使用TB6612模块,proteus里有,不需要继电器,不仅可以控制电机转动,还可以控制转向、转速

楼主:
老师要求给电机供电为12v,我可以再加一个12V的电源吗?要是加个12电源该怎么改啊,求大佬明示。其实不加继电器也是行的通的

网友J:
可以用PWM调节占空比试一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三极管选错了,把三极管都换成NPN,问题就解决了,大哥给点分,,,新人没币下资料

并没有解决啊,兄弟,要不你下载那个 附件里的仿真文件,帮我画个图,在发给我,我肯定给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电路的三极管应该是想起开关作用的吧?那就不应该用PNP,而应该用NPN,发射极应该接继电器线圈那边。你 ...

我换了下还是没有解决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K:
继电器控制12v电源通断,单片机接5v电源,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达到控制12v电源的效果,不过你用继电器的话也就能控制12v电源通断的效果,没法控制电机的转速。

网友B:
在Q3的一端给12V就行,12V的地和5V的地合并。最好是用ATX电源,这样安全又简单。同时三极管换成NPN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Q3的一端给12V就行,12V的地和5V的地合并。最好是用ATX电源,这样安全又简单。同时三极管换成NPN。

就是因为老师要求要加一个继电器,我按照你说的方法改也没有改好,你能不能给我发一下仿真图!!谢谢兄弟了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继电器控制12v电源通断,单片机接5v电源,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达到控制12v电源的效果,不过你用继电器的话 ...

16楼正解

网友M:
三极管换成npn,继电器电源换成12v的。

网友N:
继电器还要加保护二极管。

楼主:
各位还是没有解决啊,能不能帮我画好,把仿真图发出来,我给分啊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