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小马达影响LCD1602显示

楼主(2019-05-17):
为什么直流电机小马达在转动时,LCD1602不正常显示了,点阵会乱,小马达使用的是单片机5V供电

网友A:
1、电机上加续流二极管。
2、进入LCD的电源加RC或滤波。CPU部分同样处理。

网友B:
LZ问的是为什么。一句话:干扰!再问:哪来的?答曰:电机运行电感、转向器节点......若再问:怎么干扰的?答曰:电源、窜入LCD控制端.....

网友C:
肯定 电机需要很大的电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