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单片机数码管扫描不成功,实在找不出问题了,拜托大佬指点迷津

楼主(2019-05-17):
#include<reg52.h>
sbit ENEND = P1^4;
sbit ADDR0 = P1^0;
sbit ADDR1 = P1^1;
sbit ADDR2 = P1^2;
sbit ADDR3 = P1^3;
unsigned char code numtab[] = {0xC0, 0xF9, 0xA4, 0xB0, 0x99, 0x92, 0x82, 0xF8,0x80, 0x90, 0x88, 0x83, 0xC6, 0xA1, 0x86, 0x8E};
unsigned char LedBuff[6]= {0};
unsigned int cnt = 0;
unsigned char i = 0;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long sec = 0;
        ENEND = 0;
        ADDR3 = 1;
 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TL0 = 0x66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cnt == 1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 = 0;
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if(sec>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LedBuff[0] = sec%10;
            LedBuff[1] = sec/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控制位并显示对应的数值*/
void Iterrup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FC;
        TL0 = 0X66;
        cnt++;
 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 : ADDR2 = 1;ADDR1 = 0;ADDR0 = 1;i++;        P0 = numtab[LedBuff[0]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 : ADDR2 = 1;ADDR1 = 0;ADDR0 = 0;i=0; P0 = numtab[LedBuff[1]];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break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经验,用PNP管做位码反相器仿真会失败,改成CD4069反相器就可以了。实物不会有这个问题。

哦哦,好的,谢谢啦

网友A:
根据经验,用PNP管做位码反相器仿真会失败,改成CD4069反相器就可以了。实物不会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图不对,P0口加上拉电阻,不应该用锁存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