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实现停止模式和睡眠模式的唤醒(增加了串口唤醒)

楼主(2019-05-17)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./led/bsp_led.h"
#include "./key/bsp_exti.h"
#include "usart.h"
static void Delay(__IO u32 nCount);
static void SYSCLKConfig_STOP(void);
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RCC_ClocksTypeDef clock_status_wakeup,clock_status_config;
        uint8_t clock_source_wakeup,clock_source_config;

        LED_GPIO_Config();

        USARTx_Config(115200);        //   初始化串口,波特率115200
        EXTI_PA10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//   设置PA10为外部中断
        EXTI_Key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//   设置key1、key2为外部中断

        printf("\r\n     欢迎使用野火   STM32   开发板\r\n");
        printf("\r\n     野火STM32   停止模式例程         \r\n");

        printf("\r\n     实验说明:\r\n");

        printf("\r\n 1.本程序中,LED1亮表示STM32正常运行,LED2亮表示停止状态,LED3亮表示刚从停止状态被唤醒\r\n");
        printf("\r\n 2.在停止状态下,可使用KEY1或KEY2或串口唤醒\r\n");
        printf("\r\n  该程序添加了串口唤醒,存在一个问题(串口发送的字符未能显示出来),唤醒是没问题的\r\n");
        printf("\r\n 3.本实验执行这样一个循环:\r\n --------》亮LED1(正常运行)->亮LED2(停止模式)->按KEY1或KEY2或串口唤醒 ->亮LED3(刚被唤醒)-------  \r\n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执行任务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STM32正常运行,亮LED1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LED_One;
                Delay(0x1FFFFFF);

                /*****任务执行完毕,进入停止降低功耗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进入停止模式,亮LED2,按KEY1或KEY2或串口发送字符都可唤醒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//使用LED2指示,进入停止状态
                LED_Two;
                /*进入停止模式,设置电压调节器为低功耗模式,等待中断唤醒 */
                PWR_EnterSTOPMode(PWR_Regulator_LowPower,PWR_STOPEntry_WFI);

                //等待中断唤醒,KEY1或KEY2或串口发送一个字符
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被唤醒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//获取刚被唤醒时的时钟状态
                //时钟源
                clock_source_wakeup = RCC_GetSYSCLKSource();
                //时钟频率
                RCC_GetClocksFreq(&clock_status_wakeup);

                // 从停止模式下被唤醒后使用的是HSI时钟,此处重启HSE时钟,使用PLLCLK
                SYSCLKConfig_STOP();

                //获取重新配置后的时钟状态
                //时钟源
                clock_source_config = RCC_GetSYSCLKSource ();
                //时钟频率
                RCC_GetClocksFreq(&clock_status_config);

                //因为刚唤醒的时候使用的是HSI时钟,会影响串口波特率,输出不对,所以在重新配置时钟源后才使用串口输出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亮LED3,重新配置后的时钟状态\r\n"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SYSCLK频率:%d,\r\n HCLK频率:%d,\r\n PCLK1频率:%d,\r\n PCLK2频率:%d,\r\n 时钟源:%d (0表示HSI,8表示PLLCLK)\n"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tatus_config.SYSCLK_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tatus_config.HCLK_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tatus_config.PCLK1_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tatus_config.PCLK2_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ource_config);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刚唤醒的时钟状态\r\n"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 SYSCLK频率:%d,\r\n HCLK频率:%d,\r\n PCLK1频率:%d,\r\n PCLK2频率:%d,\r\n 时钟源:%d (0表示HSI,8表示PLLCLK)\n"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tatus_wakeup.SYSCLK_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tatus_wakeup.HCLK_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tatus_wakeup.PCLK1_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tatus_wakeup.PCLK2_Frequency,
                clock_source_wakeup);
                // 指示灯
                LED_Three;
                Delay(0x0FFFFFF);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已退出停止模式\r\n");
                //继续执行while循环

  }
}

static void Delay(__IO uint32_t nCount)         //简单的延时
{
        for(; nCount != 0; nCount--);
}

网友A(2020-04-02):
这样唤醒以后会不会影响串口收发数据呢

网友B(2021-05-31):
我这几天在搞睡眠模式,但是有点问题,开机运行10秒进入睡眠,然后用RTC每1秒醒一次,然后再睡。结果是在第一次醒了后她就不再睡了,而且醒了后串口乱发数据,一直在发0000000,想让她再睡,她就是不睡了

网友C(2021-08-26):
串口唤醒的代码是哪一段

网友D(2022-03-10):
感谢分享,正研究这个,参考参考

网友E(2023-04-12):
谢谢 正在研究如何串口唤醒设备

网友F(2024-09-05):
我也想研究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