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简单的频率计单片机代码

楼主(2019-05-17)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display_code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
//定义数组存放显示数据的编码
uchar display_data[8]={0,0,0,0,0,0,0,0};   //定义数组存放显示数据的各位
uchar c1,b1;
sbit P1_1=P1^1;
void delay(void)   //延时
{
uchar i;
for(i=500;i>0;i--);
}
void display()   //显示程序
{
  uchar i,k;
  k=0x01;
  for(i=0;i<8;i++)
  {
  P2=0;
  P0=display_code[display_data[i]];
  P2=k;
  k=k<<1;
delay();
}
  P2=0;
}
void convert()  //转换程序
{
uchar i,f2;
long f,f1,k;
f=c1*65536+TH1*256+TL1 ;
f1=f-f%10;                //此变量是为了让八位LED的高位为0时不显示而设置
for(i=7;i>0;i--)        //此循环将计数值转换为显示数组,从高位到低位依次存放在
//display_data[0]至display_data[7]
{display_data[i]=f%10;
f=f/10;
}
           display_data[0]=f;
k=1e7;        //从这开始到本子程序结束的语句完成让八位LED的高位为0时不显示
for(i=0;i<7;i++)
{f2=f1/k;
if(f2==0)
{
display_data[i]=10;
k=k/10;
}
}
}
void timer1(void) interrupt 3  //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
   {
c1++;
   }
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 //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
   {
TH0=0xb1;             //装入时间常数
TL0=0xe0;
P1_1=!P1_1;            //P1.1取反,从P1.1引脚输出25Hz的方波信号,通过导线连接
//到P3.5引脚输入,以方便调试程序。若使用其它信号源,则去掉即可。
if (b1==49)
{
convert();
c1=0;                //将计数值清零
b1=0;
TH1=0;
TL1=0;
}
else b1++;
}
void main(void)  //主函数
{
P1_1=0;
c1=0;
b1=0;
TH1=0;
TL1=0;
TMOD=0x51;
TH0=0Xb1;
TL0=0Xe0;
IE=0x8a;
TCON=0x50;
while(1)
{
display();
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小白刚入不太懂,会修改的